单片机使用中断逐个点亮led灯

楼主(2015-05-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void)
{
EA=1;
EX0=1;
IT0=1;//下降沿
}

uchar temp;
void main()
{
init();

   temp=0xfe;
  while(1)
  {
    P1=temp;
   delay(500);
  }

}
void int_0(void)interrupt 0
{

temp=_crol_(temp,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程序简单实用,但作为规范程序应该有适度的注释,既利己又利人

网友B(2016-09-0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有宏定义就应写成
void delay(uint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