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协议红外线信号收发程序

楼主(2015-05-26):
哥用了几天时间终于完成了第一个程序,当然也狠狠地借参阅了别人的的程序。 这是第一种解码方式

第一部分:(解码部分)

#include<reg52.h>
#include "IRTXD.h"

uchar IRData[4]={0x01,0xFE,0xaa,0x55};
uchar IRData1[4]={0x01,0xFE,0x55,0xaa};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IRD=P3^2;

uchar IRRData[4];

bit RX_Flag=0;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0.12ms延时
******************************************/
void delayus()
{
  uchar xms=18;
while(xms--);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void EX0_init()
{
  EX0=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Init();
EX0_init();
while(1)
{
if(K1==0)                           //K1=0发送IRData数据
    {
delayms(10);
if(K1==0)
{
IRCodeSend(IRData);
delayms(100);
}
while(!K1);
}
if(K2==0)                           //K2=0发送IRDdata1数据
{
  delayms(10);
if(K2==0)
{
IRCodeSend(IRData1);
delayms(100);
}
while(!K2);
}
while(RX_Flag)                                          //红外解码结束处理数据
{
   RX_Flag=0;
if(IRRData[2]==0xaa)
{
   P0=0xf0;
}
  if(IRRData[2]==0x55)
{
    P0=0x0f;
}
}
}
}
/***********************************************************
                    外部中断0(红外信号解码)
***********************************************************/

void IRReceive() interrupt 0                                          //P3.2口作为红外线信号的接收端.
{
   uchar i,j;
uint Num=0;
EX0=0;
delayms(10);                   //中断口延时防IO电平波动原理和开关一样(非常重要若是没有此延时接收信号不稳定)
while(IRD)                     //若是高电平信号退出程序
{
EX0=1;
return ;
}
EX0=0;
while(!IRD)                   // 等待9ms低电平结束
delayus();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IRD)                    //等待4.5ms高电平结束
delayus();
while(!IRD)                   //等待0.56ms低电平结束
delayus();
while(IRD)
{
   delayus();
Num++;
if(Num>30)              //高电平
{
     EX0=1;
   return ;
}
}
IRRData[i]=IRRData[i]>>1;
if(Num>9)
  IRRData[i]=IRRData[i]|0x80;               //当高电平时间大于1.12ms的时候为高电平 ,接收信号先读低位右移
Num=0;
}
}
if(IRRData[0]!=~IRRData[1])
{
   EX0=1;
return ;
}

EX0=1;
RX_Flag=1;                             //红外线信号接收解码结束标志位
}

第二部分(信号发送部分)

#include<reg52.h>
#include "IRTXD.h"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IRLed=P1^0;                                  //P1.0作为红外线信号的发射端口,发射载波为38khz 的数据

/*****************************************************
             9ms高电位+4.5ms低电平的引导码
*****************************************************/
void ProIRStart()
{
    TH0=0xdc;                  //9ms高电平初值    (注定时器0没有启动ET0作为延时计数)
  TL0=0xd8;
  TR0=1;
  TR1=1;
  while(!TF0);
  TF0=0;
  TR0=0;
  TR1=0;
  IRLed=1;

  TH0=0xee;                //4.5ms低电平初值
  TL0=0X6C;
  TR0=1;
    TR1=0;
  while(!TF0);
TF0=0;
TR0=0;
TR1=0;
IRLed=1;
}

/***************************************************
                ·0.5ms结束码
****************************************************/
void SendOver()               //若没有结速码当解码部分采取下降沿触发时无法解码
{
   TH0=0xfe;
TL0=0X0C;
TR0=1;
TR1=1;
while(!TF0);
TF0=0;
TR0=0;
TR1=0;
IRLed=1;

}
/***************************************************
         数据0位发送函数
****************************************************/
void IRSendCode0()
{
   TH0=0xfd;
TL0=0xd0;
TR0=1;
TR1=1;
while(!TF0);            // 0.56ms高电平
TF0=0;
TR0=0;
TR1=0;
IRLed=1;

TH0=0xfd;
TL0=0xd0;
TR0=1;
TR1=0;
while(!TF0);           //0.56ms低电平
TF0=0;
TR0=0;
TR1=0;
IRLed=1;
}

/***************************************************
          数据1位发送函数
***************************************************/
void IRSendCode1()
{
   TH0=0xfd;
TL0=0xd0;
TR0=1;
TR1=1;
while(!TF0);            // 0.56ms¸高电平发送
TF0=0;
TR0=0;
TR1=0;
IRLed=1;

TH0=0xf9;
TL0=0x70;
TR0=1;
TR1=0;
while(!TF0);           //1.68ms低电平发送
TF0=0;
TR0=0;
TR1=0;
IRLed=1;
}
/****************************************************/

void IRCodeSend(uchar *p)
{
  uchar i,j;
uchar IRSendDat;
ProIRStart();                                 //发送引导码
for(j=0;j<4;j++)
{
IRSendDat=*p;
  p++;
for(i=0;i<8;i++)
{
if(IRSendDat&0x80)                         //数据发送时先发高位再发低位
IRSendCode1();
else
IRSendCode0();
IRSendDat=IRSendDat<<1;
}
}
  SendOver();
}
/**************************************
              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TimeInit()
{
  TMOD|=0x21;                                        //定时器工作方式赋13us的定时初值产生38khz信号
TH1=0xf3;
TL1=TH1;
EA=1;
ET1=1;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产生38KHZ载波    定时器1每隔13us中断一次 刚好是38khz的信号
{
IRLed=~IRLed;
}

楼主:
NEC 红外线编码第二种解码方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Time;                                                     //接收0.256ms 中断次数

sbit IR=P3^2;

uchar IRData[3];                                                    //红外线信号数据
uchar  IRCounter[33];                                           //NEC代码一共有34个下降沿,第一个下降沿作为开始
bit IRPROK;                                                          //IRPROK   红外线信号处理完成标志位
bit IRROK;                                                            //红外线信号接收完成标志位

/*********************************************
           定时器0中断初始化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2;
TH0=0;
   TL0=0;
EA=1;
   ET0=1;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_init()
{
   IT0=1;                        //定义外部中断0的中断方式是下降沿中断
EX0=1;
}
/*************************************************
            处理红外线信号函数
**************************************************/
void IR_Pro()
{
   uchar i,j;
uchar counter=1;
uchar IRValue;
uchar IRCode;
   for(i=0;i<4;i++)
    {
for(j=0;j<8;j++)
        {
IRValue=IRCounter[counter];            //将接收到的32个下降沿中 0.256ms中断的次数赋给IRValue(开始的第1~2下降沿为引导码)
IRCode=IRCode>>1;
          if(IRValue>7)
           IRCode=IRCode|0x80;                                //若0.256ms次数大于7(2.24+1.12)/2/0.256为高电平若先接收低们的数据再右移
counter++;
}
       IRData[i]=IRCode;
       IRCode=0;
   }
  if(IRData[0]=~IRData[1])
  IRPROK=1;
}

void main()
{
  uchar N;
time0init();
EX0_init();
while(1)
{
IR=1;
if(IRROK==1)
{
  IRROK=0;
IR_Pro();
if(IRPROK==1)
{
   IRPROK=0;
if(0xaa==IRData[2])
{
P2=0xf0;
}
if(0x55==IRData[2])
{
P2=0X0f;
}
}
                      for(N=0;N<4;N++)
{
IRData[N]=0;
}
}
}
}
/*********************************************
          外部中断0红外线信号接收程序
***********************************************/
void EX0_Pro() interrupt 0
{
   static bit startflag=0;
static uchar uncounter;
EX0=0;
if(!startflag)
{
  IRTime=0;                                   //将0.256ms的计数器清0
startflag=1;
}
else if(startflag)
{
    if(IRTime<50&&IRTime>26)              //大于6.75ms  小于13.5ms 的为引导码
{
  uncounter=0;
}
IRCounter[uncounter]=IRTime;      //将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0.256ms 次数赋给IRCounter
uncounter++;
       IRTime=0;                                           //每赋一次值计数器清0一次
      if(uncounter==33)
{
  startflag=0;
uncounter=0;
IRROK=1;
}
}
EX0=1;
}

/***************************************
           定时器0每隔0.256ms中断一次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
}

网友A(2018-11-25):
请问:IRTXD.h这文件能否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