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BIT含义

楼主(2015-05-26):
bit是C51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0就是1,类似一些高级语言中的Boolean类型中的True和False。事实上,bit和数据类型为int,char等具有许多相同特性。   1. 值域:    以char为例。Char为8位一个字节的数据类型,取值范围为 -128到+127。而bit只有1位,只能表示0和1两种值。通常bit定义的变量作为一个标志位用。   2.类型定义:    例如一个数据为25,那么它就可以定义为char型、int型等。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值域内。同样一个在自己值域的数0和1就可以定义为bit型。Bit可以指定函数返回值的类型, 如bit display(),也可对别的类型的数据进行数据强制转换,如x=(bit)y, (y为char,int型等)。此时,x的值便为0或1。那么如何确定x是0还是1呢? 现在看下面例题: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在上面例题中我们可以看到,bit定义了一个函数返回值类型 bit lcd_busy(),一个变量 result 和 一个运算表达式 P0&0x80 .由此可以bit的用法和char、int等相同。那么resulit的值如何确定呢? 这个和运算表达式 P0&0x80有关。如果表达式 P0&0x80的运算结果为非零的值,那么resulit的值为1,否则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