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用的美的电磁炉维修方法

楼主(2015-05-26):
哥我修了几个电磁炉都没有修好,没有电路图,拆开一看都不知道要检测那个元器件。今天运气好在淘宝看到了以下的电磁炉维修资料,让我修好了电磁炉省了56元钱.

、烧保险丝

 故障分析:此故障一般带有其它的元件损坏一起出现,如IGBT、整流桥堆也一起击穿等,换上新的保险管后,不要马上上电试机,否则可能会再次引起烧保险管
检查步骤:
1、检查驱动电路DW1  18V稳压二极管是否击穿
2、检查驱动电路贴片三极管Q1Q2Q3是否正常或击穿
3、检查电路板地线是否烧断
4、检查电源D1D2D5二极管(IN4007)以及电源ICAP8012是否击穿
5、大电容5UF  0.3UF是否容量正常。
二、风机不转
检查步骤:
1、风机驱动三极管8050
2、源18V是否正常。
3、检查风机好坏。
三、报警无功率
检查步骤:
1、测量线盘线盘端子是否有300V电压。
2、测量主IC 1脚电压1.0左右,2脚电压0.9左右。
3、测量驱动电路贴片三极管Q1Q2Q3,18V稳压管。
4、电源电压18V 5V是否正常
5、检查C8贴片电容(容量471P)
四、功率上升下降/间断加热
检查步骤:
1、检查康铜丝是否虚焊。
2、检查电位器/可调电阻以及C16、17贴片电容
3、测量主IC12脚电压(3.0V左右)
五、通电无反应
检查步骤:
1、检查电源电路10欧线绕电阻电源ICAP8012
2、检查电源DW218V稳压二极管,EC104 1UF电容变压器450V4.7UF电容。
3、检查D5D7D8二极管(UF4007)
4、检查U103(78L05)
5、电压若正常还是无反应检查:1、主IC。2、R23(1.5K)R24(3.3K)电阻。
六、显示E1 E2 E3
检查步骤:
1、检查主传感器是否正常(传感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100K)
2、检查热R45电阻C15贴片电容。
3、代换主IC。
七、显示E4 E5 E6
检查步骤:
1、检查IGBT热敏电阻是否正常
2、炉内温度是否过高,风机转速是否正常
3、检查R99贴片电阻C14贴片电容以及主IC。
八、故障代码
E1 断路(主传感器坏)
E2 短路(主传感器坏)
E3 高温(主传感器坏)
E4 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5 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6 高温(散热片传感器坏)
E7 低压保护
E8 高压保护
E10 干烧保护
E11 主传感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