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训单片机交通灯软件程序

楼主(2015-05-2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0,i;
uchar num=30;
uchar flag=0,flag2=0,flag3=0;

sbit K1=P2^0;
sbit Stop=P3^4;

sbit LEDGreen_ew=P1^0;
sbit LEDYellow_ew=P1^1;
sbit LEDRed_ew=P1^2;
sbit LEDGreen_sn=P1^3;
sbit LEDYellow_sn=P1^4;
sbit LEDRed_sn=P1^5;

void Turn_LED();
void Delay(uint z);
void Sys_Inital();
void Turnkey();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Sys_Inital();
  while(1)
   {
                 Turnkey();
          }
}

void Turn_LED()
{
if(count==20)          //定时时间为1s
{
   count=0;
    num--;
  if(num==0)
  {
    flag++;
     if(flag==3)
           {flag=0;}
           if(flag==1)
           {num=2;}
       switch(flag%3)
         {
         case 0:
                         LEDGreen_ew=0;LEDYellow_ew=1;LEDRed_ew=1;
                         LEDGreen_sn=1;LEDYellow_sn=1;LEDRed_sn=0;
                            break;
         case 1:
                         LEDGreen_ew=1;LEDYellow_ew=0;LEDRed_ew=1;
                         LEDGreen_sn=1;LEDYellow_sn=0;LEDRed_sn=1;
                         break;
         case 2:
                          LEDGreen_ew=1;LEDYellow_ew=1;LEDRed_ew=0;
                 LEDGreen_sn=0;LEDYellow_sn=1;LEDRed_sn=1;
                         break;
         }
         num=3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Sys_Inital()
{
        TMOD = 0x01;
        TH0 = 0x3C;         //定时器0高8位
        TL0 = 0xB0;         //定时器0低8位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
        IT0=1;
        LEDGreen_ew=1;
        LEDYellow_ew=1;
        LEDRed_ew=1;
        LEDGreen_sn=1;
        LEDYellow_sn=1;
        LEDRed_sn=1;
}
void Turnkey()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flag3++;
                                while((i<50)&&(K1==0))
                                {
                                        delay10ms();
                                        i++;
                                }
                                i=0;
                        }
                }
                if(flag3==2)
                {
                flag3=0;
                num=3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A=0;        //关中断
          Delay(10);    //设置键消抖  10ms
            if(!Stop)
       {
                flag2++;
              if(flag2==2)
                      {flag2=0;}
                  switch(flag2)
                  {
                   case 0:TMOD=0x01;TR0=1; break;
                   case 1:TMOD=0x00; TR0=0; break;
                 }
                         while((i<50)&&(Stop==0))
                                {
                                        delay10ms();
                                        i++;
                                }
                                i=0;
       }

      EA=1;  //开中断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3c;               //定时时间为50ms
        TL0=0xb0;
        count++;
}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参数初始化********************
uchar count=0,count2=0;     //定时器0,定时器1的计数初值
uchar green_ns=60,green_ew=30,red_ns=34,red_ew=64,yellow_ns=4,yellow_ew=4;//南北绿灯亮60 东西绿灯30 南北红灯34 东西红灯64 南北黄灯4 东西黄灯4
uchar snorth=60,ewest=64;   //上电后南北绿灯亮60秒,东西红灯亮64秒
uchar ding_ns=0,ding_ew=0;  //南北状态转换标志位,东西状态转换标志位
uchar flag=0,flag2=0;       //设置键按下次数的标志位,长按键的标志位
//***********引脚定义**********************
sbit wela=P2^0;     //锁存器位选
sbit dula=P2^1;     //锁存器位选
sbit NS_R=P2^2;     //南北发光二极管
sbit NS_Y=P2^3;
sbit NS_G=P2^4;
sbit EW_R=P2^5;     //东西发光二极管
sbit EW_Y=P2^6;
sbit EW_G=P2^7;
sbit set=P3^2;      //按键 设置键 加1键  减1键
sbit up=P3^4;
sbit down=P3^5;
//*********函数声明部分******************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al();
void display(uchar s);
void display_ew(uchar w)
void display_ns(uchar r);
void turnkey();
void show();
//*********共阳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 { 0xC0,/*0*/ 0xF9,/*1*/ 0xA4,/*2*/ 0xB0,/*3*/0x99,/*4*/0x92,/*5*/0x82,/*6*/0xF8,/*7*/0x80,/*8*/0x90,/*9*/};
//*******软件延时函数 延时1毫秒*********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al()
{
wela=0;             //锁存器初始化
dula=0;
TMOD = 0x11;
//计数器0,1工作在方式1,数值大小16位,定时时间=12*(65536-x)/f  x为初值,f为时钟频率
TH0 = 0xD8;         //定时器0高8位
TL0 = 0xF0;         //定时器0低8位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H1=0xD8;           //定时器1高8位
TL1=0xF0;           //定时器1低8位
ET1 = 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
IT0=0;              //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
NS_R=1;             //南北发光二极管初始化
NS_G=0;
NS_Y=1;
EW_R=0;             //东西发光二极管初始化
EW_G=1;
EW_Y=1;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s)
{
P1=SEG7[s];
}
//*******数码管显示东西方向数字********
void display_ew(uchar w)
{
uchar x,y,i=0;
x=w%10;                 //个位
y=w/10;                 //十位
dula=1;
display(x);
dula=0;
P1=0x00;
wela=1;
P1=0x04;
wela=0;
delay(5);
dula=1;
display(y);
dula=0;
P1=0x00;
wela=1;
P1=0x08;
wela=0;
delay(5);
}
  //*******数码管显示南北方向数字********
void display_ns(uchar r)
{
uchar x,y,i=0;
x=r%10;                //个位
y=r/10;                //十位
dula=1;
display(x);
  dula=0;
P1=0x00;
wela=1;
P1=0x01;
wela=0;
delay(5);
dula=1;
display(y);
dula=0;
P1=0x00;
wela=1;
P1=0x02;
wela=0;
delay(5);
}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turnkey()
{
flag2=0;               //扫描之前加10减10标志位清零
if(!up)
{
delay(10);       //按键消抖 时10ms
if(!up)
{
TR1=1;        //定时器1开始1s定时,用于键盘扫描的定时数值加10
while(!up)
{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display_ns(green_ns);
NS_G=0;
break;

case 2:
display_ns(yellow_ns);
NS_Y=0;break;

case 3:
display_ew(green_ew);
EW_G=0;
break;

case 4:
display_ew(yellow_ew);
EW_Y=0;
break;
}
}
while(!up);  //等待按键结束
delay(10);   //按键消抖   延时10ms
while(!up);
TR1=0;      //定时器1结束
if(count2>=100)
{
flag2=1;
count2=0;
switch(flag2%3)
{
case 0:break;
case 1: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green_ns+=9;
if(green_ns>99)
green_ns=0;
break;
case 2:break;
case 3:
green_ew+=9;
if(green_ew>99)
green_ew=0;
break;
case 4:break;
}
break;
case 2: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green_ns-=9;
if(green_ns<=0)
{
green_ns=99;
}
break;
case 2:break;
case 3:
green_ew-=9;
if(green_ew<=0)
{
green_ew=99;
}
break;
case 4:break;
}
break;
}
}
switch(flag)              //短按键加一
{
case 0:break;
case 1:
//南北绿灯加一
green_ns++;
if(green_ns==100)
green_ns=0;
red_ew=green_ns+yellow_ns;
break;
case 2:
//南北黄灯加一
yellow_ns++;
if(yellow_ns==10)
yellow_ns=0;
red_ew=green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东西绿灯加一
green_ew++;
if(green_ew==100)
green_ew=0;
red_ns=green_ew+yellow_ew;
  break;
case 4:
//东西黄灯处理加一
yellow_ew++;
if(yellow_ew==10)
yellow_ew=0;
red_ns=green_ew+yellow_ew;
break;
}
}
}
if(!down)
{
delay(10);       //按键消抖   延时10ms
if(!down)
{
TR1=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while(!down)
{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display_ns(green_ns);
NS_G=0;
break;
case 2:
display_ns(yellow_ns);
NS_Y=0;
break;
case 3:
display_ew(green_ew);
EW_G=0;
break;
case 4:
display_ew(yellow_ew);
EW_Y=0;
break;
}
}
while(!down);   //等待按键结束
delay(10);      //按键消抖   延时10ms
while(!down);
TR1=0;          //定时器1结束计时
if(count2>=100)
{
flag2=2;
count2=0;
switch(flag2%3)
{
case 0:break;
case 1: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green_ns+=9;
if(green_ns>99)
green_ns=0;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green_ew+=9;
if(green_ew>99)
green_ew=0;
break;
case 4:
break;
}
break;
case 2: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green_ns-=9;
if(green_ns<=0)
{
green_ns=99;
}
break;
case 2:break;
              case 3:
          green_ew-=9;
              if(green_ew<=0)
            {
          green_ew=99;
           }
          break;
        case 4:break;
      }
    break;
         }
     }
switch(flag)               //短按键减一
            {
   case 0:break;
   case 1:                //南北绿灯减一
  green_ns--;
     if(green_ns==255)
                {
  green_ns=99;
       }
red_ew=green_ns+yellow_ns;
      break;
     case 2:                //南北黄灯减一
    yellow_ns--;
            if(yellow_ns==255)
      yellow_ns=9;
      red_ew=green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green_ew--;
                  if(green_ew==255)
      green_ew=99;
     red_ns=green_ew+yellow_ew;
     break;
   case 4:                //东西黄灯减一
   yellow_ew--;
         if(yellow_ew==255)
   {
yellow_ew=9;
    }
red_ns=green_ew+yellow_ew;
      break;
   }
}
}
  }  //*************闪烁显示函数*****************
void show()
{
      switch(count/17)                   //1秒 亮3次灭3次
    {
  case 0: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display_ns(green_ns);
         break;
    case 2:
      display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display_ew(green_ew);
        break;
     case 4:
     display_ew(yellow_ew);
        break;
    }
    break;
    case 1:break;
   case 2: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display_ns(green_ns);
       break;
    case 2:
    display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display_ew(green_ew);
       break;
    case 4:
display_ew(yellow_ew);
      break;
       }
    break;
   case 3:break;
   case 4: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display_ns(green_ns);
        break;
    case 2:
      display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display_ew(green_ew);
     break;
     case 4:
   display_ew(yellow_ew);
       break;
  }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al();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flag==0)
    {
  display_ns(snorth);
    display_ew(ewest);
  }
   else
if(flag!=0)
  {
    turnkey();       // 键盘扫描函数

                                   show();
       //闪烁显示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D8;               //定时时间为10ms
  TL0=0xF0;
   count++;
   if(count==100)
  //定时时间为1s
   {
count=0;
if(flag==0)
   {
snorth--;
    //南北数字减1
  ewest--;
    //东西数字减1
  if(snorth==0)
     {
    ding_ns++;
    //南北下一状态处理
  switch(ding_ns%3)
      {
   case 0: snorth=green_ns;
      NS_R=1;
      NS_G=0;
      NS_Y=1;
        break;
    case 1: snorth=yellow_ns;
        NS_R=1;
      NS_G=1;
     NS_Y=0;
      break;
     case 2: snorth=red_ns;
      NS_R=0;
      NS_G=1;
    NS_Y=1;
      break;
       }
  }
   if(ewest==0)
{
     ding_ew++;
        //东西下一状态处理
switch(ding_ew%3)
   {
  case 0:ewest=red_ew;
   EW_R=0
EW_G=1;
EW_Y=1;
break;
case 1:ewest=green_ew;
EW_R=1;
  EW_G=0;
EW_Y=1;
break;
case 2: ewest=yellow_ew;
EW_R=1;
EW_G=1;
EW_Y=0;
break;
    }
   }
}
  }
   }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设置键)************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A=0;        //关中断
  if(!set)
    {
delay(10);    //设置键消抖  10ms
  if(!set)
    {
  NS_R=1;
NS_G=1;
NS_Y=1;
EW_R=1;
EW_G=1;
EW_Y=1;
flag++;
}
while(!set);
delay(10);
  while(!set);
     switch(flag)
    {
  case 0:break;
     case 1:
       NS_R=1;
//南北发光二极管
    NS_G=0;
   NS_Y=1;
       EW_R=1;
//东西发光二极管
  EW_G=1;
    EW_Y=1;
display_ns(green_ns);
   break;
case 2:
  NS_R=1;
     //南北发光二极管
   NS_G=1;
NS_Y=0;
      EW_R=1;
       //东西发光二极管
   EW_G=1;
  EW_Y=1;
     display_ns(yellow_ns);
      break;
     case 3:
      NS_R=1;
       //南北发光二极管
   NS_G=1;
    NS_Y=1;
        EW_R=1;
      //东西发光二极管
EW_G=0;
EW_Y=1;
display_ew(green_ew);
     break;
   case 4:
  NS_R=1;
  //南北发光二极管
  NS_G=1;
NS_Y=1;
  EW_R=1;
          //东西发光二极管
  EW_G=1;
       EW_Y=0;
  display_ew(yellow_ew);
      break;
     }
    if(flag==5)
    {
   flag=0;
    //改值后的初始化红绿灯状态和数码管数字
   snorth=green_ns;
  ewest=red_ew;
    NS_R=1;
   NS_G=0;
     NS_Y=1;
       EW_R=0;
   EW_G=1;
   EW_Y=1;
   ding_ns=0;
    ding_ew=0;
    }
  }
    EA=1;
  //开中断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count2++;
}         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A=P2^2;   //   南北红
sbit  BB=P2^3;   //   南北黄
sbit  CC=P2^4;   //   南北绿
sbit  DD=P2^5;  //    东西红
sbit  EE=P2^6;  //    东西黄
sbit  FF=P2^7;  //    东西绿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AA=0;
  BB=0;
    CC=0;
  DD=0;
    EE=0;
  FF=0;
    delay(500);
   AA=1;
  BB=1;
   CC=1;
DD=1;
   EE=1;
  FF=1;
      delay(5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数码管显示检测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0;
   ucharcount2=0,green_ns=60,
green_ew=30,red_ns=34,red_ew=64,
yellow_ns=4,yellow_ew=4;//南北绿灯亮60 东西绿灯30 南北红灯34 东西红灯64 南北黄灯4 东西黄灯4
uchar ding_ns=0,ding_ew=0,flag=0,snorth=60,ewest=64;   //计数到0后的处理,开始南北绿灯亮的时间,东西红灯亮的时间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s);
   sbit LED_EW_0=P2^0; //数码管 位选段
sbit LED_EW_1=P2^1;
sbit LED_NS_0=P2^2;
sbit LED_NS_1=P2^3;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
{  0xC0,/*0*/ // 共阳数码管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0x90,/*9*/  };
   void delay(uint z)                                          //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       //数码管显示程序
  {
    P1=SEG7[s];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EW_0=1;
    LED_EW_1=1;
LED_NS_0=1;
   LED_NS_1=1;
  P1=0x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