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脑集硬件篇(亲身经历,原创,仅供学习交流用)

楼主(2015-05-26):
电子电脑集硬件篇(QZ亲身经历,原创,仅供学习交流用)
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
Toshiba 3410
显卡3D功能,装98系统。不过性能极弱。
------------------------------------------------------------
神舟 天运M372T
有时开不了机或用着一下子自己关机,开关按键螺丝太紧,扭松一点即可。
-------------------------------------------------------------------------
神舟 天运Q540X-n
装系统--BIOS不支持U盘装系统。用USB光驱装。
----------------------------------------------------------------------
富士通B8210
1、指纹识别:Omnipass能装,也能当滚轮用,但录不了指纹。用VitaKey即可,从神舟官网下。
2、按键盖盖不紧:屏轴太紧,加润滑油。
-------------------------------------------------------------
神舟 优雅Q310N
1、跟Q320N是同一种的板子31的。启用USB2.0。F2进入BIOS恢复默认保存即可。(装什么USB2.0驱动都是不起作用的Can’t find HID)
2、散热设计的超垃圾。背板的铝片不知道利用起来。工作20来分钟,CPU、硬盘上55度是很容易的。由于硬盘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导致旁边的电池容易坏(电池降为约1.6V,正常3V),而后启动不了电脑,要进入BIOS,恢复下默认才可进入操作系统。硬盘架的金属导热极差。还不如Q1600的白铁皮。 通过在硬盘侧面加铝片,温度在46度左右。
3、鼠标指针有时会乱晃动。在触摸板下就是南桥芯片(ICH7),在上面加散热片。装触摸板驱动(虽然不装照样可以用)。
4、机身的读卡器最大只支持2G。如大于则用SDHC读卡器读,估价10元/个。
5、支持移动硬盘安装系统。开机按F12选 boot device

-----------------------------------------------------------
神舟 天运Q1600
1、按电源按键不开机。拆后部内存条挡板,将内存取下重装。
----------------------------------------------------------------
神舟 天运F2000
1、支持U盘启动WinPE系统。
2、反应慢,卡机现象。硬盘UNC错误;第一个就是绿点。修复或换个硬盘。(应先排除系统问题)
--------------------------------------------------------------------
神舟 天运Q2000 D2 EUS3
开不了机.屏不亮
-----------------------------------------------------------------
止目前用过的神舟本,屏轴盖没一个是设计的好的,昨天Q310N右侧的不晓得掉哪了。
---------------------------------------------------------------------
Toshiba XP PROJECT
闪屏,黑白图像,拆机清尘。
-+——+——+——+——+——+——+——+——
鲁教。朗朗 2.0音箱
有爆音。拆机发现电源滤波电容鼓了,找一1000uF/16V的换上,试机,出现青烟,断电,摸电容很烫,查电路,原来是厂家把电解电容的极性搞反了(害得我以为是电容老化失容或容量减小),重新装一好的。正常。
-+——+——+——+——+——+——+——+——
Toshiba esudio212
复印出的显示有黑线条
1、查鼓有无刮伤。
2、清洁电极。
-+——+——+——+——+——+——+——+——
手机显示“充电器接触不良”
症状:用充电线接手机充电,刚开始能正常充电,约5分钟后,手机屏显示“充电器接触不良”,且“嘟嘟”响。
//先确认是否供电不足,再检查是否断线接触不好。(一般台式机前置口供电小于主板上的直接口,部分低端笔记本USB口供电不一,如同为天运Q1600的机子,同一块移动硬盘,有的机子能正常使用,有的就直接黑屏保护关机。)
-+——+——+——+——+——+——+——+——
鼠标单击变双击
按下鼠标左键,有时变成双击,特别烦。排除 控制面板 鼠标 的正常设置。看来是按键的故障。拆开,用手直接按红键,感觉左键的确没有右键手感好了,另找一个,通过电烙铁换好。
---------------------------------------------------------------------
一EVD,电源不工作.
互感器线圈烧断,保险烧断,Vip22A芯片击穿短路,50V/20uF电容爆浆,整流桥两二极管击穿.
-------------------------------------------------------------------------
美的空调空气源中央热水机
RSJF-72/C 220V~ 7.2kW
线控器KJR-17B
------------------------------------------------------------------------------
SHARP XR-D256XA
投影机无法开机,色轮无法通过自检程序,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被灰尘遮住了。

=============================================================
MB6S整流桥;SS14快恢复二极管,1A,40V。TL431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