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HO镜像打全所有补丁(QZ记录用)

楼主(2015-05-26):
给GHO镜像打全所有补丁(QZ记录用)
1、做了一次系统过了几个月就有很多漏洞,老是封装系统,甚是麻烦。如下方便用于记录QZ直接实现给现有的GHO镜像打全系统补丁。
2、至于软件,封装的时候用软件安装管理器。
3、下次碰到新出的漏洞,更新一下就行了。

制作好安装补丁的批处理buding.bat,然后建立WINDOWS和OFFICE文件夹,将windows补丁置于windows文件夹里,将office补丁置于OFFICE文件夹中。
cls
@echo off
color 0a
echo 注意:
echo     如果开始安装请让补丁安装完再由系统自动退出。
echo     如果中途退出该程序,可能会产生一些垃圾文件。
:installBD
echo 正在加裁文件,请稍候.........
for /f "tokens=1 delims= " %%j in ('dir office /od /b') do office\%%j /q
for /f "tokens=1 delims= " %%j in ('dir windows /od /b') do windows\%%j /passive /norestart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v Restrictanonymous /f
rem 登录时不显示上次的用户名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DontDisplayLastUserName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v Restrictanonymous /t reg_dword /d 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DontDisplayLastUserName /t reg_dword /d 1 /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f "delims=\" %%i in ('fsutil fsinfo drives^|find /v ""') do (
    set var=%%i
    set drive=!var:~-2!
    fsutil fsinfo drivetype !drive!|find "固定">nul && (
    if exist !drive!\RECYCLER rd/s/q !drive!\RECYCLER >nul 2>nul
    if exist !drive!\Recycled rd/s/q !drive!\Recycled >nul 2>nul
    )
)

buding.bat转成buding.exe。将buding.exe、WINDOWS文件夹和OFFICE文件夹至于sysprep文件夹中,并在封装任务中选择“在部署中(或后)调用buding.exe
封装or编译

网友A(2023-05-10):
好帖,有没有修改bios的sn吗以及bios数据结构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