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仿真一个数码管电子钟问题 把P0的位置和h=b[g],h=c[g]的位置换一下就不行了

楼主:
仿真一个数码管电子钟,问题在代码后面。代码和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按键123
sbit fmq=P3^6;
sbit fmqkg=P3^7;
uint nian=2015,yue=5,ri=26;//初始化定义2015年5月26日
signed char shi=16,fen=5,miao=0,xingqi=2,ns=7,nf=30,nm=0;//时分秒23-59-50,星期2,闹时分秒7:30:00
uchar qiehuan=0,shanshuo=0,tiaojie=0,jishi=0,jishu=0,c[8]; //切换,闪烁,调节,计时,计数。
uchar code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9“-”“不显示”
uchar code b[]={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P2打开次序
void yanshi(uchar d) //延时
{
        uchar e,f;
        for(e=d;e>0;e--)
        for(f=120;f>0;f--);
}
void shijianxianshi() //时间显示
{
        uchar g,h;
        for(g=0;g<8;g++)
        {
                P2=0; //关P2,不关也没事。关了放心点。
                h=c[g];
                P0=a[h];
                h=b[g];
                if(shanshuo)
                {
                        if(tiaojie==1&(g==0|g==1))h=0; //若调节等于1,秒闪烁
                        if(tiaojie==2&(g==3|g==4))h=0;//若调节等于2,分闪烁
                        if(tiaojie==3&(g==7|g==6))h=0; //若调节等于3,时闪烁
                }
                P2=h;
                yanshi(5);
                P2=0; //消影
        }
        c[7]=shi/10; //分离时分秒
        c[6]=shi%10;
        c[5]=10; //“显示-”
        c[4]=fen/10;
        c[3]=fen%10;
        c[2]=10;
        c[1]=miao/10;
        c[0]=miao%10;
        if(shi<10)c[7]=11;//若小时小于10,0不显示。
}
void riqixianshi()         //日期        显示
{
        uchar i,j;
        for(i=0;i<8;i++)
        {
                P2=0;
                j=c[ i];
                P0=a[j];
                j=b[ i];
                if(shanshuo)//调节时对应的位置闪烁
                {
                        if(tiaojie==4&(i==0|i==1))j=0;                //日
                        if(tiaojie==5&(i==2|i==3))j=0;                //月
                        if(tiaojie==6&(i==7|i==6|i==5|i==4))j=0;//年闪烁
                }
                P2=j;
                yanshi(5);
                P2=0;
        }
        c[7]=nian/1000%10;
        c[6]=nian/100%10;
        c[5]=nian/10%10;
        c[4]=nian%10;
        c[3]=yue/10;
        c[2]=yue%10;
        c[1]=ri/10;
        c[0]=ri%10;
}
void xingqixianshi() //星期显示
{
        P2=0x40;  //01000000
        P0=0X3F;  //00111111 显示“.”“-”
        yanshi(5);
        P2=0;
        P2=0x20;   //00100000
        P0=a[xingqi];  //星期显示位置
        yanshi(5);
        P2=0;
        P2=0x10;         //00010000
        P0=0XbF;        // 显示“-”
        yanshi(5);
        P2=0;
        P2=0x08;         //00001000
        P0=0X7F;         //显示“.”
        yanshi(5);
        P2=0;
}
void fengmingqi() //蜂鸣器
{
        if(fen==0&&miao==0)//整点报时
        fmq=0;                                 //报时1秒
        if(fen!=0||miao!=0)//1秒过后
        fmq=1;                           //关蜂鸣器
        if(shi==ns&&fen==nf) //闹钟1分钟
        fmq=0;
        if(shi!=ns||fen!=nf) //1分钟过后
        fmq=1;                                //关蜂鸣器
}
void naozhongxianshi() //闹钟显示
{
        uchar k,l;
        for(k=0;k<8;k++)
        {
                P2=0;
                l=c[k];
                P0=a[l];
                l=b[k];
                if(shanshuo)
                {
                        if(tiaojie==7&(k==3|k==4))l=0;
                        if(tiaojie==8&(k==7|k==6))l=0;
                }
                P2=l;
                yanshi(5);
                P2=0;
        }
        c[7]=ns/10;
        c[6]=ns%10;
        c[5]=10;
        c[4]=nf/10;
        c[3]=nf%10;
        c[2]=10;
        c[1]=nm/10;
        c[0]=nm%10;
        if(shi<10)c[7]=11;
}
void anjian()
{
        if(s1==0)//若S1按下
        {
                yanshi(10);         //延时
                if(s1==0)          //确认按下
                {
                        while(!s1);        //等待放开
                        tiaojie++;
                        TR0=0;           //关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1
                        if(tiaojie==11)        //若调节到了11
                        {
                                tiaojie=0; //置零
                                TR1=0;        //关计时器1;
                                TR0=1;        //开计时器0
                        }
                }
        }
/*        if(s2==0)
        {
                while(!s2);
                switch(tiaojie)
                {
                        case 1:qiehuan=0;miao++;if(miao==60)miao=0;break;
                        case 2:qiehuan=0;fen++;if(fen==60)fen=0;break;
                        case 3:qiehuan=0;shi++;if(shi==24)shi=0;break;
                        case 4:qiehuan=1;ri++;if(yue==2&&(nian%4==0)&&ri==30)ri=1;  //年能整除4的2月,29天。
                                                                        else if(yue==2&&ri==29)ri=1; //其他的2月28天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1)ri=1;        //小月30天
                                                                        else if(ri==32)ri=1;break;  //其他的31天
                        case 5:qiehuan=1;yue++;if(yue==13)yue=1;break;
                        case 6:qiehuan=1;nian++;if(nian==10000)nian=0;break;
                        case 7:qiehuan=3;nf++;if(nf==60)nf=0;break;
                        case 8:qiehuan=3;ns++;if(ns==24)ns=0;break;
                        case 9:qiehuan=2;xingqi++;if(xingqi==8)xingqi=1;break;
                        case 10:fmqkg=0;break;
                        default:qiehuan=0;
                }
        }
        if(s3==0)
        {
                while(!s3);
                switch(tiaojie)
                {
                        case 1:qiehuan=0;miao--;if(miao==-1)miao=59;break;
                        case 2:qiehuan=0;fen--;if(fen==-1)fen=59;break;
                        case 3:qiehuan=0;shi--;if(shi==-1)shi=23;break;
                        case 4:qiehuan=1;ri--;if(yue==2&&(nian%4==0)&&ri==0)ri=30;  //年能整除4的2月,29天。
                                                                        else if(yue==2&&ri==0)ri=29; //其他的2月28天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0)ri=31;        //小月30天
                                                                        else if(ri==0)ri=31;break;  //其他的31天
                        case 5:qiehuan=1;yue--;if(yue==0)yue=12;break;
                        case 6:qiehuan=1;nian--;if(nian==10000)nian=9999;break;
                        case 7:qiehuan=3;nf--;if(nf==-1)nf=59;break;
                        case 8:qiehuan=3;ns++;if(ns==-1)ns=23;break;
                        case 9:qiehuan=2;xingqi--;if(xingqi==0)xingqi=7;break;
                        case 10:fmqkg=0;break;
                }
        }*/
        if(tiaojie==1)        //调秒
        {
                qiehuan=0;
                if(s2==0)
                {
                        while(!s2);
                        miao++;
                        if(miao==60)miao=0;
                }
                if(s3==0)
                {
                        while(!s3);
                        miao--;
                        if(miao==-1)miao=59;
                }
        }
        if(tiaojie==2) //调分
        {
                qiehuan=0;
                if(s2==0)
                {
                        while(!s2);
                        fen++;
                        if(fen==60)fen=0;
                }
                if(s3==0)
                {
                        while(!s3);
                        fen--;
                        if(fen==-1)fen=59;
                }
        }
        if(tiaojie==3)        //调时
        {
                qiehuan=0;
                if(s2==0)
                {
                        while(!s2);
                        shi++;
                        if(shi==24)shi=0;
                }
                if(s3==0)
                {
                        while(!s3);
                        shi--;
                        if(shi==-1)shi=23;
                }
        }
        if(tiaojie==4)//调日
        {
                qiehuan=1;
                if(s2==0)
                {
                        while(!s2);
                        ri++;
                        if(yue==2&&(nian%4==0)&&ri==30)ri=1;  //年能整除4的2月,29天。
                        else if(yue==2&&ri==29)ri=1; //其他的2月28天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1)ri=1;        //小月30天
                        else if(ri==32)ri=1;  //其他的31天
                }
                if(s3==0)
                {
                        while(!s3);
                        ri--;
                        if(yue==2&&(nian%4==0)&&ri==0)ri=30;
                        else if(yue==2&&ri==0)ri=29;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0)ri=31;
                        else if(ri==0)ri=31;
                }
        }
        if(tiaojie==5) //调月
        {
                qiehuan=1;
                if(s2==0)
                {
                        while(!s2);
                        yue++;
                        if(yue==13)yue=1;
                }
                if(s3==0)
                {
                        while(!s3);
                        yue--;
                        if(yue==0)yue=12;
                }
        }
        if(tiaojie==6) //调年
        {
                qiehuan=1;
                if(s2==0)
                {
                        while(!s2);
                        nian++;
                        if(nian==10000)nian=0;
                }
                if(s3==0)
                {
                        while(!s3);
                        nian--;
                        if(nian==10000)shi=9999;
                }
        }
        if(tiaojie==7)//调闹钟分
        {
                qiehuan=3;
                if(s2==0)
                {
                        while(!s2);
                        nf++;
                        if(nf==60)nf=0;
                }
                if(s3==0)
                {
                        while(!s3);
                        nf--;
                        if(nf==-1)nf=59;
                }
        }
        if(tiaojie==8)//调闹钟时
        {
                qiehuan=3;
                if(s2==0)
                {
                        while(!s2);
                        ns++;
                        if(ns==24)ns=0;
                }
                if(s3==0)
                {
                        while(!s3);
                        ns--;
                        if(ns==-1)ns=23;
                }
        }
        if(tiaojie==9)//调星期
        {
                qiehuan=2;
                if(s2==0)
                {
                        while(!s2);
                        xingqi++;
                        if(xingqi==8)xingqi=1;
                }
                if(s3==0)
                {
                        while(!s3);
                        xingqi--;
                        if(xingqi==0)xingqi=7;
                }
        }
        if(tiaojie==10)//开关蜂鸣器
        {
                if(s2==0)
                {
                        while(!s2);
                        fmqkg=0;
                }
                if(s3==0)
                {
                        while(!s3);
                        fmqkg=1;
                }
        }
}
void main()
{
        TMOD=0X01;         //中断器
        TH0=(65535-49990)/256;
        TL0=(65535-49990)%256;
        ET0=1;
        TR0=1;
        EA=1;
        TH1=(65535-49990)/256;
        TL1=(65535-49990)%256;
        ET1=1;
        TR1=0;
        while(1)
        {
                anjian();
                fengmingqi();
                if(qiehuan==0)
                shijianxianshi();
                if(qiehuan==1)
                riqixianshi();
                if(qiehuan==2)
                xingqixianshi();
                if(qiehuan==3)
                naozhongxianshi();
        }
}
void dingshiqi1()interrupt 1
{
        TH0=(65535-49990)/256;
        TL0=(65535-49990)%256;
        jishi++;
        if(jishi==20)
        {
                jishi=0;
                miao++;
                if(miao>29&&miao<36)qiehuan=2;        //5秒显示星期
                if(miao>35&&miao<45)qiehuan=1; //9秒显示日期
                if(miao>44||miao<30)qiehuan=0; //其他的时间全显示时间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xingqi++;
                                        if(xingqi==8)xingqi=1;
                                        ri++;
                                        if(yue==2&&(nian%4==0)&&ri==30)ri=1;
                                    else if(yue==2&&ri==29)ri=1;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1)ri=1;
                                    else if(ri==32)ri=1;
                                        if(ri==1)
                                        {
                                                yue++;
                                                if(yue==13)
                                                {
                                                        yue=1;
                                                        nian++;
                                                        if(nian==10000)//没地方显示了,不然长整型非得弄成几亿年。
                                                        nian=0;        //想多了,人生百年虽然短了点,但是也可以了。
                                                }
                                        }
                                }
                        }
                }
        }
}
void dingshiqi2()interrupt 3
{
        TH1=(65535-49990)/256;
        TL1=(65535-49990)%256;
        jishu++;
        if(jishu==40)
        {
                jishu=0;
                shanshuo=shanshuo^0xff;
        }
}

为什么我把P0的位置和h=b[g],h=c[g]的位置换一下就不行了呢?

网友A(2015-05-31):
有人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B:
仿真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C:
h=b[g],h=c[g]是两句相邻的语句,他们的顺序不会影响到程序的执行结果,楼主是不是复制的时候输入了一些 全角的空格或者字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b[g],h=c[g]是两句相邻的语句,他们的顺序不会影响到程序的执行结果,楼主是不是复制的时候输入了一些 全 ...

没有啊,都是自己打的,换位置的时候才是复制的。不过仿真确实可能有问题。
我做个实物实验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