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APK

楼主(2015-05-27):
修改APK(QZ记录用)
软件:WinRAR 、AndroidResEdit

在WinRAR可以提取APK里面的文件,删除以及替换。

对于AndroidResEdit,可以改文件名等。签名完成,可以进行安装。

网友A(2015-07-05):
可否分享一下修改过程,我想修改蓝牙串口调试助手,让起收到某一代码后  可以触发手机震动或声音,谢谢

网友B:
楼主将的太简单了
最好是把修改的过程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