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18b20+12864智能风扇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5-05-27):
基于红外控制的智能小风扇的c语言程序哦,最好有原理图,我的程序调了很久就一直有问题,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做过这个作品,  刚开始的时候  电路设计的是直接控制可控硅的,风速调到比较低的时候,风扇就抖动的很厉害;后来加了过零检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C(2015-08-19):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HT11[5],RTflag=0;
uchar  FLAG;   //超时标志位
uchar a,b;
sbit dat=P1^5;//DHT11
sbit RS=P2^6;//1602显示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IN1 = P1^0;//电机
sbit IN2 = P1^1;
sbit IN3 = P1^2;
sbit IN4 = P1^3;
sbit ENA = P1^4;
bit Run_Status;
unsigned char CYCLE;
unsigned char DUTY;
uchar table[5];
uint wd,sd;
/*void Delay(uint cnt)
{
        while(--cnt);
} */
void motor1()
{
if(DHT11[2]>=20&&DHT11[2]<=24)
                        {
                                TR0=1;
                                if(DUTY<CYCLE)
                                DUTY=2;        //增加占空比
                                else
                                DUTY=0;
                                Run_Status=1;
                                IN1=1;
                                IN2=0;
                                ENA=0;
                         }
                        if(DHT11[2]>=25&&DHT11[2]<=29)
                        {
                                TR0=1;
                                if(DUTY<CYCLE)
                                DUTY=4;        //增加占空比
                                else
                                DUTY=0;
                                Run_Status=1;
                                IN1=1;
                                IN2=0;
                                ENA=0;
                         }
                        if(DHT11[2]>=30&&DHT11[2]<=34)
                        {
                                TR0=1;
                                if(DUTY<CYCLE)
                                DUTY=6;        //增加占空比
                                else
                                DUTY=0;
                                Run_Status=1;
                                IN1=1;
                                IN2=0;
                                ENA=0;
                         }
                        if(DHT11[2]>=35&&DHT11[2]<=40)
                        {
                                TR0=1;
                                if(DUTY<CYCLE)
                                DUTY=8;        //增加占空比
                                else
                                DUTY=0;
                                Run_Status=1;
                                IN1=1;
                                IN2=0;
                                ENA=0;
                         }

}
void motor2()//湿控
  {
  if(DHT11[0]+DHT11[1]<=70 )
  {
  IN3=1;IN4=0;
  }
  else
  {
  IN3=0;IN4=0;
  }
  }

void Delay_t(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10us延时函数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int z)//1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1602写指令
{
   RS=0;
   RW=0;
   EN=1;
   P0=com;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1);//1602清屏
  delay(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1);
  lcd_write_com(0x0C);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1602写数据
{
   RS=1;
   RW=0;
EN=1;
   P0=date;
   delay(1);
   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在任意地址写符号
{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hu(uchar x,uchar y,uchar num)//数据显示函数
{

          uchar s,g;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s=num/10;// 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s);
          g=num%10;//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g);
}

uchar  write_byte1()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comdata,temp1;
       for(i=0;i<8;i++)
            {
                       FLAG=2;
                   while((!dat)&&FLAG++);//判断数据位是1还是0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1=0;
             if(dat)temp1=1;
                    FLAG=2;
                 while((dat)&&FLAG++);

                    if(FLAG==1)break;
                   comdata<<=1;
                      comdata|=temp1;
             }
                 return (comdata);
}
void DHT11_5() //dht11读5个字节
{
          uchar i,temp;
          //主机拉低18MS
       dat=0;
           Delay_t(180);
           da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1;
           if(!dat)
           {
                FLAG=2;

                while((!dat)&&FLAG++);
                        FLAG=2;

                while((dat)&&FLAG++);
                        for(i=0;i<5;i++)
                        {
                                DHT11=write_byte1();
                        }
                        dat=1;

                        temp=(DHT11[0]+DHT11[1]+DHT11[2]+DHT11[3]);
                        if(temp==DHT11[4])        //数据校验位
                        {
                                RTflag=1;
                        }
                        if(RTflag==1) //如果RTflag=1说明读到的数据正确
                   {
                                RTflag=0;
                                write_str(0,0,"measurement ");//第一行显示湿度
                                write_shu(12,0,DHT11[0]);
                                write_str(14,0,"RH");
                                write_str(0,1,"Temperature ");//第二行显示温度
                            write_shu(12,1,DHT11[2]);
                            write_str(14,1,"^C");
                   }

                }
}

void timerinit()
{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1MS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Run_Status=0;
        IN1=1;
        IN2=1;
    ENA=0;

        CYCLE=10;         //ÖüÆú10ms周期10ms
        DUTY=0;         //占空比=0
}

void main()
{
  lcd_init();  //1602初始化
  delay(1000); //等待DHT11传感器数据稳定开始激活DHT11
        timerinit();

  while(1)
  {
   delay(1000);//等待DHT11传感器数据稳定开始激活DHT11
   write_byte1();//读一个字节
   DHT11_5(); //读数据
  delay(1000); //延时等待
  motor1();
        motor2();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DUTY==0)                                {Cnt=0;        TR0=0;Run_Status=0;}        //占空比为0时停止中断
        else if(DUTY==CYCLE)        Cnt=CYCLE;
        else                                        Cnt++;
        if(Cnt==DUTY)                //高电平时间到
        {
                 ENA = 0;
        }
        if(Cnt == CYCLE)        //低电平时间到
        {
                ENA = 1;
            Cnt=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先是做了按键调速的程序,然后加到DHT11的程序中做温度调速,后来调试时发现DHT11温湿度显示有点慢,而且调速那里也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