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ic读写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4us();
sda=0;
delay4us();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4us();
sda=1;
delay4us();
scl=0;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ack()
{
sda=0;
scl=1;
delay4us();
scl=0;
sda=1;
}
void noack()
{
sda=1;
scl=1;
delay4us();
scl=0;
sda=0;
}
uchar recbyte()
{
uchar i,rd;
rd=0x00;
sda=1;
for(i=0;i<8;i++)
{
scl=1;
rd<<=1;
rd|=sda;
delay4us();
scl=0;
delay4us();
}
scl=0;
delay4us();
return rd;
}
uchar sendbyte(uchar wd)
{
uchar i;
bit ack0;
for(i=0;i<8;i++)
{
sda=(bit)(wd&0x80);
_nop_();
_nop_();
scl=1;
delay4us();
scl=0;
wd<<=1;
}
delay4us();
sda=1;
scl=1;
delay4us();
ack0=!sda;
scl=0;
delay4us();
return ack0;
}
uchar Rec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
uchar i;
start();
if(!sendbyte(slave)) return 0;
if(!sendbyte(subaddr)) return 0;
start();
if(!sendbyte(slave+1)) return 0;
for(i=0;i<n-1;i++)
  {
  buffer[i]=recbyte();
ack();
  }
buffer[n-1]=recbyte();
noack();
stop();
return 1;
}

uchar Send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
uchar i;
start();
if(!sendbyte(slave)) return 0;
if(!sendbyte(subaddr)) return 0;
for(i=0;i<n;i++)
{
if(!sendbyte(buffer[i])) return 0;
}
stop();
return 1;
}

网友A(2015-05-27):
这个程序现在有什么现象可以通讯吗?

网友B:
是密码锁发送原始密码到缓冲区然后在从缓冲区读出来,但是不成功密码锁的开机密码是6个0而不是之前设置的123456

网友C:
假如每次开机密码读到都是6个0,那可能就是没保存进去。
还有,每次读写之后,要延时大概10毫秒那样子再作读写,给点时间ic去反应。

网友C:
使用at24c系列的ic吗?我手头上在做一个小玩意有相关i2c协议可用的程序,有需要可以贴出来供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at24c系列的ic吗?我手头上在做一个小玩意有相关i2c协议可用的程序,有需要可以贴出来供参考下。

嗯是AT24c02芯片的iic,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at24c系列的ic吗?我手头上在做一个小玩意有相关i2c协议可用的程序,有需要可以贴出来供参考下。

是的,我用的就是AT24c02的

网友C:
//**************************************//I2C通信协议
void 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

void stop()//停止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respons()//应答
{
        unsigned char i;
        scl=1;
        nop();
        while((sda==1)&&(i<250))
        {
                i++;
        }
        scl=0;
        nop();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sda=1;
        scl=1;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
        scl=0;
        for(i=0;i<8;i++)
        {
                dat=dat<<1;
                sda=CY;
                scl=1;
                nop();
                scl=0;
                nop();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读取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k;
        for(i=0;i<8;i++)
        {
                scl=1;
                nop();
                k=(k<<1)|sda;
                scl=0;
                nop();
        }
        return k;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向AT24C02地址中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
        respons();
        stop();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从AT24C02地址中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
}
//**************************************//

你直接调用以上的函数就可以了。其中at24c02的地址线全部接地,所以器件寻址时a0是写数据,a1是读数据,具体根据自己接线修改。
例如read(0x00)就是从0x00地址上读取数据。
write(0x00,0xff)就是把数据0xff写入地址0x00中。
记住读写一次之后假如想继续读写,要延时10ms左右再读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2C通信协议
void nop()
{

如果要是想把密码123456写进去呢

网友D:
怎么不用硬件的I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是想把密码123456写进去呢

write(0x00,0x01)就是把1这个密码存进0x00这个地址之中;
然后延时10毫秒
write(0x01,0x02)就是把2这个密码存进0x01这个地址之中;
然后延时10毫秒
以此类推,每个地址只能存一个数。
读的时候就是
read(0x00) 把0x00地址的数(也就是1这个密码)读出来;
然后延时10毫秒
以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rite(0x00,0x01)就是把1这个密码存进0x00这个地址之中;
然后延时10毫秒
write(0x01,0x02)就是把2这 ...

太谢谢啦

网友B:
你看一下我这样写对吗照着你那个改了以后为什么密码不是000000了但是也不是123456开锁不成功啊
uchar code table2[]={123456};
write(0x00,table2[0]);
         delayms(10);
         write(0x01,table2[1]);
         delayms(10);
         write(0x02,table2[2]);
         delayms(10);
         write(0x03,table2[3]);
         delayms(10);
         write(0x04,table2[4]);
         delayms(10);
         write(0x05,table2[5]);
         delayms(10);
         buffer[0]=read(0x00);
         delayms(10);
         buffer[1]=read(0x01);
         delayms(10);
         buffer[2]=read(0x02);
         delayms(10);
         buffer[3]=read(0x03);
         delayms(10);
         buffer[4]=read(0x04);
         delayms(10);
         buffer[5]=read(0x05);
         delayms(10);

case 10: //按A键开锁
                                                  if(cmp(buffer,Userpassword)==0)
                                                        flag=1;
                                                        else flag=0;
                        if (flag==1)
                        { flag=0;
                                         i=0;
                          jdq=0;  //点亮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OPEN    OK!      ",0xc0);
                           IS_valid_user = 1;
                                                   j=0;

                        }

网友C:
假如套用之前的程序,i2c器件的硬件电路必须要这样连接。
有完整的程序吗,只有一部分不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套用之前的程序,i2c器件的硬件电路必须要这样连接。
有完整的程序吗,只有一部分不好理解。

我就是这样接的只不过我接的5k电阻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IO      P0
//#define delay4us()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buffer[6]={0};
sbit sda=P3^7;
sbit scl=P3^6;
sbit beep=P2^7;
sbit jdq=P2^6;
bit flag=0,aa;                                //用户蹲渊义定时溢出标志位
uchar  DSY_BUFFER[16]="                ";
uchar  DSY_BUFFER1[16]="                ";
uchar  Userpassword[6]={0};
sbit rs=P2^0;
sbit rd=P2^1;
sbit lcden=P2^2;

uchar code table2[]="123456";
uchar code table[]="Your Password...";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d=0;
        lcden=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d=0;
        lcden=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uchar com)
{  uchar i;
   write_com(com);
   for(i=0;i<16;i++)
   {
   write_date(p);
        }
}
void init_lcd()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Display_String(table,0x80);
        Display_String("It is Locked!         ",0xc0);
}

//**************************************//I2C通信协议
void 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
  void stop()//停止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respons()//应答
{
        unsigned char i;
        scl=1;
        nop();
        while((sda==1)&&(i<250))
        {
                i++;
        }
        scl=0;
        nop();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sda=1;
        scl=1;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
        scl=0;
        for(i=0;i<8;i++)
        {
                dat=dat<<1;
                sda=CY;
                scl=1;
                nop();
                scl=0;
                nop();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读取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k;
        for(i=0;i<8;i++)
        {
                scl=1;
                nop();
                k=(k<<1)|sda;
                scl=0;
                nop();
        }
        return k;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向AT24C02地址中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
        respons();
        stop();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从AT24C02地址中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
}
//**************************************//

void clear_password()
{        uchar i;
        for(i=0;i<6;i++)
        {
         Userpassword=' ';
        }
        for(i=0;i<16;i++)
        {
           DSY_BUFFER=' ';
         }
}
uchar Keys_Scan()
{
        uchar temp,keynum;
        P1=0x0F;
        delayms(5);
        temp=P1^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um=0;break;
                case 2:keynum=1;break;
                case 4:keynum=2;break;
                case 8:keynum=3;break;
                break;
        }
        P1=0xF0;
        delayms(5);
        temp=P1>>4^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um+=0;break;
                case 2:keynum+=4;break;
                case 4:keynum+=8;break;
                case 8:keynum+=12;break;
                break;
        }
        delayms(600);
   return keynum;
}

void main()
{   uchar temp,i=0,j=0,k=0,n;
        uchar IS_valid_user;
        beep=1;
        init();
    init_lcd();
        delayms(5);
         write(0x00,table2[0]);
         delayms(10);
         write(0x01,table2[1]);
         delayms(10);
         write(0x02,table2[2]);
         delayms(10);
         write(0x03,table2[3]);
         delayms(10);
         write(0x04,table2[4]);
         delayms(10);
         write(0x05,table2[5]);
         delayms(10);
         buffer[0]=read(0x00);
         delayms(10);
         buffer[1]=read(0x01);
         delayms(10);
         buffer[2]=read(0x02);
         delayms(10);
         buffer[3]=read(0x03);
         delayms(10);
         buffer[4]=read(0x04);
         delayms(10);
         buffer[5]=read(0x05);
         delayms(10);
         P1=0x0f;
    while(1)
                {

                  if(P1!=0x0f)
                        {
                            temp=Keys_Scan();
                            switch(temp)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 (i<=5)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Userpassword=temp;
                        DSY_BUFFER='*';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i++;
                         }
                        break;

                        case 10: //按A键开锁
                                    for(k=0;k<=5;k++)
                                                {        flag=flag&&(buffer[k]==Userpassword[k]);}

                        if (flag)
                        { flag=0;
                                         i=0;
                          jdq=0;  //点亮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OPEN    OK!      ",0xc0);
                           IS_valid_user = 1;
                                                   j=0;

                        }
                       else
                        {
                                                 j++;
                         jdq=1;   //关闭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ERROR!Have try   ",0xc0);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0x30+j);
                         IS_valid_user=0;
                         }
                        i=0;
                        break;

                      case 11: //按B键上锁
                      jdq=1;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table,0x80);
                      Display_String("Lock OK!         ",0xc0);
                      i=0;
                      IS_valid_user=0;
                      break;

                      case 12: //按C键设置新密码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i=0;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      ",0xc0);
                                           delayms(1000);
                                           Display_String("Your Password...",0x80);
                                           Display_String("Lock OK!         ",0xc0);
                                           }
                       else
                        {
                          i=0;
                          Display_String("New Password:   ",0x80);
                          Display_String("                ",0xc0);
                         }

                       break;

                      case 13: //按D键保存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i=0;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       ",0xc0);
                                                    delayms(1000);
                                                 Display_String("Your Password...",0x80);
                                                 Display_String("Lock OK!         ",0xc0);
                                           }
                       else
                      {i = 0;
                                           init();
                                           delayms(5);
                                           for(k=0;k<6;k++)
                                           {
                                                   Userpassword[k]=Userpassword[k];
                                           }
                          write(0x00,Userpassword[0]);
                                          delayms(10);
                                          write(0x01,Userpassword[1]);
                                          delayms(10);
                                          write(0x02,Userpassword[2]);
                                          delayms(10);
                                          write(0x03,Userpassword[3]);
                                          delayms(10);
                                          write(0x04,Userpassword[4]);
                                         delayms(10);
                                         write(0x05,Userpassword[5]);
                                         delayms(10);
                                         buffer[0]=read(0x00);
                                         delayms(10);
                                         buffer[1]=read(0x01);
                                         delayms(10);
                                         buffer[2]=read(0x02);
                                         delayms(10);
                                         buffer[3]=read(0x03);
                                         delayms(10);
                                         buffer[4]=read(0x04);
                                         delayms(10);
                                         buffer[5]=read(0x05);
                                         delayms(1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table,0x00);
                       Display_String("Password Saved!   ",0xc0);
                                           delayms(1000);

                                           Display_String("Do lock agian ?   ",0xc0);
                      }
                      break;

                      case 14: //按E键消除所有输入
                      i=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                ",0xc0);
                                          break;

                                          case 15:         //清除一位
                                           if(i!=0)i--;
                                           for(n=0;n<i;n++)
                                           {
                                                   DSY_BUFFER1[n]='*';
                                           }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1,0xc0);

                                          }
                                          P1=0x0f;
                        }
                        if(j==3)
                        {        Display_String("THIEF!!!THIEF!!!",0xc0);
                                j=0;
                                beep=0;
                        }
                }
}
这是全部程序,改完了以后输入123456也不对输入000000也不对了

网友C:
程序有点长要花点时间才能看懂。
现在可以试试这样,把一个数写进at24c02,然后再读出来,看看读出来的数是不是跟写进去的数一样,
可以先排除是不是i2c器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点长要花点时间才能看懂。
现在可以试试这样,把一个数写进at24c02,然后再读出来,看看读出来的数 ...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AT24C02器件还是不行感觉还是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