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使用内部时钟HSI做为系统时钟

楼主(2015-05-27):
现在新做了块STM32的板子,有点儿悲摧,晶振还没有,但程序还是要调试的,所以考虑使用内部时钟HSI。

首先在主程序中注释掉SystemInit()
然后使用下面的函数做为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HSICmd(ENABLE);//使能HSI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等待HSI使能成功
  {
  }

  if(1)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2);
    //使能或者失能 PLL,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或者DISABLE
    RCC_PLLCmd(ENABLE);//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失能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当然这段程序是从网上找来的,做了适当的修改。背景设为绿色的部分已经注释掉的代码,可能跟库版本有关,先注释掉了,要不无法通过编译。
现在把程序的流程理一下

中间配置时钟的: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分别对应下图①②③标注的部分。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表示AHB时钟为系统时钟SYSCLK;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表示APB1时钟为HCLK/2,其中HCLK为AHB时钟;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表示APB2时钟为HCLK.

设置PLL,对应图中红圈儿部分,设置PLL时钟源和倍频系统。
设置系统时钟,对应图中蓝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