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使用DMA功能自动更新PWM的输出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if        (RCC_PLLMul==2)             // ok
        #define RCC_PLLMul_  RCC_PLLMul_2
#elif (RCC_PLLMul==4)
        #define RCC_PLLMul_  RCC_PLLMul_4
#elif (RCC_PLLMul==8)
        #define RCC_PLLMul_  RCC_PLLMul_8
#elif (RCC_PLLMul==9)
        #define RCC_PLLMul_  RCC_PLLMul_9
#elif (RCC_PLLMul==16)
        #define RCC_PLLMul_  RCC_PLLMul_16
#else
        error
#endif

#define SYSCLK  (float)(FREQ_HSE*RCC_PLLMul)

//------------------------------------------------------------------------------
#if        (RCC_AHB_Div==1)                     // ok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1
#elif (RCC_AHB_Div==2)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2
#elif (RCC_AHB_Div==4)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4
#elif (RCC_AHB_Div==8)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8
#elif (RCC_AHB_Div==16)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16
#elif (RCC_AHB_Div==64)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64
#elif (RCC_AHB_Div==128)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128
#elif (RCC_AHB_Div==256)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256
#elif (RCC_AHB_Div==512)
        #define RCC_HCLK_Div_ RCC_SYSCLK_Div512
#else
        error
#endif

#define HCLK (float)(SYSCLK/RCC_AHB_Div)
#define FCLK (float)(HCLK)
//------------------------------------------------------------------------------

#if (RCC_APB1_Div==1)                         // ok
        #define RCC_PCLK1_Div_ RCC_HCLK_Div1
#elif (RCC_APB1_Div==2)
        #define RCC_PCLK1_Div_ RCC_HCLK_Div2
#elif (RCC_APB1_Div==4)
        #define RCC_PCLK1_Div_ RCC_HCLK_Div4
#elif (RCC_APB1_Div==8)
        #define RCC_PCLK1_Div_ RCC_HCLK_Div8
#elif (RCC_APB1_Div==16)
        #define RCC_PCLK1_Div_ RCC_HCLK_Div16
#else
        error
#endif

#define PCLK1 (float)(HCLK/RCC_APB1_Div)

//------------------------------------------------------------------------------

#if (RCC_APB2_Div==1)                         // ok
        #define RCC_PCLK2_Div_ RCC_HCLK_Div1
#elif (RCC_APB2_Div==2)
        #define RCC_PCLK2_Div_ RCC_HCLK_Div2
#elif (RCC_APB2_Div==4)
        #define RCC_PCLK2_Div_ RCC_HCLK_Div4
#elif (RCC_APB2_Div==8)
        #define RCC_PCLK2_Div_ RCC_HCLK_Div8
#elif (RCC_APB2_Div==16)
        #define RCC_PCLK2_Div_ RCC_HCLK_Div16
#else
        error
#endif

#define PCLK2 (float)(HCLK/RCC_APB2_Div)

//------------------------------------------------------------------------------

#if (RCC_ADC_DIV==2)
        #define RCC_ADC_DIV_ RCC_PCLK2_Div2
#elif (RCC_ADC_DIV==4)
        #define RCC_ADC_DIV_ RCC_PCLK2_Div4
#elif (RCC_ADC_DIV==6)
        #define RCC_ADC_DIV_ RCC_PCLK2_Div6
#elif (RCC_ADC_DIV==8)
        #define RCC_ADC_DIV_ RCC_PCLK2_Div8
#else
        error
#endif

//------------------------------------------------------------------------------

#if (RCC_APB1_Div==1)
        #define FACTOR_TIM234567        1
#else
        #define FACTOR_TIM234567        2
#endif
#define TIM234567CLK         (PCLK1*FACTOR_TIM234567)
#define TIM2CLK                 TIM234567CLK
#define TIM3CLK                 TIM234567CLK
#define TIM4CLK                 TIM234567CLK
#define TIM5CLK                 TIM234567CLK
#define TIM6CLK                 TIM234567CLK
#define TIM7CLK                 TIM234567CLK

//------------------------------------------------------------------------------
#if (RCC_APB2_Div==1)
        #define TIM1CLK         (PCLK2)
        #define TIM8CLK         (PCLK2)
#else
        #define TIM1CLK         (PCLK2*2)
        #define TIM8CLK         (PCLK2*2)
#endif

//------------------------------------------------------------------------------
#define ADCCLK                 ((float)PCLK2/RCC_ADC_DIV)

#define ADCCLKx10         (10*FREQ_HSE*RCC_PLLMul/(RCC_AHB_Div*RCC_APB2_Div*RCC_ADC_DIV))  // 仅仅用于下面的判断
#if (ADCCLKx10<6)
        error                     // adc的时钟最小为0.6MHz
#elif (ADCCLKx10>140)
        error                     // adc的时钟最大为14MHz
#else
                                        // 正常的adc频率范围
#endif

//------------------------------------------------------------------------------
//------------------------------------------------------------------------------
//------------------------------------------------------------------------------

/*******************************************************************************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DZY2.PCB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
REV                :        V1.00
DATE        :        2017-04-18
NOTE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dzy.h"
#include "myRCC.h"
//******************************************************************************
#define TIM1_CCR3_Address    0x40012C3C

bit f_tb;                                // 基本定时标志
bit f_100ms,f_1000ms;
INT16U cnt_test;                // 计数器,仅供软件调试使用
float clk_sys;                        // 仅供软件调试使用
#if 0
uint16_t SRC_Buffer[]={72*5};// 由于载波频率取20kHZ,所以最大脉冲宽度不要超50us,即常数不要超过72*50
#else
uint16_t SRC_Buffer[]={72*2,72*5,72*10,72*20,72*40,72*10};// 由于载波频率取20kHZ,所以最大脉冲宽度不要超50us,即常数不要超过72*50
#endif
//******************************************************************************
// 延时程序,单位为*1ms
//******************************************************************************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define          CONST_1MS  7333          // 72MhZ
//#define          CONST_1MS 3588          // 32MhZ
#define          CONST_1MS (105*FCLK)

        INT16U i;

   __no_operation();
        while(cnt--)
                for (i=0; i<CONST_1MS; i++);
}
//******************************************************************************
// pcb上的指示灯
//******************************************************************************
static void led_toggle(void)
{
        GPIOC->ODR ^= GPIO_Pin_7;                // led2 toogle
        GPIOC->ODR ^= GPIO_Pin_6;                // led3 toogle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HCLK_Div_);        // 36 MHz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PCLK1_Div_);        // 2.25 MHz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PCLK2_Div_);        // 2.25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ADC_DIV_);        // 0.281Mhz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if 1
        #define SystemFreq                (FCLK*1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TIME_TB*1000)                // 单位为uS,与示波器实测一致

        static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SysTick_Config(ticks);
#endif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Write(GPIOA,0xffff);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Write(GPIOB,0xffff);        // 11111101-11111111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Write(GPIOC,0xff0f);        // 11111111-000011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Write(GPIOD,0xffff);        // 11111111-111111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dma1时钟使能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 DMA复位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缺省的参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3_Address;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of(SRC_Buffer)/2;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字长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IT_TC5);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 TIM1 DMA Transfer example -------------------------------------------------
  TIM1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1 counter clock = 72 MHz
  The TIM1 Channel3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 with
  a frequency equal to: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_Period + 1) = 17.57 KHz and
  a variable duty cycle that is changed by the DMA after a specific number of
  Update DMA request.
  The number of this repetitive requests is defined by the TIM1 Repetion counter,
  each 3 Update Requests, the TIM1 Channel 3 Duty Cycle changes to the next new
  value defined by the SRC_Buffer .
  -----------------------------------------------------------------------------*/
//******************************************************************************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
{
        INT16U TIM_Prescaler,TIM_Period;
        INT32U utemp;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utemp=(INT32U)(TIM1CLK*1000000.0)/Freq_PWM;

        TIM_Prescaler=utemp/65536;
        ++TIM_Prescaler;                       // 注意这句话,一定要++

        utemp=(INT32U)(TIM1CLK*1000000.0)/TIM_Prescaler;  // 分频后的定时器输入频率
        TIM_Period=utemp/Freq_PWM;               // 周期常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_Perio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_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1-1;// 每次直接更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使能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失能输出比较N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2;
/*
        TIM_OCMode_PWM2  TIM_OCPolarity_Low    正脉冲模式
        TIM_OCMode_PWM2  TIM_OCPolarity_High   负脉冲模式

        TIM_OCMode_PWM1  TIM_OCPolarity_Low    负脉冲模式
        TIM_OCMode_PWM1  TIM_OCPolarity_High   正脉冲模式

        TIM1_OCPolarity输出极性---TIM_OCPolarity_High,输出比较极性高,输出的是正脉冲
        TIM1_OCPolarity输出极性---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比较极性低,输出的是负脉冲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互补输出极性
          // 选择空闲状态下的非工作状态
          // 当MOE=0设置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 默认输出位低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选择空闲状态下的非工作状态
          // 当MOE=0重置TIM1输出比较N空闲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1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定时中断使能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3,ENABLE);        // 定时中断使能
    TIM_Cmd(TIM1, ENABLE);                                         // 定时器开始运行

        // 这条语句必须要有!!!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
//******************************************************************************
// 基本定时程序,周期为 TIME_TB
//******************************************************************************
static func_tb(void)
{
        static INT16U tmr_100ms;
        static INT16U tmr_1000ms;

        if (!f_tb)
                return;
        f_tb=0;

        if (++tmr_100ms>=(100/TIME_TB))
        {
                tmr_100ms=0;
                f_100ms=1;

            GPIOC->ODR ^= GPIO_Pin_4;                // led5 toogle
        }
        if (++tmr_1000ms>=(1000/TIME_TB))
        {
                tmr_1000ms=0;
                f_1000ms=1;
            GPIOC->ODR ^= GPIO_Pin_5;                // led4 toogle
        }
}

//******************************************************************************
// 进入睡眠模式
// 自行编写
//******************************************************************************
void myPWR_EnterSleepMode(void)
{
          //PWR->CR |= CR_CWUF_Set;        /* Clear Wake-up flag */

          /* 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DEEP_Set;
        /* This option is used to ensure that store operations are completed */

        __WFI();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t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ms(100);                        // 延时,等待电压稳定
        Tim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NVIC_Configuration();
//------------------------------------------------------------------------------
    for(i=0;i<6;++i)
        {
                //i=0;
                //GPIOA->ODR ^= GPIO_Pin_10;                // led3 toogle
                //GPIOA->ODR ^= GPIO_Pin_11;                // led3 toogle

                delayms(1);
        led_toggle();
    }
//------------------------------------------------------------------------------
        for(;;)
        {
                //if (set_sw&0x01)
                        //myPWR_EnterSleepMode(); // 休眠,降低功耗

                func_tb();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par Example Description

This example provides a description of how to use DMA with TIM1 Update request
to transfer Data from memory to TIM1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3.

TIM1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1 counter clock = 72 MHz
The TIM1 Channel3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 with
a frequency equal to: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_Period + 1) = 17.57 KHz

The TIM1 Channel3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 with
a frequency equal to 17.578 KHz and a variable duty cycle that is changed
by the DMA after a specific number of Update event.
The number of this repetitive requests is defined by the TIM1 Repetion counter,
each 3 Update Requests, the 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changes to the next new value
defined by the SRC_Buffer.

  - STM3210E-EVAL and STM3210B-EVAL Set-up
    - Connect the following pins to an oscilloscope to monitor the different waveforms:
        - TIM1 CH3  (PA.10)   pin69
        - TIM1 CH3N (PB.15)   pin54
*/

网友A(2016-01-17):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3-24):
所有的好东西我都要  哇哈哈哈哈

网友C(2017-01-03):
正是我想要的,谢谢

网友D(2017-09-13):
木有黑币,下载不了源码

网友D:
你好~
这能改变PWM频率吗?还是只改变占空比?

网友E(2017-11-03):
正在做自动改变PWM频率的项目,对我帮助很大,但下不了啊!

网友F(2019-05-27):
在要使用这方面的功能,来做可控PWM脉冲数量的PWM输出。

网友G(2020-02-02):
学习了,谢谢,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