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调试支持(Dbg)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
  * @file Lib_DEBUG/lib_dbg.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17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peripherals pointers initialization.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lib_dbg.h"

/** @addtogroup 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Lib_DEBUG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TypeDef             *TIM2_DBG;
TIM_TypeDef             *TIM3_DBG;
TIM_TypeDef             *TIM4_DBG;
TIM_TypeDef             *TIM5_DBG;
TIM_TypeDef             *TIM6_DBG;
TIM_TypeDef             *TIM7_DBG;
RTC_TypeDef             *RTC_DBG;
WWDG_TypeDef            *WWDG_DBG;
IWDG_TypeDef            *IWDG_DBG;
SPI_TypeDef             *SPI2_DBG;
SPI_TypeDef             *SPI3_DBG;
USART_TypeDef           *USART2_DBG;
USART_TypeDef           *USART3_DBG;
USART_TypeDef           *UART4_DBG;
USART_TypeDef           *UART5_DBG;
I2C_TypeDef             *I2C1_DBG;
I2C_TypeDef             *I2C2_DBG;
CAN_TypeDef             *CAN1_DBG;
BKP_TypeDef             *BKP_DBG;
PWR_TypeDef             *PWR_DBG;
DAC_TypeDef             *DAC_DBG;
AFIO_TypeDef            *AFIO_DBG;
EXTI_TypeDef            *EXTI_DBG;
GPIO_TypeDef            *GPIOA_DBG;
GPIO_TypeDef            *GPIOB_DBG;
GPIO_TypeDef            *GPIOC_DBG;
GPIO_TypeDef            *GPIOD_DBG;
GPIO_TypeDef            *GPIOE_DBG;
GPIO_TypeDef            *GPIOF_DBG;
GPIO_TypeDef            *GPIOG_DBG;
ADC_TypeDef             *ADC1_DBG;
ADC_TypeDef             *ADC2_DBG;
TIM_TypeDef             *TIM1_DBG;
SPI_TypeDef             *SPI1_DBG;
TIM_TypeDef             *TIM8_DBG;
USART_TypeDef           *USART1_DBG;
ADC_TypeDef             *ADC3_DBG;
SDIO_TypeDef            *SDIO_DBG;
DMA_TypeDef             *DMA1_DBG;
DMA_TypeDef             *DMA2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1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2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3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4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5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6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1_Channel7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2_Channel1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2_Channel2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2_Channel3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2_Channel4_DBG;
DMA_Channel_TypeDef     *DMA2_Channel5_DBG;
RCC_TypeDef             *RCC_DBG;
CRC_TypeDef             *CRC_DBG;
FLASH_TypeDef           *FLASH_DBG;
OB_TypeDef              *OB_DBG;
FSMC_Bank1_TypeDef      *FSMC_Bank1_DBG;
FSMC_Bank1E_TypeDef     *FSMC_Bank1E_DBG;
FSMC_Bank2_TypeDef      *FSMC_Bank2_DBG;
FSMC_Bank3_TypeDef      *FSMC_Bank3_DBG;
FSMC_Bank4_TypeDef      *FSMC_Bank4_DBG;
DBGMCU_TypeDef          *DBGMCU_DBG;
SysTick_Type            *SysTick_DBG;
NVIC_Type               *NVIC_DBG;
SCB_Type                *SCB_DBG;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debug(void)
{
/************************************* ADC ************************************/
  ADC1_DBG = (ADC_TypeDef *)  ADC1_BASE;

  ADC2_DBG = (ADC_TypeDef *)  ADC2_BASE;

  ADC3_DBG = (ADC_TypeDef *)  ADC3_BASE;

/************************************* BKP ************************************/
  BKP_DBG = (BKP_TypeDef *)  BKP_BASE;

/************************************* CAN ************************************/
  CAN1_DBG = (CAN_TypeDef *)  CAN1_BASE;

/************************************* CRC ************************************/
  CRC_DBG = (CRC_TypeDef *)  CRC_BASE;

/************************************* DAC ************************************/
  DAC_DBG = (DAC_TypeDef *)  DAC_BASE;

/************************************* DBGMCU**********************************/
  DBGMCU_DBG = (DBGMCU_TypeDef *)  DBGMCU_BASE;

/************************************* DMA ************************************/
  DMA1_DBG = (DMA_TypeDef *)  DMA1_BASE;
  DMA2_DBG = (DMA_TypeDef *)  DMA2_BASE;

  DMA1_Channel1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1_BASE;

  DMA1_Channel2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2_BASE;

  DMA1_Channel3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3_BASE;

  DMA1_Channel4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4_BASE;

  DMA1_Channel5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5_BASE;

  DMA1_Channel6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6_BASE;

  DMA1_Channel7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1_Channel7_BASE;

  DMA2_Channel1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2_Channel1_BASE;

  DMA2_Channel2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2_Channel2_BASE;

  DMA2_Channel3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2_Channel3_BASE;

  DMA2_Channel4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2_Channel4_BASE;

  DMA2_Channel5_DBG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2_Channel5_BASE;

/************************************* EXTI ***********************************/
  EXTI_DBG = (EXTI_TypeDef *)  EXTI_BASE;

/************************************* FLASH and Option Bytes *****************/
  FLASH_DBG = (FLASH_TypeDef *)  FLASH_R_BASE;
  OB_DBG = (OB_TypeDef *)        OB_BASE;

/************************************* FSMC ***********************************/
  FSMC_Bank1_DBG = (FSMC_Bank1_TypeDef *)    FSMC_Bank1_R_BASE;
  FSMC_Bank1E_DBG = (FSMC_Bank1E_TypeDef *)  FSMC_Bank1E_R_BASE;
  FSMC_Bank2_DBG = (FSMC_Bank2_TypeDef *)    FSMC_Bank2_R_BASE;
  FSMC_Bank3_DBG = (FSMC_Bank3_TypeDef *)    FSMC_Bank3_R_BASE;
  FSMC_Bank4_DBG = (FSMC_Bank4_TypeDef *)    FSMC_Bank4_R_BASE;

/************************************* GPIO ***********************************/
  GPIOA_DBG =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GPIOB_DBG =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GPIOC_DBG = (GPIO_TypeDef *)  GPIOC_BASE;

  GPIOD_DBG = (GPIO_TypeDef *)  GPIOD_BASE;

  GPIOE_DBG = (GPIO_TypeDef *)  GPIOE_BASE;

  GPIOF_DBG = (GPIO_TypeDef *)  GPIOF_BASE;

  GPIOG_DBG = (GPIO_TypeDef *)  GPIOG_BASE;

  AFIO_DBG = (AFIO_TypeDef *)  AFIO_BASE;

/************************************* I2C ************************************/
  I2C1_DBG = (I2C_TypeDef *)  I2C1_BASE;

  I2C2_DBG = (I2C_TypeDef *)  I2C2_BASE;

/************************************* IWDG ***********************************/
  IWDG_DBG = (IWDG_TypeDef *) IWDG_BASE;

/************************************* NVIC ***********************************/
  NVIC_DBG = (NVIC_Type *)  NVIC_BASE;
  SCB_DBG = (SCB_Type *)  SCB_BASE;

/************************************* PWR ************************************/
  PWR_DBG = (PWR_TypeDef *)  PWR_BASE;

/************************************* RCC ************************************/
  RCC_DBG = (RCC_TypeDef *)  RCC_BASE;

/************************************* RTC ************************************/
  RTC_DBG = (RTC_TypeDef *)  RTC_BASE;

/************************************* SDIO ***********************************/
  SDIO_DBG = (SDIO_TypeDef *)  SDIO_BASE;

/************************************* SPI ************************************/
  SPI1_DBG = (SPI_TypeDef *)  SPI1_BASE;

  SPI2_DBG = (SPI_TypeDef *)  SPI2_BASE;

  SPI3_DBG = (SPI_TypeDef *)  SPI3_BASE;

/************************************* SysTick ********************************/
  SysTick_DBG =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 TIM ************************************/
  TIM1_DBG = (TIM_TypeDef *)  TIM1_BASE;

  TIM2_DBG = (TIM_TypeDef *)  TIM2_BASE;

  TIM3_DBG = (TIM_TypeDef *)  TIM3_BASE;

  TIM4_DBG = (TIM_TypeDef *)  TIM4_BASE;

  TIM5_DBG = (TIM_TypeDef *)  TIM5_BASE;

  TIM6_DBG = (TIM_TypeDef *)  TIM6_BASE;

  TIM7_DBG = (TIM_TypeDef *)  TIM7_BASE;

  TIM8_DBG = (TIM_TypeDef *)  TIM8_BASE;

/************************************* USART **********************************/
  USART1_DBG = (USART_TypeDef *) USART1_BASE;

  USART2_DBG = (USART_TypeDef *) USART2_BASE;

  USART3_DBG = (USART_TypeDef *) USART3_BASE;

  UART4_DBG = (USART_TypeDef *) UART4_BASE;

  UART5_DBG = (USART_TypeDef *) UART5_BASE;

/************************************* WWDG ***********************************/
  WWDG_DBG = (WWDG_TypeDef *)  WWDG_BASE;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STM32学习日志(19)----调试支持(Dbg)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南京万利 EK-STM32F
主芯片        :        STM32F103VBT6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7-07-28
说明        :   1. 读取STM32芯片的版本
                        2. 读取STM32芯片的设备标志
                        3. FW库函数参数正确性检查,USE_FULL_ASSERT=1
*******************************************************************************/
/**
  ******************************************************************************
  * @file    Project/Templat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lib_db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lcd.h"
//******************************************************************************
bit f_tb;                                                // 基本定时标志
static INT16U tmr_1sec,cnt_sec;
INT32U REVID;
INT32U DEVID;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延时50ms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INT32U i;
    static INT32U jjj=5240*50;

        for (i=0; i<jjj;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4 Interrupt on PD.4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2000.0                        // 单位为uS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ticks=ticks;
        SysTick_Config(ticks);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 ke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lcd_com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lcd_se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pos=0-3
//******************************************************************************
static void myWrite_char(u8 pos,char car,u8 f_dot)
{
        write_char(&car,f_dot,pos);
}
//******************************************************************************
static void disp_sec(INT16U cnt_sec)
{
        INT8U min,sec;
        char ch;

        cnt_sec%=3600;

        min=cnt_sec/60;
        sec=cnt_sec%60;

        ch=0x30+min/10;
        myWrite_char(0,ch,0);

        ch=0x30+min%10;
        myWrite_char(1,ch,1);  // 加小数点,隔开分钟与秒的显示

        ch=0x30+sec/10;
        myWrite_char(2,ch,0);

        ch=0x30+sec%10;
        myWrite_char(3,ch,0);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Led_RW_ON();
        delay();
        Led_RW_OFF();
//------------------------------------------------------------------------------
    write_string("STM3");                  /*STM32 LCD demo*/
           delayms(1000);
    write_string("DBG ");
           delayms(1000);

//------------------------------------------------------------------------------
// 返回STM32芯片的版本
// 0x0000 = 版本 A
// 0x2000 = 版本 B
// 0x2001 = 版本 Z
//------------------------------------------------------------------------------
        REVID=DBGMCU_GetREVID();    // 8193=0x00002001,版本Z
//------------------------------------------------------------------------------
// 返回STM32芯片的设备标志
// 对于STM32F10x,设备ID为0x410
//------------------------------------------------------------------------------
        DEVID=DBGMCU_GetDEVID();    // 1040=0x00000410

          debug();
        for(;;)
        {
                if (f_tb)                // 每隔2ms设置为1
                {
                        f_tb=0;
                        if (++tmr_1sec>=(1000/2))
                        {
                                tmr_1sec=0;
                                disp_sec(++cnt_sec);

                                GPIOC->ODR ^= GPIO_Pin_6;                // led3 toogle
                        }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