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功耗控制sleep模式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STM32学习日志(15)---- 功耗控制 sleep 模式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6-07-17
说明        :   全速运行,实测功耗为31mA,sleep,实测功耗为10mA,即降低了21mA的功耗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
INT8U f_tb;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50000.0                // 单位为uS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SysTick_Config(ticks);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static void myPWR_EnterSleepMode(void)
{
/*
通过执行WFI或WFE指令进入睡眠状态。根据Cortex.-M3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SLEEPONEXIT
位的值,有两种选项可用于选择睡眠模式进入机制:
● SLEEP-NOW:如果SLEEPONEXIT位被清除,当WRI或WFE被执行时,微控制器立即进
入睡眠模式。
● SLEEP-ON-EXIT:如果SLEEPONEXIT位被置位,系统从最低优先级的中断处理程序中退
出时,微控制器就立即进入睡眠模式。
*/
        NVIC_SystemLPConfig(NVIC_LP_SLEEPDEEP,DISABLE);
        NVIC_SystemLPConfig(NVIC_LP_SLEEPONEXIT,DISABLE);
        __WFI();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8U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for (i=0;i<100;++i)                        // 全速运行,实测功耗为31mA
        {
                GPIOB->ODR ^= GPIO_Pin_1;        // led toogle
                delayms(50);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for (;;)
        {
                myPWR_EnterSleepMode();        // sleep,实测功耗为10mA
                if (f_tb)
                {
                        f_tb=0;
                        GPIOB->ODR ^= GPIO_Pin_1;// led toogle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网友A(2015-11-24):
请教楼主,您的功耗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您的功耗是如何测量的?

用万用表测电流

网友C:
sleep下systick停不停啊?

网友D(2016-09-01):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网友E(2016-12-27):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G(2018-05-05):
感谢,正好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H(2020-06-11):
没多大用

网友I:
这个功耗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