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Usart采用循环队列的中断程序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STM32学习日志(14)----Usart使用环形队列的串口驱动程序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51hei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6-07-11
说明        :  1. 参考了IAR的应用笔记 AppNote430-03.pdf
                   2.与PC联机通讯,收发测试均OK!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sci.h"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16U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OpenCom();

        for (i=0;i<3;++i)
        {
                Led_RW_ON();
                delayms(200);
                Led_RW_OFF();
                delayms(200);
        }
//------------------------------------------------------------------------------
        for (;;)
        {
                putch_int(i++);
                CR();
                delayms(10);

                GPIOC->ODR ^= GPIO_Pin_5;        // led4 toogl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

//******************************************************************************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ci.h"
//******************************************************************************
struct struct_sci str_sci;
//******************************************************************************
void isr_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C)!= RESET) // 发送中断
        {
                if (str_sci.ucTXCharCount)                                                // 如果还有发送的字符数
                {
                        USART_SendData(USART1,str_sci.ucTXBuffer[str_sci.ucTXReadIndex++]);
                        str_sci.ucTXRead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str_sci.ucTXCharCount--;                                         // char sent, dec count
                }
                else                                                                                          // 发送缓冲区为空
                        str_sci.bTXBufferEmpty = BUFFER_EMPTY;                 // 设置空标志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RESET) // 接收中断
        {
                str_sci.ucRXBuffer[str_sci.ucRXWriteIndex++] =(INT8U)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store received byte and
                 str_sci.ucRXWriteIndex &= RXBUFSIZE-1;                         // reset index
                str_sci.ucRXCharCount++;                                                         // received, inc coun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
// 读取若干字节
//******************************************************************************
INT8U ComRd(INT8U buf[], INT8U maxCnt)
{
        INT16U i;

        for (i=0;i<maxCnt;++i)
                buf[i]=ComRdByte();

        return (SUCCESS);
}
//******************************************************************************
// 读取1字节
//******************************************************************************
INT8U ComRdByte(void)
{
        INT8U ch;

        //RX_INT_DISABLE;                                         // disable rx interrupt (IE2)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ch = str_sci.ucRXBuffer[str_sci.ucRXReadIndex++]; // get byte from buffer
        str_sci.ucRXReadIndex &= RXBUFSIZE-1;                 // adjust index
        str_sci.ucRXCharCount--;                                         // one char read, dec coun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RX_INT_ENABLE;                                                 // done, enable int (IE2)

        return (ch);
}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putstring(INT8U *ptr,INT8U length)
{
        for(;length;--length)
                ComWrtByte(*ptr++);
}
//******************************************************************************
void putch_int(uint int1)
{
        INT8U i,arr[5];

        for(i=0;i<5;++i)
        {
                arr[4-i]=(int1%10)+'0';
                int1/=10;
        }

#if 0
        for(i=0;i<4;++i)
        {
                if (arr[i]=='0')
                        arr[i]=' ';
                else
                        break;
        }
#endif
        putstring(arr,5);
}
//******************************************************************************
void CR(void)
{
        ComWrtByte('\r');
        ComWrtByte('\n');                // 回车换行
}
//******************************************************************************
// 写若干字节
//******************************************************************************
INT8U ComWrt(INT8U *buf, INT8U maxCnt)
{
        INT8U i;

        for (i=0;i<maxCnt;++i)
                ComWrtByte(buf[i]);

        return (SUCCESS);
}
//******************************************************************************
// 写1字节
//******************************************************************************
INT8U ComWrtByte(INT8U byte)
{
        INT16U i;

                //加此句,为了防止一次性发送较多数据时,发送区溢出
                //ucTXCharCount表示还未发送的字符
                while(GetOutQLen()>(TXBUFSIZE-16))
                        for(i=0;i<250;++i);                        // 延时

                str_sci.ucTXBuffer[str_sci.ucTXWriteIndex++]= byte;         // load byte to buffer and inc index
                str_sci.ucTXWrite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to borders of buffer

                  //TX_INT_DISABLE;                                                 // disable transmit interrupt (in IE2)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str_sci.ucTXCharCount;                 // new char, inc coun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TX_INT_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in IE2)

                if ((str_sci.bTXBufferEmpty)
                        && (str_sci.ucTXCharCount))         // buffer had been empty
                {
                        str_sci.bTXBufferEmpty = !BUFFER_EMPTY;         // 复位发送缓冲区空标志,表明有数据等待发送
                        i=str_sci.ucTXBuffer[str_sci.ucTXReadIndex++]; // load tx register, inc index

                           USART_SendData(USART1,i);

                        str_sci.ucTXRead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str_sci.ucTXCharCount--;                                        // char sent, dec count
                }

        return (SUCCESS);
}
//******************************************************************************
// 清空输入缓冲区
//******************************************************************************
INT8U FlushInQ(void)
{
        INT16U i;

        for(i=0;i<RXBUFSIZE;++i)
                str_sci.ucRXBuffer[i]=0;

        str_sci.ucRXReadIndex=0;
        str_sci.ucRXWriteIndex=0;
        str_sci.ucRXCharCount=0;
        return (SUCCESS);
}
//******************************************************************************
// 清空输出缓冲区
//******************************************************************************
INT8U FlushOutQ(void)
{
        INT16U i;

        for(i=0;i<TXBUFSIZE;++i)
                str_sci.ucTXBuffer[i] =0;

        str_sci.ucTXReadIndex=0;
        str_sci.ucTXWriteIndex=0;
        str_sci.ucTXCharCount=0;

        str_sci.bTXBufferEmpty=BUFFER_EMPTY; // 发送缓冲区为空标志,flag for synchronization
        return (SUCCESS);
}
//******************************************************************************
// 读取端口状态
//******************************************************************************
INT8U GetComStat(void)
{
        return (SUCCESS);
}
//******************************************************************************
// 读取输入缓冲区的程度
//******************************************************************************
INT16U GetInQLen(void)
{
        return (str_sci.ucRXCharCount);
}
//******************************************************************************
// 读取输出缓冲区的程度
//******************************************************************************
INT16U GetOutQLen(void)
{
        return (str_sci.ucTXCharCount);
}
//******************************************************************************
// 打开/设置串口
//******************************************************************************
INT8U OpenCom(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TypeDef* USARTx;
        INT16U NVIC_IRQCh;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NVIC_IRQCh=USART1_IRQn;
        USARTx=USART1;

        USART_DeInit(USAR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注意,只支持USART1,2,3,而不支持4,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x,USART_FLAG_TC|USART_FLAG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C,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NVIC_IRQCh;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x, ENABLE);
        return (SUCCESS);
}
//******************************************************************************
// 打开/设置串口
//******************************************************************************
INT8U CloseCom(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TypeDef* USARTx;
        INT16U NVIC_IRQCh;

        NVIC_IRQCh=USART1_IRQn;
        USARTx=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x);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DIS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NVIC_IRQCh;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x, DISABLE);
        FlushInQ();
        FlushOutQ();
        return (SUCCESS);
}
//******************************************************************************
// 设置串口的超时等待时间
//******************************************************************************
INT8U SetComTime(INT8U portNo, INT8U second_ms)
{
        portNo=portNo;
        second_ms=second_ms;
        return (SUCCESS);
}
//******************************************************************************
//******************************************************************************
//******************************************************************************

网友A(2016-08-29):
兄弟有些地方不明白,能不能加个扣扣交流一下412375302

网友B(2017-06-13):
下載學習一下感謝大大分享,最近剛好再做uart 大檔案傳送的應用

网友C(2018-02-05):
环形驱动也是很难防止溢出的情况的

网友D(2018-12-07):
学习,数据解析吗

网友E(2019-11-21):
好好学习一下真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