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TIM3 PWM输出

楼主(2015-05-27):
/*******************************************************************************

STM32学习日志(11)---- PWM输出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南京万利 EK-STM32F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0-07-05
说明        :  1. 在相应的引脚上可以观察到PWM波形
                        // PA.06: (TIM3_CH1)   STM32F103VBT6----pin31
                    // PA.07: (TIM3_CH2)   STM32F103VBT6----pin32
                    // PB.00: (TIM3_CH3)   STM32F103VBT6----pin35
                           // PB.01: (TIM3_CH4)   STM32F103VBT6----pin36
                           2. 在运行过程中修改占空比
                           3. 4路输出波形的频率总是一样的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CCR1_Val = 500;
uint16_t CCR2_Val = 375;
uint16_t CCR3_Val = 250;
uint16_t CCR4_Val = 125;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 延时50ms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INT32U i;
    static INT32U jjj=5240*50;

        for (i=0; i<jjj; i++);
}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tim3时钟使能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A.06: (TIM3_CH1)   STM32F103VBT6----pin31
    // PA.07: (TIM3_CH2)   STM32F103VBT6----pin32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B.00: (TIM3_CH3)   STM32F103VBT6----pin35
           // PB.01: (TIM3_CH4)   STM32F103VBT6----pin36
        /*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static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x1, TIM3 counter clock = 36 MHz
    TIM3 ARR Register = 999 =>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
    TIM3 Frequency = 36 KHz.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 5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 37.5%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 25%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12.5%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tClockDivision(TIM3,TIM_CKD_DIV4); // 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 设定为 TIM_CKD_DIV4,TIM_CKD_DIV1都是一样的
  TIM_Cmd(TIM3, ENABLE);                            // 定时器开始运行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8U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

        for (i=0;i<3;++i)
        {
                Led_RW_ON();
                delayms(200);
                Led_RW_OFF();
                delayms(200);
        }
//------------------------------------------------------------------------------
        for (;;)
        {
                delayms(3333);
                GPIOC->ODR ^= GPIO_Pin_7;        // led2 toogle

                CCR4_Val = 25;                                // 对应 PB01,(TIM3_CH4)   STM32F103VBT6----pin3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

网友A(2017-11-28):
stm32f100cb芯片用TIM4定时器配置PB9输出PWM波形,用以上类似方式不生效;另外,发现管脚模式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PB9管脚输出始终为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