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控制的继电器模块

楼主(2015-05-27):
STC15f104w控制的继电器模块
家里鱼缸充氧器,买的功率大,24小时不停使用,感觉有点浪费。为实现鱼缸充氧器的定时开关,DIY了一个通过STC15f104w控制的继电器模块(淘宝上面的继电器模块加邮20元左右,主要是使用不方便,需要自己增加一个电源),利用手里现有的元件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也是一件乐事。
达到的目的:实现继电器的循环开启、关闭,继电器模块与供电模块合二为一。
主要元件:STC15f104w1个、220变12v变压器1个、12v继电器(5v驱动不了)1个、78051个、1000uf电容2个、104电容2个、二极管5个、9013三极管1个、10k电阻一个(最开始使用的1k电阻,不能正常工作,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压只有0.6v,改用10k达到3.0左右??????请指点)。
原理图:

增加了程序烧写接口和改用途时的备用接口。
电路图:
   各变压器不同,我的1、2、3、5脚不用管它的,4-6之间12V。U1、U2为继电器的输出端(两触点)。
实物图:
改用途时的备用接口没有安装。
程序简单:
#include <STC15.H>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m;                 //n、m控制间隔时间长短
P3=0x00;
while(1)
    {
     n=2;
     m=2;
     while(m--)
     {Delay1000ms();}
     P3=~P3;
     while(n--)
     {Delay1000ms();}
     P3=~P3;
    }
}

楼主:
最开始使用的1k电阻,不能正常工作,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压只有0.6v,改用10k达到3.0左右??????请指点

网友A(2015-08-18):
建议你改成PNP三极管驱动。比如8550,功率较大驱动稳定,对单片机有好处

网友B:
我也说一句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和程序,很实用,想学习一个单键控制继电器的程序楼主可以帮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2015-12-12):
不用光耦吗?有点弄不懂

网友D(2016-08-01):
这个开和关的时间分别是多少?如何改动时间

网友E(2016-10-29):
厉害啊但是如何调整时间

网友F(2018-12-03):
请问为什么5V驱动不了,我这个是5V的继电器,供电也是5V的,但是一供电就来回吸合关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什么5V驱动不了,我这个是5V的继电器,供电也是5V的,但是一供电就来回吸合关断

楼主当时手上应该没有5v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一句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和程序,很实用,想学习一个单键控制继电器的程序楼主可以帮一下吗谢谢了。

就是单按键控制LED发光的程序一样。论坛里有的。

网友I(2019-03-30):
while的用法感觉很有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什么5V驱动不了,我这个是5V的继电器,供电也是5V的,但是一供电就来回吸合关断

5伏输出电流不够,带载能力不行,继电器吸合瞬间,5伏电压下降,单片机因为低压不能正常工作,导致继电器释放,所以就来回吸合,换个电压大点的5伏电源就可以了,或者继电器和单片机的供电之间插入一个电感隔离一下,

网友K:
PCB布线很不合理,强电与单片机地线间距不够,当湿度太大情况下有触电风险,切记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