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读写AT24C02

楼主(2015-05-27):
完整源代码下载:

/*******************************************************************************

STM32学习日志(6)----读写AT24C02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南京万利 EK-STM32F
主芯片        :        STM32F103VBT6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0-06-30
*******************************************************************************/
/**
  ******************************************************************************
  * @file    Project/Templat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
// 延时50ms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INT32U i;
    static INT32U jjj=5240*50;

        for (i=0; i<jjj; i++);
}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100000.0                // 单位为uS,与示波器实测一致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ticks=ticks;
        //SysTick_Config(ticks);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at24c02----S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at24c02----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 // SCLK=1;SDA=1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8U i;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delay();

        for (i=0;i<3;++i)
        {
                Led_RW_ON();
                delayms(100);
                Led_RW_OFF();
                delayms(100);
        }
        at24c02_test();
//------------------------------------------------------------------------------
        for (;;)
        {
                GPIOC->ODR ^= GPIO_Pin_7;        // led2 toogle
                delayms(100);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

//***************************************************************************
// at24c02的驱动程序
// LihongTao
//***************************************************************************
// V0.01
// 2009-06-05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at24c02.h"
/***************************************************************************/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a0
#define                ReadDviceAddress                 0xa1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set_at24c02_sda(void)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
static void clr_at24c02_sda(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
static void set_at24c02_sclk(void)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
static void clr_at24c02_sclk(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
static void set_sda_input(void)
{
        set_at24c02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为输入上拉
}
/***************************************************************************/
static void set_sda_outpu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为OC
}
/***************************************************************************/
// 指令之间的延时,经过测试,必须要!!!!,延时过短的话会导致24c02读写出错
//***************************************************************************
static void delay10us(void)
{
        INT16U i;

        for(i=0;i<500;++i);
}
//***************************************************************************
// 启动
// 当 SCL=1时 SDA  1---> 0
/***************************************************************************/
static void Start(void)
{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set_at24c02_sda();
        delay10us();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clr_at24c02_sda();
        delay10us();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
//***************************************************************************
// 停止
// 当 SCL=1时 SDA  0---> 1
/***************************************************************************/
static void Stop(void)
{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clr_at24c02_sda();
        delay10us();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set_at24c02_sda();
        delay10us();
}
//***************************************************************************
// 不给24c02应答
/***************************************************************************/
static void NoAck(void)
{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set_at24c02_sda();
        delay10us();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
//***************************************************************************
// 检测24c02的应答信号
// 0表示有应答,1表示无应答
/***************************************************************************/
static bit TestAck(void)
{
        bit f_ack_at24c02;

        set_at24c02_sda();
        delay10us();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set_sda_input();

        delay10us();
        f_ack_at24c02=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set_sda_output();

        return (f_ack_at24c02);
}
//***************************************************************************
// 发送8bit数据
/***************************************************************************/
static void Write8Bit(INT8U input)
{
        INT8U i;

        for(i=0;i<8;++i)
        {
                if (input&0x80)
                {
                        set_at24c02_sda();
                }
                else
                {
                        clr_at24c02_sda();
                }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input<<=1;

                clr_at24c02_sclk();
                delay10us();
        }
}
//***************************************************************************
// 往指定地址写数据
// 写成功返回 1
// 写出错返回 0
/***************************************************************************/
bit at24c02_wr_byte(INT8U RomAddress, INT8U data1)
{
        INT8U i;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if (TestAck())
        {
                Stop();
                return (0);
        }

        Write8Bit(Rom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data1);
        TestAck();

        Stop();

        for(i=0;i<250;++i)
                delay10us();

        return (1);
}
//***************************************************************************
// 读取8bit数据
/***************************************************************************/
static INT8U Read8Bit(void)
{
        INT8U i,rbyte;

        set_sda_input();
        delay10us();

        rbyte=0;
        for(i=0;i<8;++i)
        {
                rbyte<<=1;
                delay10us();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
                        rbyte|=0x01;

                delay10us();

                set_at24c02_sclk();
                delay10us();

                clr_at24c02_sclk();
        }

        set_sda_output();

        return(rbyte);
}
/***************************************************************************/
// 读成功返回 1
// 读出错返回 0
/***************************************************************************/
bit at24c02_rd_byte(INT8U RomAddress,INT8U* data1)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if (TestAck())
        {
                Stop();
                return (0);
        }

        Write8Bit(RomAddress);
        TestAck();

        Start();
        Write8Bit(ReadDviceAddress);
        TestAck();

        *data1=Read8Bit();
        NoAck();

        Stop();
        return (1);
}

#if 1
const INT8U arr_random[10] =
        {0x8c,0xf2,0x3a,0x77,0x44,0x33,0x22,0x9d,0xdd,0xbb};
//*****************************************************************************
void at24c02_test(void)
{
        static bit f_eeprom;
        INT8U i,temp,arr_24c02[16];

        for(i=0;i<10;++i)
        {
                temp = arr_random[i];
                f_eeprom=at24c02_wr_byte(i,temp);
                i=i;
        }

        for(i=0;i<10;++i)
                arr_24c02[i]=0;

        for(i=0;i<10;++i)
        {
                f_eeprom=at24c02_rd_byte(i,&arr_24c02[i]);
                i=i;
        }
        i=0;        // 在此设置断点,可以查看从at24c02读出的数据

        for(i=0;i<10;++i)
                arr_24c02[i]=0;
}
#endi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