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Gpio测试程序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STM32学习日志(2)----GPIO测试程序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51hei EK-STM32F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0-06-29
说明        :   1.验证引脚的输入输出功能
                        2.验证引脚配置的锁定功能
                        3.将JTAG引脚配置为普通的IO口
*******************************************************************************/
/**
  ******************************************************************************
  * @file    Project/Templat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
// 延时50ms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INT32U i;
    static INT32U jjj=5240*50;

        for (i=0; i<jjj;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if 0
        // 读取返回不同片上时钟的频率,单位 Hz
        {
                /* Get the frequencies of different on chip clocks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指向结构RCC_ClocksTypeDef的指针,包含了各个时钟的频率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 可以在仿真环境下看到各个不同的频率

                delay();
        }
#endif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if 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在MCO管脚上输出的时钟源
                // 选中HSE
                // 警告:当选中系统时钟作为MCO管脚的输出时,注意它的时钟频率不超过50MHz(最大I/O速率)。
                // PA8/USART1_CK/ TIM1_CH1/MCO    STM32F103VBT6---pin67
                //RCC_MCOConfig(RCC_MCO_NoClock);// 示波器实际输出低电平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 示波器实际测量频率8.00047MHz,外部晶振
        }
#endif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100000.0                // 单位为uS,与示波器实测一致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ticks=ticks;
        //SysTick_Config(ticks);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define CONFIG_BUT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if (CONFIG_BUT==0)
        /*
                IO口为输入模式,由于电路板上有外接的10K上拉电阻
                实际测量端口电压为3.300V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elif (CONFIG_BUT==1)
        /*
                IO口为输入上拉模式,输出端口应该写入1,以便使能内部的上拉电阻
                这时,外部的10K上拉电阻可以不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3.300V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这条语句可以取消,因为有外部上拉电阻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3.300V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2.650V,根据欧姆定律推算内部的下拉电阻为40K

#elif (CONFIG_BUT==2)
        /*
                IO口为输入下拉模式,输出端口应该写入0,以便使能内部的电阻
                这时,外部的10K上拉电阻一定要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2.650V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这条语句可以取消,因为有外部上拉电阻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3.300V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这时,测量引脚电压为2.650V,根据欧姆定律推算内部的下拉电阻为40K
#else
        error!
#endif
//------------------------------------------------------------------------------
/*
总结:
    按键输入的时候,以下5种设置都是可以运行的!

    1.设定为悬空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外接电电阻,推荐

    2.设定为上拉输入 GPIO_Mode_IPU,输出写1,可以不外接电阻,强烈推荐

    3.设定为上拉输入 GPIO_Mode_IPU,输出写0,外接电阻,不推荐!!!!!!!!!!

    4.设定为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D,输出写0,外接电阻,不推荐!!!!!!!!!!

    5.设定为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D,输出写1,可以不外接电阻,可以
*/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Led_RW_ON();
        delay();
        Led_RW_OFF();
//------------------------------------------------------------------------------
// 以下代码验证引脚配置的锁定功能
//------------------------------------------------------------------------------
#if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oc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4);                        // OC门设置的话,输出必须设定0

        GPIO_PinLockConfig(GPIOD, GPIO_Pin_4);        // 锁定引脚设置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重新设定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or(;;)
        {
                // 按key3没有反映,因为引脚设置锁定了,修改无效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4)==Bit_SET)
                        Led_RW_ON();
                else
                        Led_RW_OFF();
        }
#endif
//------------------------------------------------------------------------------
// 以下代码 JTAG引脚配置为普通的IO口
//------------------------------------------------------------------------------
#if 1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4)==Bit_RESET)                /* Key3 is pressed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delay();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3 (JTDO) and PB.04 (JTRS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for (;;)                                                        /* Toggle JTMS/SWDAT pin */
                   {
                        GPIOA->ODR ^= GPIO_Pin_13;                // JTMS/SWDAT, PIN72
                        GPIOA->ODR ^= GPIO_Pin_14;                // JTCK/SWCLK, PIN76
                        GPIOA->ODR ^= GPIO_Pin_15;                // JTDI, PIN77

                        GPIOB->ODR ^= GPIO_Pin_3;                // JTDO, PIN89
                        GPIOB->ODR ^= GPIO_Pin_4;                // JTRST, PIN90

                        delay();
                        GPIOC->ODR ^= GPIO_Pin_4;                // led5 toogle
                }
        }
#endif
//------------------------------------------------------------------------------
        for (;;)
        {
                delay();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3))        // key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 led2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5,(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LED4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4,(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4)));//LED5
                GPIOC->ODR ^= GPIO_Pin_4;                // led5 toogl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