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读写X5043程序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

title        :         X5043.C

device        :        XICOR 512*8bit Programmable Watchdog Supervisory E2PROM
author        :        szlihongtao
date        :        2010-08-25
version        :        1.0
note        :        X25045 驱动程序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x5043.h"
//******************************************************************************
static void delay1uS(void)
{
        INT8U i;

        for(i=0;i<36;++i);
}
//*****************************************************************************
static void set_sck(void)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lay1uS();
}
//*****************************************************************************
static void clr_sck(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lay1uS();
}
//*****************************************************************************
static void set_wp(void)
{
        delay1uS();
}
//*****************************************************************************
static void clr_wp(void)
{
        delay1uS();
}
//*****************************************************************************
static void set_cs(void)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delay1uS();
}
//*****************************************************************************
static void clr_cs(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delay1uS();
}
//*****************************************************************************
static void set_si(void)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uS();
}
//*****************************************************************************
static void clr_si(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uS();
}
//*****************************************************************************
static INT8U get_so_x5043(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
//*****************************************************************************
static void set_sio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1uS();
}
//*****************************************************************************
static void set_sio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1uS();
}
//******************************************************************************
/*25045操作子程序集*/
/*;*****************************************************************************
*
;* Name: RST_WDOG
;* Description: Reset Watchdog Timer
;* Function: This routine resets the watchdog timer without sending a command
;* Calls: None
;* Input: None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None
;*******************************************************************************
*/
/*复位DOG*/
void rst_wdog (void)
{
        clr_cs();
        set_cs();
}
//******************************************************************************
//上电以后,在对25045操作之前必须执行本子程序一次
//******************************************************************************
static void x25045_start(void)
{
        set_cs();
        clr_cs();
        set_cs();
}
/*;*****************************************************************************
;*
;* Name: OUTBYT
;* Description: Sends byte to EEPROM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hifts out a byte, starting with the MSB, to the EEPROM
;* Calls: None
;* Input: A = byte to be sent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R0, A
;*******************************************************************************
*/
/* 输出一个数据到25045,此数据可能为地址,先导字,写入的数据等*/
// data_write(INT8U aa)
//*****************************************************************************
static void outbyt(INT8U data_wr)
{
        INT8U i;

        set_sio_output();
        for (i=0;i<8;++i)
        {
                clr_sck();
                                                        // SI=(aa&0x80);
                if (data_wr&0x80)
                        set_si();
                else
                        clr_si();
                set_sck();
                data_wr <<= 1;
        }
        clr_si();                                        /*使SI处于确定的状态*/
}
/*;****************************************************************************
*
;* Name: INPUTBYT
;* Description: Recieves byte from EEPROM
;* Function: This routine recieves a byte, MSB first, from the EEPROM
;* Calls: None
;* Input: None
;* Outputs: A = recieved byte
;* Register Usage: R0, A
;******************************************************************************
*/
/*得到一个数据,此数据可能为状态寄存器数据,读出的单元数据等*/
// data_read
//*****************************************************************************
static INT8U inputbyt(void)
{
        INT8U temp,i;

        temp=0;
        set_sio_input();
        for (i=0;i<8;++i)
        {
                temp<<=1;
                set_sck();
                clr_sck();
                if (get_so_x5043())
                         temp |=0x1;
        }
        return (temp);
}
/*;***************************************************************************
*
;* Name: RDSR_CMD
;* Description: Read Status Register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ends the command to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 Calls: outbyt, inputbyt
;* Input: None
;* Outputs: A = status registerXicor Application Note AN21
;* Register Usage: A
;****************************************************************************
*/
/*读状态寄存器,读出的数据放入到data_rd中*/
//*****************************************************************************
INT8U rdsr_cmd (void)
{
        INT8U data_rd;

        clr_cs();
        clr_sck();
        outbyt(RDSR_INST);
        data_rd=inputbyt();
        clr_sck();
        set_cs();

        return (data_rd);
}
/*;***************************************************************************
*
;* Name: WIP_POLL
;* Description: Write-In-Progress Polling
;* Function: This routine polls for completion of a nonvolatile write cycle by examining the
;* WIP bit of the status register
;* Calls: rdsr_cmdXicor Application Note AN21
;* Input: None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R1, A
;*****************************************************************************
*/
/*检测写入的过程是否结束*/
//*****************************************************************************
static void wip_poll(void)
{
        INT8U status1,cnt;

        for (cnt=0;cnt<MAX_POLL;++cnt)
        {
                delay1uS();
                status1=rdsr_cmd();
                if ((status1&0x01)==0)
                        break;
        }
}
/*;***************************************************************************
*
;* Name: WRSR_CMD
;* Description: Write Status Register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ends the command to write the WD0, WD1, BP0 and BP0 EEPROM
;* bits in the status register
;* Calls: outbyt, wip_poll
;* Input: None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A
;*****************************************************************************
*/
/*写状态寄存器子程序
用于设置看门狗时间,区块保护等
*/
//*****************************************************************************
void wrsr_cmd(void)
{
        x25045_start();
        wren_cmd();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clr_cs();                                /* Bring /CS low */

        outbyt(WRSR_INST) ;                /* Send WRSR instruction */
        outbyt(STATUS_REG);                /* Send status register */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set_cs();                                /* Bring /CS high */
        wip_poll();                                /* Poll for completion of write cycle */
        wrdi_cmd();

        return;
}
/*;****************************************************************************
*
;* Name: BYTE_WRITE
;* Description: Single Byte Write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ends the command to write a single byte to the EEPROM memory
array
;* Calls: outbyt, wip_poll
;* Input: None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A, B
;******************************************************************************
*/
/*字节写入,ee_data为写入的数据,address为写入的地址,对于25045而言为000-1FF*/
/*
Write Enable Latch
The X25043/45 contains a “write enable” latch. This
latch must be SET before a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completed internally. The WREN instruction will set the
latch and the WRDI instruction will reset the latch. This
latch is automatically reset upon a power-up condition
an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 byte, page, or status
register write cycle. The latch is also reset if WP is
brought LOW.
字节,页面,状态字写周期结束后,自动会禁止写操作
*/
//*****************************************************************************
void byte_write(INT16U address,INT8U ee_data)
{
        INT8U temp;

        wren_cmd();

        set_wp();
        clr_sck();
        clr_cs();
        temp=(INT8U)((address&0x0100)>>5);

        temp=temp|WRITE_INST;
        outbyt(temp);                        /* Send WRITE instruction including MSB of address */
                                                        /*将高位地址左移3位与写入先导字相或,得到正确的先导字写入25045*/
        temp=address&0xff;
        outbyt(temp);                        /*输出低位地址到25045*/
        outbyt(ee_data);                 /*写入数据到25045的对应单元*/
        clr_sck();
        set_cs();
        wip_poll();                                 /*检测是否写完*/

        clr_wp();
        wrdi_cmd();

        return;
}
/*;****************************************************************************

;* Name: BYTE_READ
;* Description: Single Byte Read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ends the command to read a single byte from the EEPROM memory
array
;* Calls: outbyt, inputbyt
;* Input: None
;* Outputs: A = read byte
;* Register Usage: A, BXicor Application Note AN21
;******************************************************************************
*/
/*字节读出,其中dd为读出的地址,返回的值为读出的数据*/
//*****************************************************************************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r)
{
        INT8U temp;

        clr_sck();
        clr_cs();
        temp=(INT8U)((addr&0x0100)>>5);
        temp=temp|READ_INST;
        outbyt(temp);                        /* Send READ_INST instruction including MSB of address */
                                                        /*将高位地址左移3位与读出先导字相或,得到正确的先导字写入25045*/
        temp=addr&0xff;
        outbyt(temp);                    /*输出低位地址到25045*/
        temp=inputbyt();                /*得到读出的数据*/
        clr_sck();
        set_cs();

        return (temp);
}
//*****************************************************************************
// 连续读多个字节
//*****************************************************************************
void byte_read_sequence(INT16U addr,INT8U arr[],INT16U length)
{
        INT8U temp;
        INT16U i;

        clr_sck();
        clr_cs();
        temp=(INT8U)((addr&0x0100)>>5);
        temp=temp|READ_INST;
        outbyt(temp);                        /* Send READ_INST instruction including MSB of address */
                                                        /*将高位地址左移3位与读出先导字相或,得到正确的先导字写入25045*/
        temp=addr&0xff;
        outbyt(temp);                    /*输出低位地址到25045*/

        length&=512-1;
        for(i=0;i<length;++i)
                arr[i]=inputbyt();        /*得到读出的数据*/

        clr_sck();
        set_cs();

        return;
}
/*****************************************************************************
*
;* Name: WREN_CMD
;* Description: Set write enable latch
;* Function: This routine sends the command to enable writes to the EEPROM memory array or
;* status register
;* Calls: outbyt
;* Input: None
;* Outputs: None
;* Register Usage: A
;******************************************************************************
*/
//*****************************************************************************
// 允许写入数据到X5043
// 写使能子程序
//*****************************************************************************
void wren_cmd(void)
{
        set_wp();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clr_cs();                                /* Bring /CS low */

        outbyt(WREN_INST);                /* Send WREN instruction */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set_cs();                                /* Bring /CS high */

        clr_wp();
        return;
}
//*****************************************************************************
// 禁止写入数据到X5043
//*****************************************************************************
void wrdi_cmd(void)
{
        set_wp();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clr_cs();                                /* Bring /CS low */

        outbyt(WRDI_INST);                /* Send WRDI_INST instruction */
        clr_sck();                                /* Bring SCK low */
        set_cs();                                /* Bring /CS high */
        clr_wp();
        return;
}
//*****************************************************************************
#if 1
#define BASE_ADDR   10
INT8U i,arr[8];
void test_x5043(void)
{
        wrsr_cmd();
        i=rdsr_cmd();

        for(i=0;i<8;++i) arr[i]=0;

        for(i=0;i<8;++i)
                arr[i]=x5043_rd(i+BASE_ADDR);
//----------------------------------------
        for(i=0;i<8;++i)
                x5043_wr(i+BASE_ADDR,6*i);

        for(i=0;i<8;++i) arr[i]=0;

        for(i=0;i<8;++i)
                arr[i]=x5043_rd(i+BASE_ADDR);

        for(i=0;i<8;++i) arr[i]=0;
        byte_read_sequence(BASE_ADDR,arr,8);
//----------------------------------------
        x5043_wr(2+BASE_ADDR,17);

        for(i=0;i<8;++i)
                arr[i]=0;

        for(i=0;i<8;++i)
                arr[i]=x5043_rd(i+BASE_ADDR);

        delay1uS();
}
#endif
//*****************************************************************************
//*************************    END   ******************************************
//*****************************************************************************
\032

/*******************************************************************************

STM32学习日志(202)----读写X5043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51hei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7-08-25
*******************************************************************************/
/**
  ******************************************************************************
  * @file    Project/Templat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100000.0                // 单位为uS,与示波器实测一致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ticks=ticks;
        //SysTick_Config(ticks);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delayms(10);
        test_x5043();
        for (;;)
        {
                delayms(100);
                GPIOC->ODR ^= GPIO_Pin_5;                // led4 toogl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