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使用dsp库的FFT函数测相位

楼主(2015-05-27):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stm32 dsp库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5381-1.html

/**
  ******************************************************************************
  * @file FFT_Demo/src/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0.0
  * @date  04/27/200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m3210b_lcd.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

#define FreqSample      (50*NPT)        // 50Hz*64=3200
#define ScalingFactor   20000                // 幅值系数,最大为32767
#define PERCENT_DC                0.06                // 直流分量对应的百分比,对应直流分量lBUFMAG[0]=1200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 2*3.14
#define NPT             256                       /* 采样点数,必须为64,256,1024之一*/

#if (NPT==64)
            #define cr4_fft_stm32 cr4_fft_64_stm32
#elif (NPT==256)
            #define cr4_fft_stm32 cr4_fft_256_stm32
#else
            #define cr4_fft_stm32 cr4_fft_1024_stm32
        error!!!!
        // 使用的ram超过了22K,超过了EK-STM32F仿真板上的STM32F103VBT6的ram
#endif
//------------------------------------------------------------------------------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TimingDelay ;
long lBUFIN[NPT];           /* Complex input vector */
long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long lBUFMAG[NPT + NPT/2];  /* Magnitude vector */
float lBUFPHASE[NPT + NPT/2];/* phase vector,单位为度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MyDualSweep(uint32_t freqinc1,uint32_t freqinc2);
void MygSin(long nfill, long Fs, long Freq1, long Freq2, long Ampli);
void powerMag(long nfill, char* strPara);
void power_Phase_Radians(long nfill);
void DSPDemoInit(void);
//------------------------------------------------------------------------------
//------------------------------------------------------------------------------
//------------------------------------------------------------------------------
int main(void)
{
  DSPDemoInit();

  while (1)
  {
            MyDualSweep(FreqSample/NPT,6*FreqSample/NPT);     // 测试fft
  }
}
//-----------------------------------------------------------------------------

/**
  * @brief  Produces a combination of two sinewaves as input signal
  * @param freq1: frequency increment for 1st sweep,频率步进值1
  *   Freq2: frequency increment for 2nd sweep,频率步进值2
  * @retval : None
  */
void MyDualSweep(uint32_t freqinc1,uint32_t freqinc2)
{
    uint32_t freq;

    freq = freqinc1;
    MygSin(NPT, FreqSample, freq, 0, ScalingFactor);
           cr4_fft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powerMag(NPT,"");       // lBUFIN[0]=1192 ,lBUFIN[1]=20008
    power_Phase_Radians(NPT);

    freq = freqinc1;
    MygSin(NPT, FreqSample, freq, freqinc2, ScalingFactor);
           cr4_fft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powerMag(NPT,"");        // lBUFIN[0]=1192 ,lBUFIN[1]=20008, lBUFIN[6]=4000
    power_Phase_Radians(NPT);
}
//------------------------------------------------------------------------------
/**
  * @brief  Produces a combination of two sinewaves as input signal
  * @param ill: length of the array holding input signal
  *   Fs: sampling frequency
  *   Freq1: frequency of the 1st sinewave
  *   Freq2: frequency of the 2nd sinewave
  *   Ampli: scaling factor
  * @retval : None
  */
void MygSin(long nfill, long Fs, long Freq1, long Freq2, long Ampli)
{
  uint32_t i;
  float fFs, fFreq1, fFreq2, fAmpli;
  float fZ,fY;

  fFs = (float) Fs;
  fFreq1 = (float) Freq1;
  fFreq2 = (float) Freq2;
  fAmpli = (float) Ampli;

  for (i=0; i < nfill; i++)
  {
    fY =PERCENT_DC/2            // 相位范围0°----360°
            + sin((196.0*PI/180.0)+PI2 * i * (fFreq1/fFs)) ;
    if (fFreq2)
            fY += 0.2*sin((293.0*PI/180.0)+PI2 * i * (fFreq2/fFs));

    fZ = fAmpli * fY;

// lBUFIN数组中,每个单元数据高字(高16位)中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字(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lBUFIN[i]= ((short)fZ) << 16 ;  /* sine_cosine  (cos=0x0) */
                                                                        // 高16bit为实部,低16bit为虚部,没有的话,就用0代替
  }
}
//------------------------------------------------------------------------------
/**
  * @brief  Removes the aliased part of the spectrum (not tested)
  * @param ill: length of the array holding power mag
  * @retval : None
  */
void onesided(long nfill)
{
  uint32_t i;

  lBUFMAG[0] = lBUFMAG[0];
  lBUFMAG[nfill/2] = lBUFMAG[nfill/2];
  for (i=1; i < nfill/2; i++)
  {
    lBUFMAG[i] = lBUFMAG[i] + lBUFMAG[nfill-i];
    lBUFMAG[nfill-i] = 0x0;
  }
}
//------------------------------------------------------------------------------
/**
  * @brief  Compute power magnitude of the FFT transform  进行FFT变换,并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 @param ill: length of the array holding power mag
  *   : strPara: if set to "1SIDED", removes aliases part of spectrum (not tested)
  * @retval : None
  */
void powerMag(long nfill, char* strPara)
{
  int32_t lX,lY;
  uint32_t i;

  for (i=0; i < nfill/2; i++)
  {
    lX= (lBUFOUT[i]<<16)>>16; /* 取低16bit,sine_cosine --> cos */
    lY= (lBUFOUT[i] >> 16);   /* 取高16bit,sine_cosine --> sin */
    {
      float X=  (float)lX*(NPT/32768.0);
      float Y = (float)lY*(NPT/32768.0);
      float Mag = sqrt(X*X+ Y*Y)/nfill;
      lBUFMAG[i] = (uint32_t)(Mag*65536);
    }
  }
}
//------------------------------------------------------------------------------
/*
参考 labwindows的函数 ToPolar1D
Converts the set of rectangular coordinate points (arrayXReal, arrayXImg) to a
set of polar coordinate points (magnitude, phase). ToPolar1D obtains the
element of the polar coordinate set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s:

The phase value is in the range [-pi: pi].

ToPolar1D can perform the operations in place;
that is, the input and output arrays can be the same.

Prototype

AnalysisLibErrType ToPolar1D (double Array_X_Real[], double Array_X_Imaginary[], int Number_of_Elements, double Magnitude[], double Phase_Radians[]);

*/
void power_Phase_Radians(long nfill)
{
    int32_t lX,lY;
    uint32_t i;

    for (i=0; i < nfill/2; i++)
    {
        lX= (lBUFOUT[i]<<16)>>16; /* 取低16bit,sine_cosine --> cos */
        lY= (lBUFOUT[i] >> 16);   /* 取高16bit,sine_cosine --> sin */
        {
            float X=  NPT*((float)lX)/32768;
            float Y = NPT*((float)lY)/32768;
            float phase = atan(Y/X);
             if (Y>=0)
             {
                if (X>=0)
                  ;
                else
                  phase+=PI;
             }
             else
             {
                if (X>=0)
                  phase+=PI2;
                else
                  phase+=PI;
             }

            lBUFPHASE[i] = phase*180.0/PI;
        }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time base 10 ms).
  * @retval :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__enable_irq();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 msec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100)) /* SystemFrequency is defined in
   搒ystem_stm32f10x.h?and equal to HCLK frequency */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TimingDelay = nCount;
   while (TimingDelay )  {}
   TimingDelay=0;
   __disable_irq();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DSP lib demo (clock, peripherals and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DSPDem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ERROR;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TIM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SPI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TIM2  and TIM4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
  /* GPIO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PC.06 and PC.07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rivers Initialization -------------------------------*/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10B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White);

  LCD_SetTextColor(White);
  LCD_SetBackColor(Black);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 @file FFT_Demo/src/stm3210b_lcd.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0.0
  * @date  04/27/2009
  * @brief  This file includes the LCD driver for AM-240320LTNQW00H
*                      (LCD_HX8312), AM-240320L8TNQW00H (LCD_ILI9320),
*                      AM-240320LDTNQW00H (LCD_SPFD5408B) Liquid Crystal Display
*                      Module of STM3210B-EVAL board.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10b_lcd.h"
#include "fonts.h"

/** @addtogroup FFT_Demo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LCD_ILI9320     0x9320
#define LCD_HX8312      0x8312
#define LCD_SPFD5408    0x5408

#define START_BYTE      0x70
#define SET_INDEX       0x00
#define READ_STATUS     0x01
#define LCD_WRITE_REG   0x02
#define LCD_READ_REG    0x03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Global variables to set the written text color */
static __IO uint16_t TextColor = 0x0000, BackColor = 0xFFFF;
static __IO uint32_t LCDType = LCD_ILI932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LCD_WriteRegHX8312(uint8_t LCD_Reg, uint8_t LCD_RegValue);
static void LCD_WriteRegILI9320(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Setups the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etup(void)
{
/* Configure the LCD Control pins --------------------------------------------*/
  LCD_CtrlLinesConfig();

/* Configure the SPI2 interface ----------------------------------------------*/
  LCD_SPIConfig();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Delay(5); /* Delay 50 ms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Reg(R229, 0x8000); /* Set the internal vcore voltage */
    LCD_WriteReg(R0,  0x0001); /* Start internal OSC. */
    LCD_WriteReg(R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
    LCD_WriteReg(R2,  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
    LCD_WriteReg(R3,  0x10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
    LCD_WriteReg(R4,  0x0000); /* Resize register */
    LCD_WriteReg(R8,  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
    LCD_WriteReg(R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
    LCD_WriteReg(R10, 0x0000); /* FMARK function */
    LCD_WriteReg(R12,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
    LCD_WriteReg(R13,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
    LCD_WriteReg(R15,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

    /*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Reg(R16,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LCD_WriteReg(R17, 0x0000); /* DC1[2:0], DC0[2:0], VC[2:0] */
    LCD_WriteReg(R18,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
    LCD_WriteReg(R19,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Delay(2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200ms) */
    LCD_WriteReg(R16, 0x17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LCD_WriteReg(R17, 0x0137); /* DC1[2:0], DC0[2:0], VC[2:0]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8, 0x0139); /* VREG1OUT voltage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9, 0x1d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LCD_WriteReg(R41, 0x0013); /* VCM[4:0] for VCOMH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32,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
    LCD_WriteReg(R33,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iteReg(R48, 0x0006);
    LCD_WriteReg(R49, 0x0101);
    LCD_WriteReg(R50, 0x0003);
    LCD_WriteReg(R53, 0x0106);
    LCD_WriteReg(R54, 0x0b02);
    LCD_WriteReg(R55, 0x0302);
    LCD_WriteReg(R56, 0x0707);
    LCD_WriteReg(R57, 0x0007);
    LCD_WriteReg(R60, 0x0600);
    LCD_WriteReg(R61, 0x020b);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Reg(R8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LCD_WriteReg(R8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8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LCD_WriteReg(R83, 0x013F); /* Vertic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96,  0x2700); /* Gate Scan Line */
    LCD_WriteReg(R97,  0x0001); /* NDL,VLE, REV */
    LCD_WriteReg(R106,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iteReg(R128, 0x0000);
    LCD_WriteReg(R129, 0x0000);
    LCD_WriteReg(R130, 0x0000);
    LCD_WriteReg(R131, 0x0000);
    LCD_WriteReg(R132, 0x0000);
    LCD_WriteReg(R133, 0x00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iteReg(R144, 0x0010);
    LCD_WriteReg(R146, 0x0000);
    LCD_WriteReg(R147, 0x0003);
    LCD_WriteReg(R149, 0x0110);
    LCD_WriteReg(R151, 0x0000);
    LCD_WriteReg(R152, 0x000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
    /* I/D=01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decrement) */
    /*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LCD_WriteReg(R3, 0x1018);

    LCD_WriteReg(R7, 0x017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else if(LCDType == LCD_SPFD5408)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Reg(R227, 0x3008); /* Set internal timing */
    LCD_WriteReg(R231, 0x0012); /* Set internal timing */
    LCD_WriteReg(R239, 0x1231); /* Set internal timing */
    LCD_WriteReg(R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
    LCD_WriteReg(R2, 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
    LCD_WriteReg(R3, 0x10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
    LCD_WriteReg(R4, 0x0000);   /* Resize register */

    LCD_WriteReg(R8, 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
    LCD_WriteReg(R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
    LCD_WriteReg(R10, 0x0000);  /* FMARK function */
    LCD_WriteReg(R12,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
    LCD_WriteReg(R13,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
    LCD_WriteReg(R15,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

    /*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Reg(R16,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LCD_WriteReg(R17, 0x0000);  /* DC1[2:0], DC0[2:0], VC[2:0] */
    LCD_WriteReg(R18,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
    LCD_WriteReg(R19,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Delay(2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200ms) */
    LCD_WriteReg(R17,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6, 0x12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8, 0x01BD);  /*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9, 0x14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LCD_WriteReg(R41, 0x000E);  /* VCM[4:0] for VCOMH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32,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
    LCD_WriteReg(R33, 0x013F);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iteReg(R48, 0x0007);
    LCD_WriteReg(R49, 0x0302);
    LCD_WriteReg(R50, 0x0105);
    LCD_WriteReg(R53, 0x0206);
    LCD_WriteReg(R54, 0x0808);
    LCD_WriteReg(R55, 0x0206);
    LCD_WriteReg(R56, 0x0504);
    LCD_WriteReg(R57, 0x0007);
    LCD_WriteReg(R60, 0x0105);
    LCD_WriteReg(R61, 0x0808);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Reg(R8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LCD_WriteReg(R8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8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LCD_WriteReg(R83, 0x013F);  /* Vertic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96,  0xA700); /* Gate Scan Line */
    LCD_WriteReg(R97,  0x0001); /* NDL,VLE, REV */
    LCD_WriteReg(R106,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iteReg(R128, 0x0000);
    LCD_WriteReg(R129, 0x0000);
    LCD_WriteReg(R130, 0x0000);
    LCD_WriteReg(R131, 0x0000);
    LCD_WriteReg(R132, 0x0000);
    LCD_WriteReg(R133, 0x00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iteReg(R144, 0x0010);
    LCD_WriteReg(R146, 0x0000);
    LCD_WriteReg(R147, 0x0003);
    LCD_WriteReg(R149, 0x0110);
    LCD_WriteReg(R151, 0x0000);
    LCD_WriteReg(R152, 0x000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I/D=01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decrement)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LCD_WriteReg(R3, 0x1018);

    LCD_WriteReg(R7, 0x0112);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 Enable the LCD Oscillator ---------------------------------------------*/
    LCD_WriteReg(R1, 0x10);
    LCD_WriteReg(R0, 0xA0);
    LCD_WriteReg(R3, 0x01);
    Delay(1); /* Delay 10 ms */
    LCD_WriteReg(R3, 0x00);
    LCD_WriteReg(R43, 0x04);

    LCD_WriteReg(R40, 0x18);
    LCD_WriteReg(R26, 0x05);
    LCD_WriteReg(R37, 0x05);
    LCD_WriteReg(R25, 0x00);

    /* LCD Power On ----------------------------------------------------------*/
    LCD_WriteReg(R28, 0x73);
    LCD_WriteReg(R36, 0x74);
    LCD_WriteReg(R30, 0x01);
    LCD_WriteReg(R24, 0xC1);
    Delay(1); /* Delay 10 ms */
    LCD_WriteReg(R24, 0xE1);
    LCD_WriteReg(R24, 0xF1);
    Delay(6); /* Delay 60 ms */
    LCD_WriteReg(R24, 0xF5);
    Delay(6); /* Delay 60 ms */
    LCD_WriteReg(R27, 0x09);
    Delay(1); /* Delay 10 ms */
    LCD_WriteReg(R31, 0x11);
    LCD_WriteReg(R32, 0x0E);
    LCD_WriteReg(R30, 0x81);
    Delay(1); /* Delay 10 ms */

    /* Chip Set --------------------------------------------------------------*/
    LCD_WriteReg(R157, 0x00);
    LCD_WriteReg(R192, 0x00);

    LCD_WriteReg(R14, 0x00);
    LCD_WriteReg(R15, 0x00);
    LCD_WriteReg(R16, 0x00);
    LCD_WriteReg(R17, 0x00);
    LCD_WriteReg(R18, 0x00);
    LCD_WriteReg(R19, 0x00);
    LCD_WriteReg(R20, 0x00);
    LCD_WriteReg(R21, 0x00);
    LCD_WriteReg(R22, 0x00);
    LCD_WriteReg(R23, 0x00);

    LCD_WriteReg(R52, 0x01);
    LCD_WriteReg(R53, 0x00);

    LCD_WriteReg(R75, 0x00);
    LCD_WriteReg(R76, 0x00);
    LCD_WriteReg(R78, 0x00);
    LCD_WriteReg(R79, 0x00);
    LCD_WriteReg(R80, 0x00);

    LCD_WriteReg(R60, 0x00);
    LCD_WriteReg(R61, 0x00);
    LCD_WriteReg(R62, 0x01);
    LCD_WriteReg(R63, 0x3F);
    LCD_WriteReg(R64, 0x02);
    LCD_WriteReg(R65, 0x02);
    LCD_WriteReg(R66, 0x00);
    LCD_WriteReg(R67, 0x00);
    LCD_WriteReg(R68, 0x00);
    LCD_WriteReg(R69, 0x00);
    LCD_WriteReg(R70, 0xEF);
    LCD_WriteReg(R71, 0x00);
    LCD_WriteReg(R72, 0x00);
    LCD_WriteReg(R73, 0x01);
    LCD_WriteReg(R74, 0x3F);

    LCD_WriteReg(R29, 0x08);  /* R29:Gate scan direction setting */

    LCD_WriteReg(R134, 0x00);
    LCD_WriteReg(R135, 0x30);
    LCD_WriteReg(R136, 0x02);
    LCD_WriteReg(R137, 0x05);

    LCD_WriteReg(R141, 0x01);  /* R141:Register set-up mode for one line clock */
    LCD_WriteReg(R139, 0x20);  /* R139:One line SYSCLK number in one-line */
    LCD_WriteReg(R51, 0x01);  /* R51:N line inversion setting */
    LCD_WriteReg(R55, 0x01);  /* R55:Scanning method setting */
    LCD_WriteReg(R118, 0x00);

    /* Gamma Set -------------------------------------------------------------*/
    LCD_WriteReg(R143, 0x10);
    LCD_WriteReg(R144, 0x67);
    LCD_WriteReg(R145, 0x07);
    LCD_WriteReg(R146, 0x65);
    LCD_WriteReg(R147, 0x07);
    LCD_WriteReg(R148, 0x01);
    LCD_WriteReg(R149, 0x76);
    LCD_WriteReg(R150, 0x56);
    LCD_WriteReg(R151, 0x00);
    LCD_WriteReg(R152, 0x06);
    LCD_WriteReg(R153, 0x03);
    LCD_WriteReg(R154, 0x00);

    /* Display On ------------------------------------------------------------*/
    LCD_WriteReg(R1, 0x50);
    LCD_WriteReg(R5, 0x04);

    LCD_WriteReg(R0, 0x80);
    LCD_WriteReg(R59, 0x01);
    Delay(4);  /* Delay 40 ms */
    LCD_WriteReg(R0, 0x20);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STM3210B_LCD_Init(void)
{
  /* Setups the LCD */
  LCD_Setup();

  /* Try to read new LCD controller ID 0x9320 */
  if (LCD_ReadReg(R0)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ILI9320;
  }
  else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Setups the LCD */
    LCD_Setup();

    /* Try to read new LCD controller ID 0x5408 */
    if (LCD_ReadReg(R0) != LCD_SPFD5408)
    {
      LCDType = LCD_HX8312;
      /* Setups the LCD */
      LCD_Setup();
    }
  }
}

/**
  * @brief  Sets the Text color.
  * @param Color: specifies the Text color code RGB(5-6-5).
  *   and LCD_DrawPicture functions.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etTextColor(__IO uint16_t Color)
{
  TextColor = Color;
}

/**
  * @brief  Sets the Background color.
  * @param Color: specifies the Background color code RGB(5-6-5).
  *   LCD_DrawChar and LCD_DrawPicture functions.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etBackColor(__IO uint16_t Color)
{
  BackColor = Color;
}

/**
  * @brief  Clears the selected line.
  * @param Line: the Line to be clea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nex: where x can be 0..9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ClearLine(uint8_t Line)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 "                    ");
}

/**
  * @brief  Clears the hole LCD.
  * @param lor: the color of the background.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ndex = 0;

  LCD_SetCursor(0x00, 0x013F);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

  for(index = 0; index < 76800; index++)
  {
    LCD_WriteRAM(Color);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 @brief  Sets the cursor position.
  * @param Xpos: specifies the X position.
  * @param Ypos: specifies the Y position.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etCursor(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eg(R32, Xpos);
    LCD_WriteReg(R33, Ypos);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eg(R66, Xpos);
    LCD_WriteReg(R67, ((Ypos & 0x100)>> 8));
    LCD_WriteReg(R68, (Ypos & 0xFF));
  }
}

/**
  * @brief  Draws a character on LCD.
  * @param Xpos: the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param Linex: where x can be 0..9
  * @param Ypos: start column address.
  * @param c: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data.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rawChar(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const uint16_t *c)
{
  uint32_t index = 0, i = 0;
  uint8_t Xaddress = 0;

  Xaddress = Xpos;

  LCD_SetCursor(Xaddress, Ypos);

  for(index = 0; index < 24; index++)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
    for(i = 0; i < 16; i++)
    {
      if((c[index] & (1 << i)) == 0x00)
      {
        LCD_WriteRAM(BackColor);
      }
      else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Xaddress++;
    LCD_SetCursor(Xaddress, Ypos);
  }
}

/**
  * @brief  Displays one character (16dots width, 24dots height).
  * @param Line: the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nex: where x can be 0..9
  * @param Column: start column address.
  * @param Ascii: character ascii code, must be between 0x20 and 0x7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isplayChar(uint8_t Line, uint16_t Column, uint8_t Ascii)
{
  Ascii -= 32;
  LCD_DrawChar(Line, Column, &ASCII_Table[Ascii * 24]);
}

/**
  * @brief  Displays a maximum of 20 char on the LCD.
  * @param Line: the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nex: where x can be 0..9
  * @param *ptr: pointer to string to display on LCD.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isplayStringLine(uint8_t Line, uint8_t *ptr)
{
  uint32_t i = 0;
  uint16_t refcolumn = 319;

  /* Send the string character by character on lCD */
  while ((*ptr != 0) & (i < 20))
  {
    /* Display one character on LCD */
    LCD_DisplayChar(Line, refcolumn, *ptr);
    /* Decrement the column position by 16 */
    refcolumn -= 16;
    /* Point on the next character */
    ptr++;
    /* Increment the character counter */
    i++;
  }
}

/**
  * @brief  Sets a display window
  * @param Xpos: specifies the X buttom left position.
  * @param Ypos: specifies the Y buttom left position.
  * @param Height: display window height.
  * @param Width: display window width.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etDisplayWindow(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Height, uint16_t Width)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if(Xpos >= Height)
    {
      LCD_WriteReg(R80, (Xpos - Height + 1));
    }
    else
    {
      LCD_WriteReg(R80, 0);
    }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81, Xpos);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if(Ypos >= Width)
    {
      LCD_WriteReg(R82, (Ypos - Width + 1));
    }
    else
    {
      LCD_WriteReg(R82, 0);
    }
    /* Vertical GRAM End Address */
    LCD_WriteReg(R83, Ypos);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eg(R1, 0xD0);
    LCD_WriteReg(R5, 0x14);

    LCD_WriteReg(R69, (Xpos - Height + 1));
    LCD_WriteReg(R70, Xpos);

    LCD_WriteReg(R71, (((Ypos - Width + 1) & 0x100)>> 8));
    LCD_WriteReg(R72, ((Ypos - Width + 1) & 0xFF));

    LCD_WriteReg(R73, ((Ypos & 0x100)>> 8));
    LCD_WriteReg(R74, (Ypos & 0xFF));
  }

  LCD_SetCursor(Xpos, Ypos);
}

/**
  * @brief  Disables LCD Window mode.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indowModeDisable(void)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SetDisplayWindow(239, 0x13F, 240, 320);
    LCD_WriteReg(R3, 0x1018);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eg(R1, 0x50);
    LCD_WriteReg(R5, 0x04);
  }

}

/**
  * @brief  Displays a line.
  * @param Xpos: specifies the X position.
  * @param Ypos: specifies the Y position.
  * @param Length: line length.
  * @param Direction: line direct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Vertical
  *   or Horizontal.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rawLine(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Length, uint8_t Direction)
{
  uint32_t i = 0;

  LCD_SetCursor(Xpos, Ypos);

  if(Direction == Horizontal)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
    for(i = 0; i < Length; i++)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else
  {
   for(i = 0; i < Length; i++)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Xpos++;
      LCD_SetCursor(Xpos, Ypos);
    }
  }
}

/**
  * @brief  Displays a rectangle.
  * @param Xpos: specifies the X position.
  * @param Ypos: specifies the Y position.
  * @param Height: display rectangle height.
  * @param Width: display rectangle width.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rawRect(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Height, uint16_t Width)
{
  LCD_DrawLine(Xpos, Ypos, Width, Horizontal);
  LCD_DrawLine((Xpos + Height), Ypos, Width, Horizontal);

  LCD_DrawLine(Xpos, Ypos, Height, Vertical);
  LCD_DrawLine(Xpos, (Ypos - Width + 1), Height, Vertical);
}

/**
  * @brief  Displays a circle.
  * @param Xpos: specifies the X position.
  * @param Ypos: specifies the Y position.
  * @param Height: display rectangle height.
  * @param Width: display rectangle width.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rawCircle(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Radius)
{
  int32_t  D;/* Decision Variable */
  uint32_t  CurX;/* Current X Value */
  uint32_t  CurY;/* Current Y Value */

  D = 3 - (Radius << 1);
  CurX = 0;
  CurY = Radius;

  while (CurX <= CurY)
  {
    LCD_SetCursor(Xpos + CurX, Ypos + CurY);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X, Ypos - CurY);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X, Ypos + CurY);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X, Ypos - CurY);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Y, Ypos + CurX);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Y, Ypos - CurX);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Y, Ypos + CurX);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LCD_SetCursor(Xpos - CurY, Ypos - CurX);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Word(TextColor);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if (D < 0)
    {
      D += (CurX << 2) + 6;
    }
    else
    {
      D += ((CurX - CurY) << 2) + 10;
      CurY--;
    }
    CurX++;
  }
}

/**
  * @brief  Displays a monocolor picture.
  * @param Pict: pointer to the picture array.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rawMonoPict(const uint32_t *Pict)
{
  uint32_t index = 0, i = 0;

  LCD_SetCursor(0, 319);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
  for(index = 0; index < 2400; index++)
  {
    for(i = 0; i < 32; i++)
    {
      if((Pict[index] & (1 << i)) == 0x00)
      {
        LCD_WriteRAM(BackColor);
      }
      else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 @brief  Reset LCD control line(/CS) and Send Start-Byte
  * @param Start_Byte: the Start-Byte to be sent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nCS_StartByte(uint8_t Start_Byte)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Start_Byt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

/**
  * @brief  Writes index to select the LCD register.
  * @param LCD_Reg: address of the selected register.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riteRegIndex(uint8_t LCD_Reg)
{
  /* Reset LCD control line(/CS) and Send Start-Byte */
  LCD_nCS_StartByte(START_BYTE | SET_INDEX);

  /* Write 16-bit Reg Index (High Byte is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SPI2, LCD_Reg);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brief  Writes to the selected LCD ILI9320 register.
  * @param LCD_Reg: address of the selected register.
  * @arg LCD_RegValue: value to write to the selected register.
  * @retval : None
  */
static void LCD_WriteRegILI9320(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Write Reg) */
  LCD_WriteRegIndex(LCD_Reg);

  /* Write 16-bit Reg */
  /* Reset LCD control line(/CS) and Send Start-Byte */
  LCD_nCS_StartByte(START_BYTE | LCD_WRITE_REG);

  SPI_I2S_SendData(SPI2, LCD_RegValue>>8);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SPI2, (LCD_RegValue & 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brief  Reads the selected LCD Register.
  * @param  None
  * @retval : LCD Register Value.
  */
uint16_t LCD_ReadReg(uint8_t LCD_Reg)
{
  uint16_t tmp = 0;
  uint8_t i = 0;

  /* SPI2 prescaler: 4 */
  SPI2->CR1 &= 0xFFC7;
  SPI2->CR1 |= 0x0008;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Read Reg) */
  LCD_WriteRegIndex(LCD_Reg);

  /* Read 16-bit Reg */
  /* Reset LCD control line(/CS) and Send Start-Byte */
  LCD_nCS_StartByte(START_BYTE | LCD_READ_REG);

  for(i = 0; i < 5; i++)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 One byte of invalid dummy data read after the start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FF);
  /* Read upper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 Read lower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tmp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SPI_I2S_SendData(SPI2, 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 Read lower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tmp = ((tmp & 0xFF) << 8)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SPI2 prescaler: 2 */
  SPI2->CR1 &= 0xFFC7;

  return tmp;
}

/**
  * @brief  Prepare to write to the LCD 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iteRegIndex(R34); /* Select GRAM Reg */

  /* Reset LCD control line(/CS) and Send Start-Byte */
  LCD_nCS_StartByte(START_BYTE | LCD_WRITE_REG);
}

/**
  * @brief  Writes 1 word to the LCD RAM.
  * @param RGB_Code: the pixel color in RGB mode (5-6-5).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riteRAMWord(uint16_t RGB_Code)
{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RAM(RGB_Code);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brief  Writes to the selected LCD HX8312 register.
  * @param LCD_Reg: address of the selected register.
  * @arg LCD_RegValue: value to write to the selected register.
  * @retval : None
  */
static void LCD_WriteRegHX8312(uint8_t LCD_Reg, uint8_t LCD_RegValue)
{
  uint16_t tmp = 0;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NWR, Bit_RE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RS, Bit_RE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RESET);

  tmp = LCD_Reg << 8;
  tmp |= LCD_RegValue;

  SPI_I2S_SendData(SPI2, tmp);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brief  Writes to the selected LCD register.
  * @param LCD_Reg: address of the selected register.
  * @arg LCD_RegValue: value to write to the selected register.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LCD_WriteRegILI9320(LCD_Reg, LCD_RegValue);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egHX8312(LCD_Reg, ((uint8_t)LCD_RegValue));
  }
}

/**
  * @brief  Writes to the LCD RAM.
  * @param RGB_Code: the pixel color in RGB mode (5-6-5).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WriteRAM(uint16_t RGB_Code)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SPI_I2S_SendData(SPI2, RGB_Code >> 8);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SPI2, RGB_Code & 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NWR, Bit_RE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RS, Bit_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RGB_Cod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
    {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

/**
  * @brief  Power on the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PowerOn(void)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Reg(R16,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LCD_WriteReg(R17, 0x0000); /* DC1[2:0], DC0[2:0], VC[2:0] */
    LCD_WriteReg(R18,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
    LCD_WriteReg(R19,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Delay(2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200ms) */
    LCD_WriteReg(R16, 0x17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LCD_WriteReg(R17, 0x0137); /* DC1[2:0], DC0[2:0], VC[2:0]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8, 0x0139); /* VREG1OUT voltage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19, 0x1d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LCD_WriteReg(R41, 0x0013); /* VCM[4:0] for VCOMH */
    Delay(5);                  /* delay 50 ms */
    LCD_WriteReg(R7, 0x017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 Power On Set */
    LCD_WriteReg(R28, 0x73);
    LCD_WriteReg(R36, 0x74);
    LCD_WriteReg(R30, 0x01);
    LCD_WriteReg(R24, 0xC1);
    Delay(1); /* Delay 10 ms */
    LCD_WriteReg(R24, 0xE1);
    LCD_WriteReg(R24, 0xF1);
    Delay(6); /* Delay 60 ms */
    LCD_WriteReg(R24, 0xF5);
    Delay(6); /* Delay 60 ms */
    LCD_WriteReg(R27, 0x09);
    Delay(1); /* Delay 10 ms */
    LCD_WriteReg(R31, 0x11);
    LCD_WriteReg(R32, 0x0E);
    LCD_WriteReg(R30, 0x81);
    Delay(1); /* Delay 10 ms */
  }
}

/**
  * @brief  Enables the Display.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 Display On */
    LCD_WriteReg(R7, 0x017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LCD_WriteReg(R1, 0x50);
    LCD_WriteReg(R5, 0x04);

    /* Display On */
    LCD_WriteReg(R0, 0x80);
    LCD_WriteReg(R59, 0x01);
    Delay(4);                 /* Delay 40 ms */
    LCD_WriteReg(R0, 0x20);
  }
}

/**
  * @brief  Disables the Display.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 Display Off */
    LCD_WriteReg(R7, 0x0);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 Display Off */
    LCD_WriteReg(R0, 0xA0);
    Delay(4);                 /* Delay 40 ms */
    LCD_WriteReg(R59, 0x00);
  }
}

/**
  * @brief  Configures LCD control lines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NCS (PB.0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NWR(RNW), RS (PD.15, PD.07)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NWR, Bit_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RS, Bit_SET);
}

/**
  * @brief  Sets or reset LCD control line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B or D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CtrlPins: the Control line. This parameter can be:
  * @param CtrlPin_NCS: Chip Select pin (PB.02)
  * @param CtrlPin_NWR: Read/Write Selection pin (PD.15)
  * @param CtrlPin_RS: Register/RAM Selection pin (PD.07)
  * @param BitVal: specifies the value to be written to the selected bi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 @param Bit_RESET: to clear the port pin
  * @param Bit_SET: to set the port pin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CtrlLines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CtrlPins, BitAction BitVal)
{
  /* Set or Reset the control line */
  GPIO_WriteBit(GPIOx, CtrlPins, BitVal);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PI2 interface.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LCD_SPI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SPI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2);

  /* SPI2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if((LCDType == LCD_ILI9320) || (LCDType == LCD_SPFD5408))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else if(LCDType == LCD_HX8312)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SPI2 enable */
  SPI_Cmd(SPI2, ENABLE);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6-05-05):
怎么没有把你的测试成果贴出来呢....我刚试了一下你的程序(只参考了相位运算的部分),也得出了结果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A: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提供了算法~~~

网友B(2016-09-17):
感谢分享真正学习中

网友C:
FFT功能很强大,可以算基准频率,很好的分享。

网友D:
学习了,非常有用的教程,谢谢

网友E:
好好看看,要是有测试结果就好了

网友F(2016-11-09):
还以为是F4的

网友G:
自己写了一个!!正用着呢!!

网友H:
非常感谢!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感觉这东西好高深呀. 还得用力学.

网友H:
确实是好东西,一定要下载

网友I(2017-01-25):
没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J(2017-07-29):
工程文件在哪里??找不到呢

网友K(2018-03-31):
不知道能不能下载呢,多谢楼主

网友L(2019-06-26):
我也顶一下!

网友M(2019-11-22):
谢谢分享。。参考下相位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