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学习LPC1768 - 外部中断0

楼主(2015-05-27):
无论是哪款单片机应该都有对应的中断的功能,中断在嵌入式系统的地位毋庸置疑。LPC1768微处理器包括4个外部中断,分别是EINT0、EINT1、EINT2、EINT3对应的引脚分别是P2.10~P2.13,这几个引脚也可以作为通用IO口使用。名个外部中断可以设置成低电平/高电平或上升沿/

                                                                        寄存器名称

                                        描述

                                        功能

                                                                        默认值

                                                                        EXTINT

                                                                        外部中断标志寄存器

                                                                        设置或查看中断标志

                                                                        0x00

                                                                        EXTMODE

                                                                        外部中断模式寄存器

                                                                        设置电平触发或边沿触发

                                                                        0x00

                                                                        EXTPOLAR

                                                                        外部中断极性寄存器

                                                                        设置为高/低电平或上升/下降沿触发

                                                                        0x00

                                                                        PINSEL4

                                                                        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

                                                                        选择P2引脚的功能

                                                                        0x00
因为实验选用中断方式而非查询方式来测试中断,因中P2.10口接有一个按键,所以就用这个按键来作个简单的中断实验,由于是选用的是下降沿触发,所以还涉及一个寄存器:IO2IntEnF这个寄存器的功能是使能P2口的下降沿中断功能。因为只是实验,所以电路很简单,还是使用的前两次用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图1-1 LED指示电路
还有一个电路,其实就是在P2.10口上接了一个轻工触按键,以触发外部中断,这里就不上图了。好了,由于实验内容简单,下面给出中断程序,关于主程序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附件中的,里面有完整的Real MDK4.10建立的工程工件:
/*********************************************************************************
文件名称:extint.c
功    能: LPC1768的外部中断函数
编译环境: MDKV4.12
时    钟: 外部12Mhz
日    期: 11/08/18
作    者: 懒猫爱飞
备    注:NULL
---------------------------------------------------------------------------------
修改内容:NULL
修改日期:XXXX年xx月xx日      xx时xx分
修改人员:xxx xxx xxx

**********************************************************************************/
#include "includes.h"
volatile uint32_t eint0_counter = 8;   // 初始化时第一个灯亮
/********************************************************************************
* 函数名称 :void EINT0_IRQHandler (void)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函数入口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无
*******************************************************************************/
void EINT0_IRQHandler (void)
{
  SC -> EXTINT = EINT0;                      /* 清中断 */

  witch(eint0_counter%8)
  {
            case 0: Led1Neg();     /* LED1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1: Led2Neg();        /* LED2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2: Led3Neg();     /* LED3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3: Led4Neg();     /* LED4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4: Led5Neg();     /* LED5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5: Led6Neg();     /* LED6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6: Led7Neg();     /* LED7状态取反 */
                       break;
            case 7: Led8Neg();     /* LED8状态取反 */
                       break;
    default:break;
  }
   eint0_counter++;                      /* 计数值加1 */
}
/********************************************************************************
* 函数名称 :uint32_t EINTInit( void )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返回TURE或FALSE
* 备    注 :如果是返回false则说明中断入口函数没有在中断向量表中建立
*******************************************************************************/
uint32_t EINTInit( void )
{
  PINCON -> PINSEL4 = 0x00100000;           /* 将P2.10脚设置为EINT0即第二功能 */
  GPIOINT -> IO2IntEnF = 0x200;        /*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
  SC -> EXTMODE = EINT0_EDGE;      /* 外部中断模式选择为边沿触发 */
  SC -> EXTPOLAR = 0;           /* 外部中断1极性设置,此处选默认的低电平或下降沿 */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使能外部中断0 */
  return( TRUE );
}
这个程序只有两个函数,一个是中断处理函数,没有什么不好理解,在这里不总结,关于中断初始化函数,前面都是设置相关的中断寄存器的,关于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可以看一下LPC1768的手册,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再码字总结。关于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这个函数,它在core_cm3.h中有定义,其实就是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ISER,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它的功能就是使能中断。这次外部中断没有用查询的方式,查询方式的原理就是设置好中断,使能中断,然后主程序一直查询中断位是否有中断,然后再执行相应的措施。相对来说查询方式比较消耗软件系统资源,但程序也不是太难,关于其它几个外部中断与此类似。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