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学习LPC1768 - TFT实验

楼主(2015-05-27):
自己用的LPC1768的开板带有一块2.4寸的TFT彩色液晶屏,虽然自己工作中还用不过显示屏,但是晚上闲着也是闲着,于是继续玩咱的LPC1768吧。

我的开发板上的液晶屏的用的是SPI接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并行口,其接口电路如下所示:

    话说这个液晶屏的驱动芯片是ILI9325,在网上下载了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好家伙有111页,全是E文呀,没办法,谁让咱是小电工呢,就慢慢啃吧。ILI9325这个芯片的寄存器比较多,不过没关系,我们暂时用到的不是太多,这里只要简要的总结,剩下的还是日后用到了再好好研究吧。
1、寄存器03H(Entry Mode),该寄存器主要设置图像的显示模式,包括屏幕的扫描方式(水平扫描或垂直扫描),这直接影响到img2lcd软件(这是个取模软件)的扫描方式控制项。
2、寄存器04H(Resizing Control Register)重新调整大小 寄存器,通过配置该寄存器,可以调整所显示图片的大小。
3、寄存器07H(Display Control 1),配置该寄存器可打开或关闭图形。
4、水平和垂直位置的RAM地址(R50h,R51h,R52h,R53h)
    看手册上寄存器不少,不过控制方式不一样,所用到的寄存器不一样,这里不再列举寄存器,想做驱动,一定要看芯片的手册,而且一定要仔细的研究它的手册。话说写液晶驱动不显示图片什么的貌似对不起LCD,当然这次懒猫这次写的驱动也有图片显示,想图片显示当然少不了取模软件,懒猫这次用的取模软件是img2lcd,这个软件功能不错,用起来也比较简单,如果不会用可以查看一下它自带的帮助文件。
    注意:LCD的配置方式不同,所设置的扫描方式也不同。
   好了,贴上咱写的这个驱动;
/********************************************************************************
* 函数名称 :GLCD_clear (unsigned short color)
* 函数描述 : 清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void GLCD_clear (unsigned short color)
{
  unsigned int   i;

  wr_reg(0x20, 0);        // 1st line GRAM Data(AD0-AD7)
  wr_reg(0x21, 0);        // 1st line GRAM Data(AD8-AD16)
  wr_cmd(0x22);
  for(i = 0; i < (WIDTH*HEIGHT); i++){
    wr_dat(color);        // Set color of background
  }
}

/********************************************************************************
* 函数名称 :void GLCD_bitmap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w,
*                              unsigned int h, unsigned char *bitmap)
* 函数描述 : 显示图片
* 入口参数 : unsigned int x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unsigned int y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unsigned int w  --  The width of picture
*            unsigned int h  --  The high of picture
*            unsigned char *bitmap  --  The array which store picture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void GLCD_bitmap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w, unsigned int h, unsigned char *bitmap)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len = w*h;                            /* 数组长度 = 图片的width*high(注:元素是16位的) */

  /* 用Img2Lcd这个软件生成的数组是char型的(元素是8位的),需转换成short型(元素是16位的)   */
  unsigned short *bitmap_ptr = (unsigned short *)bitmap;

  wr_reg(0x50, y);                      /* 水平GRAM起始地址       */
  wr_reg(0x51, y+h-1);                  /* 水平GRAM结束地址(-1) */
  wr_reg(0x52, x);                      /* 垂直GRAM起始地址       */
  wr_reg(0x53, x+w-1);                  /* 垂直GRAM结束地址(-1) */

  wr_reg(0x20, y);                                                                                /* GRAM水平垂直地址设置   */
  wr_reg(0x21, x);

  wr_cmd(0x22);                                     /* 写数据到GRAM,AC自动加  */
  for (i = 0; i < len; i++) {           /* 开始写数据             */
    wr_dat(*bitmap_ptr++);                /* 向GRAM写入数据 */
  }
}

glcd.c
  1. /*********************************************************************************
  2. 文件名称:GLCD.c
  3. 功    能: 关于ILI9325的一些函数
  4. 编译环境: MDKV4.12
  5. 时    钟: 外部12Mhz
  6. 日    期: 12/03/19
  7. 作    者: 懒猫爱飞
  8. 备    注:NULL
  9. ---------------------------------------------------------------------------------
  10. 修改内容:NULL
  11. 修改日期:XXXX年xx月xx日      xx时xx分
  12. 修改人员:xxx xxx xxx
  14. **********************************************************************************/
  15. #include "GLCD.inc"

  16. /********************************************************************************
  17. * 函数名称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int cnt)
  18. * 函数描述 : 简短延时
  19. * 入口参数 : 无
  20. * 出口参数 : 无
  21. * 备    注 :
  22. *******************************************************************************/
  23.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int cnt) {

  24.   cnt <<= DELAY_2N;
  25.   while (cnt--);
  26. }

  27. /********************************************************************************
  28. * 函数名称 :__inline void wr_cmd (unsigned char c)
  29. * 函数描述 : 通过ssp1向LCD写命令
  30. * 入口参数 : 无
  31. * 出口参数 : 无
  32. * 备    注 :
  33. *******************************************************************************/
  34. static __inline void wr_cmd (unsigned char cmd)
  35. {
  36.   LCD_EN();                                          /* Enable ILI9325 */
  37.   ssp_send(SSP_START | SSP_WR | SSP_INDEX);   /* Write : RS = 0, RW = 0       */
  38.   ssp_send(0);
  39.   ssp_send(cmd);                              /* Send the command */
  40.   LCD_DIS();                                  /* Disable ILI9325 */
  41. }

  42. /********************************************************************************
  43. * 函数名称 :__inline void wr_dat (unsigned char dat)
  44. * 函数描述 : 通过ssp1向LCD写数据
  45. * 入口参数 : 无
  46. * 出口参数 : 无
  47. * 备    注 :
  48. *******************************************************************************/
  49. static __inline void wr_dat (unsigned short dat)
  50. {

  51.   LCD_EN();                                          /* Enable ILI9325 */
  52.   ssp_send(SSP_START | SSP_WR | SSP_DATA);    /* Write : RS = 1, RW = 0       */
  53.   ssp_send((dat >>   8));                     /* Write D8..D15                */
  54.   ssp_send((dat & 0xFF));                     /* Write D0..D7                 */
  55.   LCD_DIS();                                  /* Disable ILI9325 */
  56. }

  57. /********************************************************************************
  58. * 函数名称 :__inline unsigned short rd_dat (void)
  59. * 函数描述 : 通过ssp1读取数据
  60. * 入口参数 : 无
  61. * 出口参数 : 无
  62. * 备    注 :
  63. *******************************************************************************/
  64. static __inline unsigned short rd_dat (void)
  65. {
  66.   unsigned short val = 0;

  67.   LCD_EN();                                          /* Enable ILI9325 */
  68.   ssp_send(SSP_START | SSP_RD | SSP_DATA);    /* Read: RS = 1, RW = 1         */
  69.   ssp_send(0);                                /* Dummy read                   */
  70.   val   = ssp_send(0);                        /* Read D8..D15                 */
  71.   val <<= 8;
  72.   val  |= ssp_send(0);                        /* Read D0..D7                  */
  73.   LCD_DIS();                                  /* Disable ILI9325 */
  74.   return (val);
  75. }

  76. /********************************************************************************
  77. * 函数名称 :__inline void wr_reg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short val)
  78. * 函数描述 : 通过ssp1向LCD寄存器写数据
  79. * 入口参数 : 无
  80. * 出口参数 : 无
  81. * 备    注 :
  82. *******************************************************************************/
  83. static __inline void wr_reg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short val)
  84. {
  85.   wr_cmd(reg);
  86.   wr_dat(val);
  87. }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short rd_reg (unsigned char reg)
* 函数描述 : 通过ssp1从LCD寄存器读取数据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
static unsigned short rd_reg (unsigned char reg)
{

  wr_cmd(reg);
  return (rd_dat());
}

/********************************************************************************
* 函数名称 :void GLCD_init (void)
* 函数描述 : LCD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
void GLCD_init (void)
{
    wr_reg(0xE3, 0x3008);
    wr_reg(0xE7, 0x0012);
    wr_reg(0xEF, 0x1231);
    /* 源扫描设置SS=0, 输出的移动方向是从S1到S720
         * (源扫描设置SS=1, 输出的移动方向是从S720到S1)
         * SM=0,逐行扫描(SM=1,隔行扫描)
        */
        wr_reg(0x00, 0x0001);                 /* Start internal OSC                 */
    wr_reg(0x0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
    wr_reg(0x02, 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
        wr_reg(0x03, 0x1030);                 /* GRAM为水平扫描方向(BGR=1)        */
    //wr_reg(0x03, 0x1031);                 /* GRAM为垂直扫描方向(BGR=1)        */
    wr_reg(0x04, 0x0000);                 /* Resize register                    */
    wr_reg(0x08, 0x0207);                 /* 2 lines each, back and front porch */
    wr_reg(0x09, 0x0000);                 /* Set non-disp area refresh cyc ISC  */
    wr_reg(0x0A, 0x0000);                 /* FMARK function                     */
    wr_reg(0x0C,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
    wr_reg(0x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
    wr_reg(0x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

    /* Power On sequence -------------------------------------------------------*/
    wr_reg(0x10, 0x0000);                 /* Reset Power Control 1              */
    wr_reg(0x11, 0x0007);                 /* Reset Power Control 2              */
    wr_reg(0x12, 0x0000);                 /* Reset Power Control 3              */
    wr_reg(0x13, 0x0000);                 /* Reset Power Control 4              */
    delay(20);                            /* Discharge cap power voltage (200ms)*/
    wr_reg(0x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
    wr_reg(0x11, 0x0227);                 /* DC1[2:0], DC0[2:0], VC[2:0]        */
    delay(5);                             /* Delay 50 ms                        */
    wr_reg(0x12, 0x001B);                 /* VREG1OUT voltage                   */
    delay(5);                             /* Delay 50 ms                        */
    wr_reg(0x13, 0x16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
    wr_reg(0x29, 0x0018);                 /* VCM[4:0] for VCOMH                 */
    wr_reg(0x2B, 0x000C);
    delay(5);                             /* Delay 50 ms                        */
    wr_reg(0x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
    wr_reg(0x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_reg(0x30, 0x0000);
    wr_reg(0x31, 0x0404);
    wr_reg(0x32, 0x0304);
    wr_reg(0x35, 0x0005);
    wr_reg(0x36, 0x1604);
    wr_reg(0x37, 0x0304);
    wr_reg(0x38, 0x0303);
    wr_reg(0x39, 0x0707);
    wr_reg(0x3C, 0x0500);
    wr_reg(0x3D, 0x000F);

    /* Set GRAM area -----------------------------------------------------------*/
    wr_reg(0x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wr_reg(0x51, (HEIGHT-1));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
    wr_reg(0x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wr_reg(0x53, (WIDTH-1));              /* Vertical   GRAM End   Address      */
    wr_reg(0x60, 0xA700);                 /* Gate Scan Line                     */
    wr_reg(0x61, 0x0001);                 /* NDL,VLE, REV                       */
    wr_reg(0x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_reg(0x80, 0x0000);
    wr_reg(0x81, 0x0000);
    wr_reg(0x82, 0x0000);
    wr_reg(0x83, 0x0000);
    wr_reg(0x84, 0x0000);
    wr_reg(0x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_reg(0x90, 0x0010);
    wr_reg(0x92, 0x6000);
//  wr_reg(0x93, 0x0003);
//  wr_reg(0x95, 0x0110);
//  wr_reg(0x97, 0x0000);
//  wr_reg(0x98, 0x000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I/D=10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increment)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wr_reg(0x03, 0x1038);

    wr_reg(0x07, 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BACK_LIGHT_ON();                      /* Turn backlight on */
}

/********************************************************************************
* 函数名称 :GLCD_clear (unsigned short color)
* 函数描述 : 清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
void GLCD_clear (unsigned short color)
{
  unsigned int   i;

  wr_reg(0x20, 0);        // 1st line GRAM Data(AD0-AD7)
  wr_reg(0x21, 0);        // 1st line GRAM Data(AD8-AD16)
  wr_cmd(0x22);
  for(i = 0; i < (WIDTH*HEIGHT); i++){
    wr_dat(color);        // Set color of background
  }
}

/********************************************************************************
* 函数名称 :void GLCD_bitmap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w,
*                              unsigned int h, unsigned char *bitmap)
* 函数描述 : 显示图片
* 入口参数 : unsigned int x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            unsigned int y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            unsigned int w  --  The width of picture
*            unsigned int h  --  The high of picture
*            unsigned char *bitmap  --  The array which store picture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
*******************************************************************************/
void GLCD_bitmap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w, unsigned int h, unsigned char *bitmap)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len = w*h;                        /* 数组长度 = 图片的width*high(注:元素是16位的) */

  /* 用Img2Lcd这个软件生成的数组是char型的(元素是8位的),需转换成short型(元素是16位的)   */
  unsigned short *bitmap_ptr = (unsigned short *)bitmap;

  wr_reg(0x50, y);                      /* 水平GRAM起始地址       */
  wr_reg(0x51, y+h-1);                  /* 水平GRAM结束地址(-1) */
  wr_reg(0x52, x);                      /* 垂直GRAM起始地址       */
  wr_reg(0x53, x+w-1);                  /* 垂直GRAM结束地址(-1) */

  wr_reg(0x20, y);                                                /* GRAM水平垂直地址设置   */
  wr_reg(0x21, x);

  wr_cmd(0x22);                                /* 写数据到GRAM,AC自动加  */
  for (i = 0; i < len; i++) {           /* 开始写数据             */
    wr_dat(*bitmap_ptr++);                    /* 向GRAM写入数据 */
  }
}

主程序:
  1. /*********************************************************************************
  2. 工程名称:lesson8
  3. 功    能: 学习使用TFT屏
  4. 编译环境: MDKV4.12
  5. 时    钟: 外部12Mhz
  6. 日    期: 12/04/12
  7. 作    者: 懒猫爱飞
  8. 版本  号:V1R0
  9. ---------------------------------------------------------------------------------
  10. 修改内容:NULL
  11. 修改日期:
  12. 修改人员:
  13. ---------------------------------------------------------------------------------
  15. **********************************************************************************/

  16. /*********************************************************************************
  17. 文件名称:mian.c
  18. 功    能: 主要调度函数及应用函数
  19. 编译环境: MDKV4.12
  20. 时    钟: 外部12Mhz
  21. 日    期: 11/09/14
  22. 作    者: 懒猫爱飞
  23. 备    注:NULL
  24. ---------------------------------------------------------------------------------
  25. 修改内容:NULL
  26. 修改日期:XXXX年xx月xx日      xx时xx分
  27. 修改人员:xxx xxx xxx
  29. **********************************************************************************/
  30. #include"includes.h"
  32. /* 全局变量声明 */

  33. /* 局部变量声明 */
  34. unsigned char OpenString[][50] = {
  35.                                 "**********************************************\r\n",
  36.                                 "****             --欢迎光临--             ****\r\n",
  37.                                                                 "**** 小野兽的小草窝^_^                    ****\r\n",
  38.                                                                 "**** http://blog#ednchina#com/ytfdhb/     ****\r\n",
  39.                                                                 "**** 我是懒猫爱飞,我的口号是:           ****\r\n",
  40.                                                                 "**** 每天进步一点点,开心多一点^_^        ****\r\n",
  41.                                                                 "**********************************************\r\n"
  42.                                                             };
  43. unsigned short colortab[16] = {Black,Navy,DarkGreen,DarkCyan ,Maroon ,Purple,Olive,LightGrey ,
  44.                                DarkGrey,Blue,Green,Cyan,Red,Magenta,Yellow,White};

  45. /* 函数声明 */
  46. void board_init(void);  /* 系统初始始化 */

/********************************************************************************
* 函数名称 :int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cnt = 0;

        board_init(); /* 系统初始化 */

        for(i=0;i<7;i++)
        {
                UARTSend(0,OpenString[i],50);            /* 发送欢迎信息 */
        }

        GLCD_init();
        GLCD_clear(Red);
        DelayMs(500);

    //GLCD_bitmap (  0,   0, 320,  128, ARM_Ani_16bpp_fh_fv);

        //GLCD_bitmap (30,  10,   259, 99, (unsigned char *)gImage_dd);          // 已正确显示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love);
        //DelayMs(2000);
        //GLCD_clear(0x0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great);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while(1)
        {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great);
            DelayMs(5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love);
                DelayMs(5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butterfly);
                DelayMs(5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beauty);
                //DelayMs(3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hand);
                //DelayMs(3000);
                //GLCD_bitmap (0,  0,   320, 240, (unsigned char *)gImage_aether);
                //DelayMs(3000);

        }

}

/********************************************************************************
* 函数名称 :void board_init(void)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系统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备    注 :无
*******************************************************************************/
void board_init(void)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函数在system_LPC17xx.c文件夹中定义 */
        SysTick_init ();    /*  配置节拍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 */

    PortInit();         /* 端口初始化 */
        //DACInit();          /* DAC初始化 */
        //AdcInit();                    /* ADCC初始化 */
        UARTInit(0,19200);  /* 设置串口0波特率 */
        ssp_init();
         //init_ssp();
}

由于原代码比较多,这里只贴上部分函数,具体的代码,请参考附件,这里上传几张效果图,懒猫已把液晶屏显示字符,显示汉字,画圆,画线等的程序写好了,改天整理一下也发上来,下一步弄一下SD卡,USB方面的东东,今天先写这么多吧。

每天进步一点点,开心多一点^_^
完整程序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网友A(2017-01-17):
最近一直在学习,谢谢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