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S7-200与S7-300】02 PROFIBUS通信

楼主(2015-05-27):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 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并且S7-300组态EM277从站时设置正确的地址即可。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图8 S7-300组态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GSD 文件下载:113652)
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图9 安装GSD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图10 安装GSD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配置,本例选择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图11 通信区域组态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图12组态DP通信地址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编译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 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 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图:

图13 通信数据监控

图14 通信数据监控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 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如果使用的S7-200通信区域不从VB0开始,则需要设置地址偏移,在S7-300硬件组态中双击 EM277,修改数值0为实际使用的数值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15 地址区域偏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