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好单片机,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学起,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另外学这个需要自己...

楼主(2015-05-27):
   想学好单片机,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学起,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另外学这个需要自己买实验班吗??

网友A:
肯定得买,不然怎么联系,而且外围原件也的买,边学边做东西才行。

网友B:
买器件,看网上入门级视频

网友C:
应该从51单片机学起,建议先买一个开发板

网友D:
建议你买个开发板,上面有程序,你先练练,找找感觉,后续就会简单点儿了~

网友E:
要学习单片机的话有块板子是最好的了,建议不要使用完全配套的学习资料,那样会使自己忽略掉很多的细节问题

网友F:
最好是跟着前辈从具体的项目开始做

网友G:
买一些单片机书看,也可以晚上学习,

网友H:
买一个吧,边学边练

网友I: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另外学这个需要自己买实验班吗??

网友I:
?  另外学这个需要自己买实验班吗??

网友J(2015-07-04):
需要买,然后自己把别人程序自己练一遍,慢慢找出方法,重要是坚持。

网友K:
有个好老师带你

网友L:
可以去看郭天祥十天学会51单片机视频  应该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M:
实验板最好买,买本单片机原理的书,再加上一本单片机c语言的书,在多看实验板的程序,很快上手

网友N:
要学习单片机.最好就是要有自己的实验板.如果动力手能力强的话.网上下个实验板电路图.自己做个.等你做个出来.我想你也学会了.当然最好还是要下载些实例自己练习.要多动手才是最重要的呀

网友O:
买郭天祥的开关板,上面讲的很详细,初学者比较实用。

网友P:
可以让大神带着,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Q:
我是这样的,不打广告的,先买的51hei的开发板,然后买的郭天祥的单片机的书,然后再结合开发板的视频和郭天祥的视频,试着用Proteus仿真,然后上网买元件自己动手焊接,最后照着原理图画pcb 板。最重要的是的一直看一直看,当然就是逛论坛了,不会的问大神,可以的话也解决别人的问题。

网友R:
买一本郭天祥的单片机书,那里面有光盘,视屏和程序挺全的,然后再买个开发板,边看视频变自己动手做,。。我就是这么开始学的

网友S:
买块实验板,把配套的软件都跑一遍,先找简单的程序分析代码。有点感觉后用proteus试着画些线路,用Keil写段程序跑一下。等有些把握了后再买些零件自己试着制作些东西。当然在这中间看教程逛论坛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