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诊断技术】SFC 51简介

楼主(2015-05-27):
1 SFC 51简介

1.1 程序功能介绍
通过系统功能SFC 51 "RDSYSST" (读取系统状态),可以读取系统状态列表或部分系统状态列表,例如指示灯状态,序列号,从站状态等等。
调用SFC 51时,通过将值“1”赋给输入参数REQ来启动读取。如果可以立即读取系统状态,则SFC将在BUSY输出参数中返回值0。如果BUSY包含值1,则尚未完成读取功能。
表1 SFC51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REQ
输入参数
REQ = 1:启动处理
SSL_ID
输入参数
将要读取的系统状态列表或部分列表的ID
INDEX
输入参数
部分列表中对象的类型或编号。
RET_VAL
输出参数
如果执行SFC时出错,则RET_VAL参数
将包含错误代码。
BUSY
输出参数
TRUE:尚未完成读取。
SSL_HEADER
输出参数
LENTHDRSSL列表或SSL部分列表的数据记录的长度。
如果仅读取了SSL列表的标题信息,则N_DR包含属于它的数据记录数。
否则,N_DR包含传送到目标区域的数据记录数。
DR
输出参数
SSL列表读取或SSL部分列表读取的目标区
域:
如果仅读取了SSL列表的标题信息,
则不能评估DR的值,
而只能评估SSL_HEADER的值。
否则,LENTHDRN_DR的乘积将指
示已在DR中输入了多少字节。

2 读取CPU指示灯
可以通过SFC 51读取CPU的指示灯状态,使用的SSL_ID参数为16#74(16#19)读取全部指示灯状态 或者16#174(16#119)读取单个指示灯状态
2.1 编程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块,用来存放读取出来的指示灯状态结果

图1 创建DB1,存放读取结果
打开OB1,在OB1的临时变量区创建一个变量length,类型设置为Struct(结构)

图2 创建名为length的结构变量
双击length变量,进入结构变量成员定义,创建两个word类型的变量,本例中分别为size和number:

图3 创建length的结构变量的两个word成员
编写SFC51程序:
CALL "RDSYSST"
REQ :=TRUE
SZL_ID :=W#16#74 //读取全部指示灯状态
INDEX :=W#16#0
RET_VAL :=MW0
BUSY :=M2.0
SZL_HEADER:=#length
DR :=P#DB1.DBX0.0 BYTE 500 //结果输出到DB1数据块中
DB1存放的结果即为模块的指示灯状态,每个指示灯有4个字节的长度来描述。
前两个字节表示灯的类型(见表二),表示是SF灯还是BF灯等等。
第三个字节表示灯是亮还是灭,如果为1则灯亮,如果为0则灯的状态是灭。
第四个字节表示灯是否闪烁,0表示不闪,1表示正常闪烁(2hz),2,表示慢闪(0.5hz)
灯的类型列表如下(不同的CPU会有不同数目的指示灯):
表2 前两个字节的含义
16#1
SF
16#2
INTF
16#3
EXTF
16#4
RUN
16#5
STOP
16#6
FORCE
16#7
CRST
16#8
BAF
16#9
USR
16#A
USR1
16#B
BUS1F
16#C
BUS2F
16#D
REDF
16#E
MSTR

注意事项:
关于系统功能SFC51的更多详情请参阅STEP 7的在线帮助,或者通过Start > SIMATIC > DOCUMENTATION选择手册“System Software for S7-300/400 System and Standard Functions”
3 读取Profibus DP从站 状态
3.1 编程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块,用来存放读取出来的状态结果

图4 创建DB1,存放读取结果
打开OB1,首先在OB1的临时变量区创建一个变量length,类型设置为Struct(结构)

图5 创建名为length的结构变量
双击length变量,进入结构变量成员定义,创建两个word类型的变量,本例中分别为size和number:

图6 创建length的结构变量的两个word成员
编写SFC51程序:
CALL "RDSYSST"
REQ :=TRUE
SZL_ID :=W#16#294 //读取从站是否存在
INDEX :=W#16#1
RET_VAL :=MW0
BUSY :=M2.0
SZL_HEADER:=#length
DR :=P#DB1.DBX0.0 BYTE 500 //结果输出到DB1数据块中
在本例中,P#DB1.DBX0.0 BYTE 500中为每个DP从站(16 x 8 = 128)保留一位,地址为Address 1的DP从站的状态保存在第三个字节的Bit 1位中, 地址为Address 3的DP从站的状态保存在第三个字节的Bit 3位中,依次类推。如果从站对应的位未被置位,则表明那个DP从站没有通信上或不存在。
举例:从DB1.DBW2开始,每个位对应一个bit,例如3号站对应的位是DB1.DBX2.3 ,站点存在的位为1,不存在的为0。
注意事项:
关于系统功能SFC51的更多详情请参阅STEP 7的在线帮助,或者通过Start > SIMATIC > DOCUMENTATION选择手册“System Software for S7-300/400 System and Standard Functions”

4读取CPU的序列号
4.1 编程
说明:
通过 SFC 51“RDSYSST”可以从系统状态列表(SSL)中读取下列标识数据:
下面的表格指明了可以从不同型号和固件版本的 CPU 读取其它哪些标识数据。为此使用 SFC 51 和 SSL ID W#16#011C。
表3 INDEX说明
索引
名称
S7-300/C7
S7-400
W#16#0001
自动化系统的名称
从固件版本 V2.2
支持
W#16#0002
CPU 的名称
从固件版本 V2.2
支持
W#16#0003
CPU 的设备 ID
从固件版本 V2.2
支持
W#16#0004
版权条目
从固件版本 V2.2
支持
W#16#0005
CPU 的序列号
从固件版本 V2.2
MLFB
6ES741x-xxx04-0AB0
W#16#0006
为操作系统保留
W#16#0007
CPU 型号名称
支持
W#16#0008
MMC 或 MC 的序列号 (参见条目号:19215608)
从固件版本 V2.0
(CPU317:从 V2.1 开始)

需要注意,老CPU升级到上表版本也无法实现此功能。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块,用来存放读取出来的状态结果

图7 创建DB1,存放读取结果
打开OB1,首先在OB1的临时变量区创建一个变量length,类型设置为Struct(结构)

图8 创建名为length的结构变量
双击length变量,进入结构变量成员定义,创建两个word类型的变量,本例中分别为size和number:

图9 创建length的结构变量的两个word成员
编写SFC51程序:
CALL "RDSYSST"
REQ :=TRUE
SZL_ID :=W#16#11C //读取CPU 的序列号
INDEX :=W#16#5
RET_VAL :=MW0
BUSY :=M2.0
SZL_HEADER:=#length
DR :=P#DB1.DBX0.0 BYTE 500 //结果输出到DB1数据块中
结果如下图:

图10 CPU序列号
注意事项:
关于系统功能SFC51的更多详情请参阅STEP 7的在线帮助,或者通过Start > SIMATIC > DOCUMENTATION选择手册“System Software for S7-300/400 System and Standard Functions”
5 读取存储卡的序列号
5.1 编程
描述:
为了获得 MMC 卡的序列号,必须使用 SFC 51 "RDSYSST" 读出系统状态列表 (SSL) :
• SSL ID W#16#011C "元件的标识"
• Index W#16#0008 "存储卡的序列号"
对于所有的带有 MMC 卡的 S7-300 CPU 和 C7 从固件版本 V2.0 起都可以读出存储卡的序列号,(CPU 317: 从 V2.1 起)。
从S7-400的V5版本起,存储卡上保存唯一的序列号。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块,用来存放读取出来的状态结果

图11 创建DB1,存放读取结果
打开OB1,首先在OB1的临时变量区创建一个变量length,类型设置为Struct(结构)

图12 创建名为length的结构变量
双击length变量,进入结构变量成员定义,创建两个word类型的变量,本例中分别为size和number:

图13 创建length的结构变量的两个word成员
编写SFC51程序:
CALL "RDSYSST"
REQ :=TRUE
SZL_ID :=W#16#11C //读取MMC 的序列号
INDEX :=W#16#8
RET_VAL :=MW0
BUSY :=M2.0
SZL_HEADER:=#length
DR :=P#DB1.DBX0.0 BYTE 500 //结果输出到DB1数据块中
结果如下:

图14 MMC序列号
注意事项:
关于系统功能SFC51的更多详情请参阅STEP 7的在线帮助,或者通过Start > SIMATIC > DOCUMENTATION选择手册“System Software for S7-300/400 System and Standard Fu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