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DP通讯模块-EM277【转载】

楼主(2015-05-28):
        EM277是S7-200的一个智能扩展模块。通常,S7-200需要进行PROFIBUS-DP通信时,就需要使用此模块。PROFIBUS总线是和PPI、MPI总线不同的一种总线形式。S7-200CPU不能通过本体集成的通信接口进行PROFIBUS-DP通信,而只能通过EM277模块。

本文学习内容如下:
1. 了解初次学习EM277时,在哪些文档中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
2. 初次使用EM277时,需要有哪些设置和注意事项
3. S7-200通过扩展EM277可以和哪些设备进行通信
4. 怎样获得EM277的GSD文件
5. 使用EM277时的常见问题
利用EM277模块可将S7-200PLC连接至PROFIBUS-DP总线。EM277的外形如下所示:

PROFIBUS网络通常有一个主站和若干个I/O从站,主站设备通过组态可以知道I/O从站的类型和站号。EM277只能做PROFIBUS-DP的从站,而不能做主站。因此S7-200之间不能使用EM277进行DP通信,同时S7-200也不能和只能做DP从站的变频器进行通信。
如果我们第一次使用EM277,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两个基本文档:
《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
请参考以上文档中:“S7-200PLC->通信->PROFIBUS-DP通信EM277”的相关信息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请参考以上文档中:“附录A技术规范->EM 277 PROFIBUS--DP模板规范”的相关信息

第一次使用EM277时,在EM277侧通常我们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1) 将EM277和S7-200进行正确的连接,并为EM277连接24V电源
(2) 为EM277设置通信地址(使用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设置)
(3) 将EM277和CPU进行先断电后上电的操作,以保证通信地址的生效
(4) 将通信电缆正确的连接在通信接口上
设置好EM277后,我们就可以利用EM277进行通信,那EM277可以实现哪些通信呢?

S7-200和S7-300/400之间的DP通信 参考文档下载
S7-200和400H之间的DP通信 参考文档下载
S7-200和TD系列的文本显示器的通信
EM277只需要做基本的配置即可,参见本文“第一次使用EM277的设置”
S7-200和HMI(西门子的部分触摸屏)之间的DP或MPI通信
EM277只需要做基本的配置即可,参见本文“第一次使用EM277的设置”
S7-200和WINCC之间的通信 参考文档下载
S7-200和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之间的通信
EM277只需要做基本的配置即可,参见本文“第一次使用EM277的设置”
S7-200与PC机的OPC软件SIMATIC NET软件之间的通信 参考文档下载
当S7-200通过EM277和S7-300或第三方的DP主站进行通信时,通常需要在对方安装GSD文件(可以这样简单而形象的理解GSD文件,此文件就是从站向主站介绍自己身份的一个文件),EM277的GSD文件下载

当设置好EM277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以下问题:
1. EM277模块的指示灯的含义?
可以参考《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附录A技术规范->EM 277 PROFIBUS--DP模板规范。
2. S7-200CPU是否可以扩展多个EM277?最多可以扩展多少个呢?
可以参考《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S7-200PLC->规格与技术数据->S7-200的扩展模块->CPU连接的模块个数中的表2。
小提示:不同的CPU扩展个数是不同的。
3. EM277的通信波特率是多少呢?
波特率是自适应的,因此无需在编程软件及相关硬件中设置。
4. EM277的通信接口的管脚定义是什么呢?
可以参考《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附录A技术规范->EM 277 PROFIBUS--DP模板规范。
更多的常见问题,如:
1. 是否可以通过EM277模块控制变频器?
2. 为什么重新设置EM277地址后不起作用?
3. 主站中对EM277的I/O配置的数据通信区已经到了最大,而仍不能满足需通信的数据量怎么办?
4. 主站中与从站的通信数据区是如何一一对应的?
5. EM277所支持的通信速率和距离是多少?
6 . EM277的联网能力如何?
7. S7-300或S7-400的PROFIBUS_DP主站最多可以有多少个EM277从站?
可以参考《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文档中关于“S7-200PLC->通信->PROFIBUS-DP通信EM277

本文中所有参考文档的下载链接一览:
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S7-200和S7-300/400之间的DP通信
S7-200和400H之间的DP通信
S7-200和WINCC之间的通信
S7-200与与PC机的OPC软件SIMATIC NET软件之间的通信
EM277的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