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与 V20 之间的 USS通讯

楼主(2015-05-28):
1、本例程的系统配置:
     (1)
安装
Step7 Micro/Win V4.0 SP9
软件和西门子标准库

     (2PC/PPI电缆、S7-200、电源模块、通信电缆。
     (3V20驱动装置和一台 PC

            2、在使用 MicroWin software 创建项目之前,确认 USS库文件已经安装:

      3、创建一个例程:

   3.1 设置通讯接口

   本例程使用 PC/PPI电缆。

   3.2 建立 PC和 PLC之间的连接

“双击刷新”搜索到 PLC后,点击”确认”。

     3.3 用电缆将 S7-200 Port 0端口与 V20的 RS485接口相连(注意端口连接规则:V20的 P+对 3、N-对 8),如下图所示:

     3.4 变频器参数设置:

   V20 可以通过选择连接宏 Cn010实现 USS控制,也可以通过直接更改变频器参数的方法来实现。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一:

   3.5 使用 USS协议的初始化模块初始化 S7-200的 PORT0端口:

     EN使能:每次改变通讯状态都应该执行一次初始化指令。所以 EN信号应该通过边沿检测元件脉冲激活。
     Mode:用这个 USS输入值选择通讯协议。
           1:为端口 0指定USS协议,并启用该协议。
           0:为端口 0指定PPI协议,并禁止 USS协议。
     Baud: 波特率:9600,19200…115200。
     Active:激活驱动地址。
     Done:当 USS_INIT 指令执行完成后,Done=1。
     Error:指令执行的结果,如果有错误,显示错误代码。

     Active:激活驱动地址举例:

       3.6 使用 USS——CTRL模块来控制 USS地址为3的变频器,为了运行变频器需要按照表一设置参数:

      功能块定义:

   EN:通常情况总是激活。
   RUN:指示驱动为启用(1),或禁止(0)。
   OFF2:允许 V20自由停车。
   OFF3:允许 V20快速停止。
   F _ACK:V20故障复位。
   DIR:V20转动方向(0:逆时针;1:顺时针)。
   Drive:V20地址 0-31。
   Speed:速度给定值,以全速的百分比给出 (-200.0~~200.0%,负值时,V20反向)。
   Resp_R:轮询 V20,扫描时=1,并更新下面值。
   Error:错误字节,参见表:USS指令执行错误。
   Status:V20返回状态值。
   Speed:V20速度,(-200.0~~200.0%)。
   Run_EN:V20运行状态(1:运行;0:停止)。
   D_DIR:V20转动方向(0:逆时针;1:顺时针)
   Inhibit:V20禁止位状态。 (0:启用;1:禁止)。要清除禁止位,必须将 Fault清零,RUN,OFF2,OFF3输入也要清零。
   Fault:指示故障状态。根据 V20故障表确认故障。故障排除后,置位 F _ACK使 Fault 清零。

     3.7 库存储区分配:在编译程序之前,选择 “程序块” ->“ 库” 右键,选择“库存储区”。在点击 “建议地址” 选择V存储区的地址后点击 “OK”退出。

     3.8 读写 U16类型参数:

    3.81举例:使用 USS_RPM_W读取参数 P0700的值;

状态表:

   注意:
  (1)读参数 P0700,其数据类型为 U16无符号整数。
  (2)只要给 V30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 P0700参数的读操作。
  (3)读入的参数被放在 VW332里。
  (4)需要注意的是 Index为 0时代表读 Pxxx.0参数组

  3.8.2 举例:使用 USS_RPM_W设置参数 P1000。

状态表:

     注意:
  (1)写参数 P1000,其数据类型为 U16无符号整数。
  (2)只要给 V35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 P1000参数的写操作。
  (3)EEPR~的逻辑为 0时,写入的值只保存到 RAM中,为1时,写入得值保存到EEPROM。
  (4)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的,V20最多不超过 50000次。

    3.9 读写 U32类型参数:

  3.9.1举例:使用 USS_RPM_D读取参数 P0771.In000的值;

状态表:

     注意:
(1)读参数 P771,其数据类型为 U32无符号整数。
(2)只要给 V40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 P771参数的读操作。
(3)读入的参数被放在 VD432里。16#00150000=21.0。
(4)需要注意的是 Index为 0时代表读 Pxxx.0参数组。

3.9.2 举例:使用 USS_WPM_D设置参数 P0771.In000

状态表:

     注意:
  (1)写参数 P771,其数据类型为 U32无符号整数。
  (2)只要给 V45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 P771参数的写操作。
  (3)EEPR~的逻辑为 0时,写入的值只保存到 RAM中,为1时,写入得值保存到EEPROM。
  (4)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的,V20最多不超过 50000次。

   3.10读写 Float类型参数:

  3.10.1举例:使用 USS_RPM_R读取参数 P0305.In001的值;

状态表:

     注意:
(1)读参数 P0305.In001,其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2)只要给 V55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 P0305.In001参数的读操作。
(3)读入的参数被放在 VD532里。
(4)需要注意的是 Index为 1时代表读 Pxxx.1参数组。

  3.10.2举例:使用 USS_WPM_R设置参数 P0305.In001=1.5A

状态表:

   注意:
(1)写参数 P0305.In001,其数据类型为浮点数。P0305更改条件:P0010=1快速调试。
(2)只要给 V550.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参数 P0305.In001的写操作。
(3)EEPR~的逻辑为 0时,写入的值只保存到 RAM中,为1时,写入得值保存到EEPROM。
(4)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的,V20最多不超过 50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