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300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5-05-28):
我在这里将要介绍S7-20PLC与S7-300PLC通信的通信配置和编程方法,分别使用的通信协议为MPI、Profibus DP和以太网。

    1、S7-200 和S7-300 进行MPI通信

      S7-200PLC与S7-300PLC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S7-200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存储区当中即可,而300中需要在组织块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以实现200与300间的通讯。调用SFC67 和SFC68 时VAR_ADDR参数填写200的数据地址区,由于200的数据区为V区,这里需填写P#DB1.DBxXXBYTE n对应的就是200 V存储区当中VBXX到VB(XX+n)的数据区。例如交换的数据存在200中VB50到VB59这10个字节当中VAR_ADDR 参数应为P#DB1.DBX50 BYTE 10。

      首先根据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300站并且下载,注意200 和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修改其中一个的站地址,例子程序当中将300册I地址设定为2,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300和00的通讯速 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 19.2K、 187.5K三种波特率,例子程序当中选用了 19.2K的速率。

      200修改MPI地址可以参考下图:

   300修改MPI地址可以参考下图:

   例子程序在OB1当中调用数据读写功能块:SFC67和SFC68,如下图:

     分别在200软件和300软件中查看它们的数据,数据监视界面如下:

2.S7-200和S7-300进行PROFIBUS通信

      300与200通过EM277进行 PROFIBUS 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300 站组态,在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 放在V存储区,并且300组态EM277从站时设置正确的地址即可。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Option---Install new GSD  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配置,本例选择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3. S7-200和S7-300进行以太网通信

       可以把S7-200的以太网模块CP243-1配置为CLIENT,使用STEP 7 Micro/WIN32中的向导进行通信的配置即可。在命令菜单中选择工具--〉以太网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