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S7-200【模拟量接线】(3)模拟量模块和传感器连接(转)

楼主(2015-05-28):
                                                                                                 上回讲到连接图中所用的缩写词和助记符含义,这回咱们就直接上图了,看图说话。

隔离传感器与隔离模拟量信号连接图如图1所示:

.图1 连接隔离的传感器至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这种方式最简单,都与地隔离,都不需要接地,但是输入信号(传感器)负端与MANA  电压超过UCM最大限制,例如SM331(6ES7331-7KF02-0AB0)为2.5 VDC,就需要短接信号负端与MANA  ,否则会出现超上限问题。现场可以查看一下,几乎所有超上限问题都是没有连接信号负端与MANA  。如果UISO   超过限制,例如75V DC,就需要连接信号负端、MANA 端以及接地端M,这时模块以大地M端为参考电位,实际变为非隔离使用了,这种情况很少见。

有的模块通道组间都是隔离的,没有MANA  ,例如模块6ES7331-7NF10-0AB0,接线如图2所示:

    这时每一个通道组(每组2通道)的M-就是MANA ,输入通道组间UCM 最大为以达到75VDC。

    都隔离的情况下连接信号负端与MANA 端就可以了(2线制和电阻测量除外)。手册每个模块接线图中MANA都是建议接地的,我认为这是在接地良好、不会产生共模电压(例如单端接地)的情况下。

   接下来我来讲讲使用非隔离的模拟量模块连接隔离的传感器的情况,模块的MANA与地M不隔离,这样必须连接MANA与地M,模拟量的参考点电位变成地M,典型接线如图3所示:

    非隔离的模块都要求连接连接MANA与地M,例如模块SM334(6ES7334-0CE01-0AA0),在提示中强调必须连接,下面为引用手册的提示部分。

  使用隔离的模拟量模块连接非隔离的传感器,如果传感器不隔离,那么信号源端以传感器本地的地为基准点电位。模块是隔离的,以MANA点为测量基准电位。典型接线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到,非隔离的传感器信号负端在源端接地,但是如果连接多个非隔离的传感器并且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接地点),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各个传感器信号的负端会有共模电压UCM ,为了消除UCM ,将各个信号的负端在源端使用短而粗的导线进行等电位连接,由于模块的MANA和信号源端的地可能存在电位差,还要将MANA与源端的地进行等电位连接。在这里不能在模块处进行短接,否则不能消除UCM。

如果工厂接地不好,最好还是使用隔离的传感器。

如果使用非隔离的模拟量连接非隔离的传感器,那么一定将所有的点接地并进行等电位处理。典型接线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到,按照隔离与非隔离的要求,模块不隔离,必须连接MANA与地M,传感器不隔离则需要连接信号负端到本地的地,这样一边以信号源的地作为基准点,一边以模块的地M作为基准点,为了消除两者之间的电位差(共模电压UCM),需要使用足够粗的导线进行等电位连接。
如果整个工厂有等电位的接地网,使用非隔离的仪表和模块就比较简单,只需要连接MANA到本地的地M即可,因为每个点都等电位。往往事与愿违,由于非隔离的仪表价格便宜,越是使用这样仪表的地方,地通常打得都不会好,就更别提接地网和等电位连接了。不采取措施肯定有问题,必须保证等电位。使用万用表可以测量,那是因为万用表与地是隔离的,最大的共模电压UCM   也可能不同 ,与模块不在相同的条件下。建议使用隔离的传感器和模块。
讲了一系列的接线方式,最终的结论就是模拟量接线的几种方式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信号源端与测量端一定要等电位。

讲到这里我觉得还是要再扩展一下,利用这个原则同样也可以解决数字量接线问题。下面是在现场遇见的一个问题,如图6所示,CPU与I/O的供电分开,I/O是一个非隔离模块,当现场给出信号,但是I/O模块的输入灯没有点亮,在CPU中也不能读出,使用万用表测量,在端子上有24V电压。模块没有问题,将两个电源PS的M端短接,就可以检测到输入信号,这也是由于参考点电位不同造成的。希望一点小小的提示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现场模拟量接线的问题。

================================================
  写了这么多主要就是想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模拟量接线,引出参考点,各个点之间保证等电位就没有问题了。

   对于传感器隔离与否,西门子手册中将参考点与地隔离的传感器看作为隔离的传感器,以地为参考点的传感器作为非隔离的传感器,而实际上,市场上的传感器大多以输入与输出是否隔离作为标准,例如输出信号0~10是否与供电隔离。在文章中也是将CPU的逻辑地看作为大地的,其实除了几款CPU外,大多数CPU的逻辑地可以与大地分开的,如图1所示:

    在缺省的条件下,CPU接地,那么逻辑地就与大地连接了,图1中红线标出了连接路径,如果接地不良好,干扰就会从地线上传到CPU的逻辑地上,有些情况下CPU的所有指示灯会全闪,CPU故障停机;如果将图1中标号5的短接片移去,那么CPU的逻辑地就浮地了,通过RC回路与大地进行连接,用于干扰和静电的释放,所有这些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及,就是让大家不感到很复杂,但是在现场不好的情况下,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如果选择有问题就会左右为难,如图2所示。

   图2中模拟量模块为SM334非隔离模块,必须以大地为参考点,如果现场环境不好,例如3相4线制,PEN带有干扰电流,CPU可以浮地连接,模拟量模块却不能,连接地后测量值会跳动,不连接地测量值没问题了,但是模块会烧坏,这种情况有可能无解,幸好S7-300这样的模块不多。

   此外不同模块的抗干扰性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与价格有关,例如用户抱怨SM331 -1KF01的模块在开电机时测量值抖动,换上SM331-7KF02后没有问题,不用想SM331-1KF01肯定便宜,查手册发现两个模块在抗干扰特性上有区别,性价比一目了然,所以有一个良好的接地,对于现场接线就会变得简单。

                   ------------------------转载于崔工

   虽然讲的是300的东西,但是写的比较好。特意转过来供大家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