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精通S7-200【PROFIBUS总线】接头及终端电阻

楼主(2015-05-28):
插头与终端电阻在PROFIBUS通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很多复杂的设置;但是正是由于使用简单,使得很多工程师在使用当中忽略了一些细节: 导致很多通讯问题。

   1.PROFIBUS插头的结构与简单用法

    这是常见的PROFIBUS插头,如果我们有A、B两个站点要做PROFIBUS 通讯,应该如何连接插头呢?因为总线上只有两个站,显然终端电阻都要打到ON位置。那么插头上的接线是否要一进一出呢。

    正确的做法是两个插头都连接进线端。因为终端电阻与插头的出线端是21的。终端电阻打ON,进线端连接终端电阻,断开与出线端的连接;终端电阻打OFF,进线端断开与终端电阻的连接,连接出线端。

   2、常见的PROFIBUS 总线连接

    图3所示的是一般的PROFIBUS总线连接方法,主站位于总线的一端,终端电阻打ON。 然后依次连接后面的站点,中间的站点终端电阻打OFF,最后面的站点终端电阻打ON。

  有时候由于现场设备分布的原因,主站也可以安装在PROFIBUS总线的中间,具体做法如图4所示。

   终端电阻打ON的设备不能断电,如图5所示PROFIBUS插头上除了220欧的终端电阻以外还有两个390欧的偏置电阻,并且偏置电阻上必须连接电源。

    如果终端设备需要经常断电维护,或者终端设备只有接线端子而没有9针D型插座,就需要使用有源终端模块作为作PROFIBUS总线的终端(6ES7 972-0DA00-0AA0)。

如果PROFIBUS电缆不够长,为需要把两根电缆接起来,不能简单的把两根铜芯拧起来,因可能这样会破坏电缆的特征阻抗, 要会导致通讯问题。最好使用图7中的接头来连接两根需接起来的电缆。

   3、RS485中继器的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PROFIBUS 通讯电缆的最大长度取决于通讯的波特率,如果电缆超过了所能通讯的最大长度,就需要使用RS485中继器来延长通讯距离。

   中继器上有接线端子,PROFIBUS 电缆可直接连接到端子上。另外中继器上也配有终端电阻。 其用法与电缆插头相同。

  4、OLM上插头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如果现场设备通讯距离较远,或者现场电磁干扰严重,可以使用OLM把电信号转化成光信号,使用光缆来传输信号。OLM上有RS485电气接口,需要使用PROFIBUS 插头来连接电缆。并且OLM电气接口不论连接主站还是从站,接法都一样。

  对于只有一个RS485接口的OLM,可认为只有
1
网段,接法相同。

         5、 DP/DP coupler上插头终端电阻使用方法

   两个DP主站可以使用DP/DP coupler 来传输数据。DP/DP coupler 上有两个RS485接口,连接方法与OLM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