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与S7-200PLC连接不上的故障处理过程

楼主(2015-05-28):
之前在下载程序时,笔记本一直和PLC连不上或连上后老是掉线。

   编程电缆是我新买的原装电缆:6ES7972-0CB20-0XA0,S7-200和300通吃的.

   在联机之前我先安装驱动,但在安装过程中提示“不能在 V8.?? 版本上安装 V2.0 版本”。设备管理器中驱动带黄色感叹号!

   解决方法:上网查询后用PC adapter USB V2.0驱动盘中的PC_Adapter_USB\Drivers\s7oupc2x.sys文件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中的s7oupc2x.sys。后驱动正常。

   然后在编程软件中的“设置PG/PC接口”设置正确的参数,网上有的这里就不介绍了。

   到这里我以为OK了,不曾想,经过多次折腾,终于连接上了,刚下载完成准备监控,又掉了,最后怎么连也连不上。打开设备管理器,驱动在正常运行状态!

  我纳闷了,然后我就把接口扭紧,把编程电缆尽量远离可能的干扰源,可情况依旧。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笔记本的原装的电源适配器坏了,买了个非原配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买的第一个非原配的电源适配器,鼠标插上后都不能用,触摸版也有些异常,后又换了一个正常了)于是我就把电源适配器拔了,这时奇迹终于出现了,连接上了,而且也不掉线了。

  后证明在用非原装电源适配器时确实影响了通讯电缆的工作。应该是USB的接口电压和电流异常。到这里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再使用时再也没出现过连不上和掉线。

  希望大家以后能避免出现类似情况!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