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如何将定时器(Timer)的剩余时间转为浮点数(Real)?

楼主(2015-05-28):
在Step7中定时器(Timer)的输出参数BI、BCD,是其剩余时间的两种数据格式。BI以整数Int格式显示,BCD以BCD格式显示。如何将BI、BCD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Real),下面提供了思路和例程。

1 定时器(Timer)的参数说明
定时器(Timer)在编程中大量使用,有时会用到其剩余时间,例如用剩余时间进行其他运算和编程,或者在其它厂家的触摸屏上显示。这时,需将定时器的剩余时间转为浮点数(Real),以秒为单位。
下面是调用定时器的程序截图,预设定时时间为1分钟为例。
首先,分析定时器的各参数含义,按鼠标左键点击定时器框图后按F1键会看到step7帮助信息,如下图。
由此可见输出参数BI、BCD是定时器剩余时间的两种数据格式。BI以整数Int格式显示,BCD以BCD格式显示。注意,此处BCD格式即是S5Time格式,其数据结构和时基如下:
明显看出,参数BI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必须利用参数BCD的时基。参数BCD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需调用库函数FC33(S5TI_TIM)。
2 剩余时间参数BI,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Real)
思路:参数BI -> 整数INT -> 双整数DI -> 浮点数Real -> 取参数BCD的时基 -> 根据不同时基,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Real。编程如下:
3 剩余时间参数BCD,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Real)
思路:参数BCD -> 时间S5Time -> 库函数FC33(S5TI_TIM) -> 时间Time -> 双整数DI -> 浮点数Real -> 除以1000.0,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Real。编程如下:
4 结果显示
本例程中,定时器的预设定时时间为1分钟,启动定时器,截图如下。
可见,截图时定时器剩余时间为30s500ms,参数BI和BCD转为秒为单位的浮点数,均为3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