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300只能暖启动?

楼主(2015-05-28):
描述:
在上电后,S7-300 CPU 开始运行用户程序前,运行启动程序。在启动程序中,可通过在相应启动OB中编程来定义循环程序的预先设置。
所有的 S7-300 CPU 总是执行重启动(暖启动)。(只有CPU 318-2 能执行冷启动)
在 "STARTUP" 模式下:
  • 启动OB块OB100中的程序运行。
  • 时间和故障控制程序不能运行。
  • 时间被更新。
  • 运行时间计时器启动.
  • 信号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出被阻塞,但是可通过直接访问置位。
重启动(暖启动)
重启(暖启动)过程中,程序在程序开始处以系统基本设定和用户地址区再次运行。
  • 过程映像和非保持性的位地址区、定时器、计数器被复位。保持性的位地址区、定时器、计数器各自保留上一有效值。所有属性为 "Non Retain" 的数据块被复位为预置值。其它数据块各自保留上一有效值。
  • 程序再次从头开始运行(OB1)。
启动操作顺序(暖启动):
以下操作会触发手动重启(暖启动):
  • 切换模式选择开关
  • 通过PG中的命令菜单或通信功能块(如果模式选择开关处于RUN或RUN-P位置)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上电时会触发自动重启(暖启动):
  • CPU在断电时不在STOP位置。
  • 模式选择开关在RUN或RUN-P位置。
  • 上电时没有设置自动热启动
  • CPU的启动(暖启动)没有因为掉电而中断(与启动设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