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PLC学习笔记】

楼主(2015-05-28):
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

      在工业控制中通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任何控制都是建立在正确、可靠、高效率的通讯下的,下面我们来了解西门子的Profibus
DP通讯。
西门子的Profibus DP通讯主要分为以下3种形式。
1、主站与远程I/O的通讯。
2、主站CPU与从站CPU之间的通讯。
3、主站CPU与主站CPU之间的通讯。
     下面我们通过以下实例来具体说明Profibus DP网络的具体配置方法。

该网络的拓扑图如下所示

该网络的硬件配置如下表所示。
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配置。
1、插入三个300站点,并分别进行如下命名

2、按照上方网络拓扑图配置Profibus DP 1网络
下面我们来配置从站(Slave),根据硬件要求对从站进行硬件配置
将从站(Slave)保存后,在主站中将从站插入。
完成将从站CPU插入网络后,我们继续组态远程I/O。
远程I/O配置完成后,配置DP/DP Coupler,它是Profibus DP1网络和Profibus DP2
网络的接口,与桥梁。
3、按照网络拓扑图配置Profibus DP2 网络。

4、下面我们来配置网络中的I/O地址
首先对Profibus 1网络中的主站CPU自带I/O点地址进行分配
配置完主站CPU自带I/O点地址后,对从站与主站的映射地址和从站的DO模块地址进行配置。
上图我们已经将主站的输入映射区,和从站的输出映射区配置完毕,下面配置主站的输出映射区和从站的输入映射区。
下面我们来配置DP/DP Coupler,DP/DP Coupler是连接两个Profibus DP网络的接口,是两个Profibus DP网络通讯的桥梁,配置DP/DP Coupler的过程其实也是两个网络数据交换区的相互映射的过程,在一个网络先配置输入后配置输出,则在另一个网络先配置输出,后配置输入,反之亦然,并且地址必须一一对应。
由于前面已经将IB0到IB9、QB0到QB9占用,所以此处从IB10、QB10开始。
最后检查从站中AO的地址和已经设置好的地址是否有冲突,打开从站硬件组态画面
这样Profibus 1网络就设置完成了,下来我们配置Profibus 2网络和Profibus 1网络相连接的DP/DP Coupler在Profibus 2网络中的映射地址。

这样通讯的所有配置就全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