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组网要点【PLC学习笔记】

楼主(2015-05-28):
      工业现场也许最让各位工程师头疼的就是通讯了,经常觉得自己各个方面的设置都没有一点问题了,但就是通讯不上,弄得自己一头雾水,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如何设置可以让Profibus DP网络正常稳定的工作。
      Profibus DP网络的设置主要分为硬件的配置,和软件的配置。
1、硬件的配置
硬件的配置主要指的就是Profibus DP总线的连接,正确的Profibus DP总线的连接是通讯的基础,软件的配置也是建立在正确的总线连接方式上的,Profibus DP总线连接是由总线连接器和总线组成的,下面我们来介绍标准的Profibus DP总线的连接方法。
1、总线连接器
2、Profibus DP总线的结构
3、正确的接线方法
上图是正确的接线方法,要注意的主要有两点。
1、要注意剥线的长度,剥线前一定要量好需要剥掉的长度。
2、要注意屏蔽层一定要压接在接头的金属区域,这样是为了有效的对干扰进行屏蔽。
3、软件的配置
1、绘制网络拓扑图
配置一个通讯网络,首先我们应该十分清楚网络的结构,因此绘制一个结构清晰的网络拓扑图是十分必要的,如下图所示。
2、结合网络拓扑图列出硬件配置表,如下图所示。
3、结合网络拓扑图和硬件配置表,组态Profibus DP网络如下图所示。

此处配置完成后应注意检查硬件的型号,和Profibus DP每个站点的地址设定。
4、最后也是最重要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各个站点中模块的I/O点位,和各个映
     射区中的I/O点位的设置,这里的设置一定要放到最后,统一分配进行设置,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错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