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上电流表与互感器的接线图

楼主(2015-05-28):
电流互感器比率是200∕5,就是说如果一次流过200A的电流,二次就相应有5A的电流,它的“变流比”是200÷5=40(倍)。因此该电度表的实际用电量,以电表读数电量(当月减上月)×40即是。

配电柜上电流表与互感器的接线图
接线图如下:

1、上图是三个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图;

2、下图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图。

  根据:Ia+Ib+Ic=0
  所以:Ia+Ic=-Ib
  故:绿色电流表指示B相电流。

这种电路在你用的电表盖上就有。

首先要记住:电压互感器是要接电源的。电流互感器不需要电源。

将电流互感器上的S1和S2端子引出两跟线,和配电柜上的电流表的两个接线柱I1、I2分别接上。再将S2同时接地进行保护。防止开路后出现高电动势造成触电事故。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通过电流互感器接线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电压线与电流线共用接线方式,在农电计量中为数不少。这种方法省去三根电压引线,将电流互感器K1与电源L1相连,通过电流二次线,将电度表电压桩头与电流桩头连片连接接入这种接法旨在减少二次接线根数。

     但是,这种按法非常危险:第一,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得接地,否则,引起短路,烧坏电度表。然而规程规定:互感器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接地。第二,因电度表的电压、电流接线端子和互感器二次回路均带 380/220V电压,在带电工作中、要时刻注意不能误碰。第三,接到电度表的零线不能与其它任何一根搞错或调换,否则电度表电流线卷因短路而烧坏,同时电流互感器因二次回路接入电度表电压线卷,使回路阻抗无限增大而趋于开路状态,这些都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