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段速度使用子程序的好处

楼主(2015-05-28):
三段速度控制。电机有三段速度,低速,中速,高速。

I0.0是低速启动按钮,I0.1中速启动按钮,I0.2是高速启动按钮,I0.3是停止按钮。
当按下低速按钮时,电机启动低速,Q0.0输出
当按下中速按钮时,电机先启动低速,Q0.0输出。过5S在中速启动,Q0.1输出,低速停止。
当按下高速按钮时,电机先启动低速,Q0.0输出。过5S在中速启动,Q0.1输出,低速停止。
  过5S在高速启动,Q0.2输出,中速速停止。
  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主程序编写:

用子程序编写:

低速子程序:

中速子程序

高速子程序

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主程序写成这个样子,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会停止吗?为什么不会停止呢?

网友A:
最后那张图从电工电路的原理来分析的话,可以说是正确的,为什么在S7这里就不行呢?

网友B(2015-08-26):
太烦了,你可以尝试的使用框图

网友C(2024-03-31):
网络6的自锁应该是q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