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S7-200与MM420之间USS通讯

楼主(2015-05-28):
1、MM 440 通信端口

2、安装指令库

3、编写通讯程序,编译下载程序

EN: 使用 SM0.0 使能 USS_CTRL 指令
RUN: 驱动装置的启动/停止控制
0
停止
1
运行

此停车是按照驱动装置中设置的斜坡减速指电机停止
OFF2: 停车信号 2。此信号为“1"时,驱动装置将封锁主回路输出,电机自由停车
OFF3: 停车信号 3。此信号为”1"时,驱动装置将快速停车
F_ACK: 故障确认。当驱动装置发生故障后,将通过状态字向 USS 主站报告;如果造成故障的原因排除,可以使用此输入端清除驱动装置的报警状态,即复位。注意这是针对驱动装置的操作。
DIR: 电机运转方向控制。其“0/1”状态决定运行方向
Drive: 驱动装置在 USS 网络上的站号。从站必须先在初始化时激活才能进行控制
Type: 向 USS_CTRL 功能块指示驱动装置类型

0
MM 3 系列,或更早的产品
1
MM 4 系列,SINAMICS G 110
Speed_SP: 速度设定值。速度设定值必须是一个实数,给出的数值是变频器的频率范围百分比还是绝对的频率值取决于变频器中的参数设置(如 MM 440 的 P2009)

Resp_R: 从站应答确认信号。主站从 USS 从站收到有效的数据后,此位将为“1"一个程序扫描周期,表明以下的所有数据都是最新的

Error: 错误代码。0 = 无出错。其他错误代码请参考
Status: 驱动装置的状态字。此状态字直接来自驱动装置的状态字,表示了当时的实际运行状态 SHAPE  \* MERGEFORMAT 详细的状态字信息意义请参考相应的驱动装置手册。
Speed: 驱动装置返回的实际运转速度值,实数。是否频率值跟随设定值的规格化设定
Run_EN: 运行模式反馈,表示驱动装置是运行(为 1)还是停止(为 0)
D_Dir: 指示驱动装置的运转方向,反馈信号

Inhibit: 驱动装置禁止状态指示(0 - 未禁止,1 - 禁止状态)。禁止状态下驱动装置无法运行。要清除禁止状态,故障位必须复位,并且RUN, OFF2 OFF3 都为 0
Fault: 故障指示位(0 - 无故障,1 - 有故障)。表示驱动装置处于故障状态,驱动装置上会显示故障代码(如果有显示装置)。要复位故障报警状态,必须先消除引起故障的原因,然后用 F_ACK 或者驱动装置的端子、或操作面板复位故障状态

.设置MM420变频器参数
将变频器恢复到出厂设置
P0010=30
P0970=1
参数设置
P0003=3    启用所有参数的读写访问(专家级模式)
P0010=1    启用快速调试模式
P0304=380    电机额定电压,根据实际所接电机设置
P0305=     电机额定电流,根据实际所接电机设置
P0307=   电机额定功率,根据实际所接电机设置
P0310=50HZ   电机额定频率,根据实际所接电机设置
P0311=     电机额定转速,根据实际所接电机设置
P0010=0
P0700=5        控制由USS控制
P1000=5        频率由USS控制
P1120=2秒     加速时间设置成2秒,根据实际情况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