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点测温湿度问题

楼主(2015-05-28):
这几天搞出来了远程无线采集温湿度,但是我想多节点测试,个人完全没有思路,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网友A:
把你现在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可能?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淘宝上 有现成的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现在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可能?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我用的是stc15w系列芯片,程序没有写,还没有思路

网友C:
淘宝上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现在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可能?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老师 怎么上传视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怎么上传视频啊

视频太大  只能上传20兆  建议吧程序传上来,在回帖的时候点 高级模式即可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现成的

能把链接发一下吗

网友D(2015-08-07):
你用什么显示啊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12864的显示 家报警

网友E(2015-09-08):
用DS18B20可以最多好像可以8点测温~

网友F(2015-10-18):
好的,我也想做的,但是没有什么头绪的,你不是做出了无线采集温湿度吗??可以给份给我我。我也想做

网友F:
我也想啊!!!!

网友G(2015-11-17):
网上有资料的,参考下就行了

楼主(2016-04-09):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啊!!!!

好久没有上该论坛了    不好意思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S18B20可以最多好像可以8点测温~

我用的是DHT11 多节点测温

网友H(2016-12-25):
朋友解决了吗?交流一下被

网友I:

好像没有可以多点测湿度的湿度传感器,SHT11好像也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一个IO口控制一只湿度传感器,实现多点测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