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捕抓,航模接收器接收到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并且控制电机的转速呢

楼主(2015-05-28):
怎么用单片机捕抓,航模接收器接收到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并且控制电机的转速呢

网友A:
你想做电调?

楼主:
是啊,用软件做

网友B:
航模遥控采取的是比例遥控,发出的是固定周期,但占空比不同的脉冲,从而调节转速。要捕获并计算出占空比,再用pwm调速即可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