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能与STC单片机直接相连吗?

楼主(2015-05-28):
如果将IO口设置为准双向/若上拉,会不会因为电流太小无法驱动MAX232,如果采用推挽/强上拉,需不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A:
不可以的

楼主:
请问一下我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B:
max232是与stc的串口相连的,与IO模式无关,直接相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232是与stc的串口相连的,与IO模式无关,直接相连即可,

您好,也就是说MAX232有较大的输入电流范围,是依靠电压信号工作的,与电流无关,是吗?

网友C:
直接和P3.0和P3.1相连即可

网友D:
直接连接,网上随便找一堆

网友E:
要分别与RXD,TXD相连

网友F:
应该不可以

网友G:
max232一端和单片机连,另一端接232电平

网友H:
TTL电平,可以直接连

网友I:
可以直连的

网友J(2022-01-05):
经过232芯片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K:
MAX232本来就是进行协议转换的,直接相连即可

网友L:
MAX232本身就服务你的232接口。把你32核心板的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所以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M:
max232, STC的Vdd电压一样就能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N:
232又不用带负载,本来就是个电平转换芯片啊,为啥不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