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点亮了废弃电子产品上的12线LCD12864液晶

楼主(2015-05-28):
学习了xueyunmichengfoxnick两位的帖子,我终于也点亮了12线液晶。利用了原外壳和MiniUSB 取电线路。

我这货的液晶是12线的,但是左边2线是空的。

如上图:将牛屎及FLASH去除,原3.3V LDO在牛屎里,所以另加一个3.3V稳压IC。

引出5根LCD控制线及3.3V和GND线各两根。

我用的MCU是STC-15W1K16S,SOP28。
先在VCC和GND脚焊上0.1uF电容。

再将引出的线和ISP线直接连接到MCU上。线是从原挂绳孔扩大后引出的。
直接用xueyunmicheng的程序显示很暗,黑乎乎的。

修改了LCD初始化部分的偏压设置后,显示正常。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ST7567_INIT(void)
{
        RST = 1;                                 //硬复位端口置高
        DelayM(1);                                 //延时一下等待上电稳定
        RST=0;                                         //硬件复位
        _nop_();                                 //延时一下
        RST=1;                                         //复位完成
        LcdSt7567_WriteCmd(0xE2);//软件复位
        _nop_();
        LcdSt7567_WriteCmd(0xA2);//偏压设置 第11命令 ok
        LcdSt7567_WriteCmd(0x00);//偏压设置 0: 1/9 bias, 1: 1/7 bias (ST7565P)
        LcdSt7567_WriteCmd(0xA0);//显示方向 左右 第8命令 ok
        LcdSt7567_WriteCmd(0xC8);//显示方向 上下 第15命令 ok

        LcdSt7567_WriteCmd(0x27);//电阻率设置 第17命令 ok
        LcdSt7567_WriteCmd(0x81);//对比度                        ok        18命令
        LcdSt7567_WriteCmd(0x05);//                                   ok
        LcdSt7567_WriteCmd(0xf8);//双字节命令 增压//19命令
        LcdSt7567_WriteCmd(0x00);
        _nop_();
        LcdSt7567_WriteCmd(0x2F);//电源开
        LcdSt7567_WriteCmd(0xA6);  //白底黑字 a7为白字黑底
        LcdSt7567_WriteCmd(0xA4);  //正常显示
        LcdSt7567_WriteCmd(0x40);//显示开始位置
        LcdSt7567_WriteCmd(0xAF);  //开显示
}

楼主:
感谢版版奖励,再补个LCD接口定义和c程序。

网友A:
我最近又弄到一个建设的,有空搞搞,上次的OLED屏幕的排线被拆坏了,,心疼。早知道像楼主那样直接渣板子上焊了。

网友B:
希望越来越多的diy出现呀 我当时找这个屏资料心酸啊 找到 某莫 论坛 有一个好像是把农业的点亮了  结果我没有号 我一个爱好者 就为了玩一个液晶  不值得 后来干脆自己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研究出来 然后 拿出来分享给网友

网友C:
我的只是把        LcdSt7567_WriteCmd(0x81);//对比度                        ok        18命令

网友C:
改成       LcdSt7567_WriteCmd(0x00);//对比度                        ok        18命令

网友C:
就一切OK了 屏直接用的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切OK了 屏直接用的5V电压

我这个12线的可能与你那个10线的多少有些不同,用你的参数显示黑乎乎的,还必须用3.3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一切OK了 屏直接用的5V电压

很给力啊,我仅有的分数全给你了,对了 3.3v屏用5v电压应该不利于寿命吧,在vcc串接一个二极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给力啊,我仅有的分数全给你了,对了 3.3v屏用5v电压应该不利于寿命吧,在vcc串接一个二极管如何?

谢谢鼓励,GPS万年历已初具规模。还研究好了将所有字库等数组放到STC单片机的EEPROM里。尽量压缩程序容量目标是小于4k。
因为准备换4k Flash SOP16的STC15W404AS,那样就可以将MCU直接放到壳子里了。

网友E:
真是太棒了,51hei论坛牛人辈出啊。好像背光要比原装的要强一些吧.
要是老总看到他的产品变成万年历了,一定哭笑不得啊,感叹国人的diy精神
坐等高手的新程序,到时候我吧我的没坏的也拆了做一个.

网友F:
太厉害了 ,我有一个农业的现在还在研究9根线的

网友F:
希望大家都把屏线号和对应的定义发上来供大家共同研究造福广大爱好者们!

楼主(2015-09-18):
引用 网友F:
太厉害了 ,我有一个农

兄弟可以参考我这个:
GPS万年历兼谈STC EEPROM的使用 - 51单片机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36379-1.html

网友G(2015-11-24):
可以啊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16-01-27):
下来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I(2018-01-13):
我的应该和你的一样吧

网友J:
很有创新,废品再生利用,做资料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K(2019-12-10):
楼主好棒,我一个e成功了,就是你的程序显示好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