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WIFI模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28):
ESP8266WIFI模块,怎么调试?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一块模块,看到有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设置,我按照用户手册的连接方法连接了我的下载器,可是我的串口助手收到的乱码,后来几次更是把握电脑都干扰到了,模块上一直是红灯常亮,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自从加入51hei后,我总是问问题,在此感谢给我解答的各位大神,感谢51hei
我按照这种连接图连接后,CH_PD接VCC就检测不到串口,不接就有串口,但是没有收到信息,

网友A:
把模块的pdf资料上传我看一下,商家应该有提供资料和程序的。

网友B:
有乱码估计是波特率问题。我也有这模块,有空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乱码估计是波特率问题。我也有这模块,有空交流下,

波特率调到了115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特率调到了115200,

不一定是115200的,像我的就是9600

网友C:
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网友D:
如果不知道模块波特率,用各种波特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块的pdf资料上传我看一下,商家应该有提供资料和程序的。

http://www.docin.com/p-1051663803.html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把

网友E:
刚刚查了8266的数据手册,默认波特率是9600。另外,如果通讯有问题,也应该换个串口模块,PL2303,CP2102,FT232,CH340G各种方案,相互之间还是有些细微差异的。

网友F(2015-07-06):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后面不知道怎么弄就好了

网友G:
受教了啊

网友H(2015-11-12):
CHPD要通过电阻连VCC,否则会拉低VCC的电压,导致不工作

网友I(2015-12-21):
引用 网友H:
CHPD要通过电阻连VCC,否则会拉低VCC的电压,导致不工作

请问你用的电阻阻值大概多大?

网友J:
按照使用说明正确连接后为什么在串口发送AT没有任何回应,是不是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K(2016-04-19):
我的连上下载线为什么超级烫啊

网友L:
请问为啥显示接收到数据了    在接收区看不到ok之类的

网友L:
求助呀帅哥

楼主:
启动的时候就有ready,没有,应该就没启动好

网友M:
串口usrwifi232可以不,还得一个驱动

网友M:
新手,求大神指导,单片机驱动8266的程序,还有固件神马意思

网友N:
波特率没设置对

网友O:
据说这个模块初始化时输出的就是一堆乱码;
串口助手的显示格式是选择hex还是其他什么的?换个试试

网友P:
把GND和TXD之间两个引脚也接高吧

网友Q:
模块启动的一小段时间,输出来的是十六进制数据的,后面才是文本

网友R(2016-06-08):
02  00 Vcc三个短接,然后接个200欧电阻到PD。。。。接线就没问题了,波特率一般是9600或者115200,接好ttl,开启串口,给模块重新上电,9成没问题了

网友S(2016-08-03):
大神们:我新手使用8266,按照说明接好 V/G/CH-PD/UTXD/URXD五根线,但只有在CH-PD接触V的瞬间会有READY的反应,然后之后无论怎么接线,在串口上发送指令,WIFI模块都不能收到指令信号,有大神帮忙解答怎么回事吗?

网友T:
如果你确认线路连接正确后,还是这种现象,要看看你的串口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大神们:我新手使用8266,按照说明接好 V/G/CH-PD/UTXD/URXD五根线,但只有在CH-PD接触V的瞬间会有READY的 ...

你是使用的哪个软件 ,是这个软件么,如果是的话,请把发送新行前面的钩钩打上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大神们:我新手使用8266,按照说明接好 V/G/CH-PD/UTXD/URXD五根线,但只有在CH-PD接触V的瞬间会有READY的 ...

CH-PD有没有接入1K电阻?

网友S:
引用 网友T:
CH-PD有没有接入1K电阻?

大神们好,各种方法都试过的,而且串口助手上也肯定有发送新行,然而指令出去后就是没有反应,很奇怪~

网友S:
串口助手怎么输入指令都收不到信号,而且9600和115200两种波特率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U:
你有没有给CH_PD高电平?如果不给这个管脚高电平就会有问题

网友V:
波特率用9600

网友W(2016-09-08):
没有解决的话联系我,搞了很久了。名字里的是我的qq

网友W:
模块供电一定要弄好,上电以后应该能看到灯有在闪。使能脚上拉别忘记了。实在不行可以尝试重新刷AT固件。

网友X:
我最开始也是不能通讯,记住8266是3.3V的。要串电阻才可以。还有就是波特率要正确。

网友Y(2016-11-16):
引用 网友Z:
”我按照这种连接图连接后,CH_PD接VCC就检测不到串口,不接就有串口,但是没有收到信息,“,我也是同样的 ...

这个问题是因为直接使用的「USB转串口」上的3.3V供电给「ESP8266模块」。使用外接电源给「ESP8266模块」供电后,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AA(2017-05-03):
亲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亲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了

首先你要确定电源稳定

网友AB(2018-02-24):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这这里能够找到答案

网友AC(2018-04-15):
请问如何用mega2560和wifi模块设计无缝切换无线通信系统啊???

网友AD:
总结一下我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问题:ESP8266使用专门的ESP8266转USB模块可以连接电脑正常工作,而自己用USB转TTL模块和ESP8266模块连接就有问题,不仅发不了指令,甚至连串口都检测不到
解决方案:根据楼上大神的提示,我外接了电源,通信成功
严重怀疑USB转TTL模块的电源质量,之前用该模块给单片机供电也出现过问题

网友AE:
CH_PD接VCC就检测不到串口,不接就有串口,但是没有收到信息,我也遇到过。
在ch_ph和vcc之间串电阻1k左右,最好模块单独供电。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AF(2018-07-03):
我目前是外接供电,但还是有乱码无READY。我用的CH340的RS232-USB的模块。

网友AG(2018-08-07):
波特率应该是74880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波特率调到了115200,

博客率应该是74880

网友AH:
电源干扰,更换好电源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需要加回车,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AK:
引用 网友R:
02  00 Vcc三个短接,然后接个200欧电阻到PD。。。。接线就没问题了,波特率一般是9600或者115200,接好ttl ...

大神,然而我就属于另外那一成,依旧不显示

网友AK:
引用 网友S:

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讨论下

网友AL:
新件也有故障率,希望你大胆尝试

网友AM(2018-12-03):
有需要ESP8266模块,芯片的都可以找我。原厂优势供应,可提供技术资料协助。Q2355892364赵工

网友AN(2019-05-13):
引用 网友Y:
这个问题是因为直接使用的「USB转串口」上的3.3V供电给「ESP8266模块」。使用外接电源给「ESP8266模块」 ...

就是这个原因,不能用usb转TTL的3.3v,我刚换成单片机上的3.3v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O(2020-04-28):
波特率怎么修改?

网友AP(2023-04-03):
引用 网友AQ:

电压大了吧 模块电压是3.3V

网友AP: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用的电阻阻值大概多大?

要用稳压芯片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