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为什么读不出来?

楼主(2015-05-28):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temp,date;
        temp = addr;
        RST = 0;
        delay(1);
        RST = 1;
        SCLK = 1;
        for(i=8;i>0;i--)
        {
                IO = temp&0x01;//先写低位
                SCLK = 0;     //上升沿有效
                _nop_()        ;
                SCLK = 1; //为下一个数据的输入做准备
                temp = temp>>1;
        }
        SCLK = 0;
        for(i=8;i>0;i--)
        {
                date |= (unsigned char)IO;
                SCLK = 1;
                _nop_();
                SCLK = 0;
                date = date<<1;
        }
        RST = 0;
        SCLK = 0;
        return date/16*10+date%16;  //返回调整好的16进制数
}

程序逻辑有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是上升沿才是写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上升沿才是写地址啊。

我的第一个for就是写地址,用的是上升沿,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你现在这个程序读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这个程序读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读秒、分、时 都是02

楼主: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temp,date;
        temp = addr;
        RST = 0;
        SCLK = 0;
        _nop_();
        _nop_();
        RST = 1;
        for(i=8;i>0;i--)
        {
                DIO= (bit)(temp&0x01);//先写低位
                SCLK = 0;
                _nop_();
                _nop_();
                temp>>=1;
                SCLK = 1;      //上升沿 把数据送入
                _nop_();
                _nop_();
        }
        SCLK = 0;
        _nop_();
        _nop_();
        for(i=8;i>0;i--)
        {
                date |= (unsigned char)DIO;
                SCLK = 1;
                _nop_();
                _nop_();
                date<<=1;        //左移 先读低位
                SCLK = 0;
                _nop_();
                _nop_();
        }
        SCLK = 0;
        _nop_();
        _nop_();
        RST = 0;
        return ((date&0x70)>>4)+(date&0x0f);
}

这个能读出数据,有时并不是程序问题,而是硬件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