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双串口设置程序

楼主(2015-05-30):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不能进行位寻址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define S2RB8 0x04              //S2CON.2
#define S2TB8 0x08              //S2CON.3
#define S2_S0 0x01              //P_SW2.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bit busy;
bit Flag;
uchar GetC;
unsigned char a,i=0;
unsigned char String[32];
bit busy;

void delay(uint x)  [url=]//@11.0592MHz[/url]   x 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void)
{
P20=1;
P32=1;
P33=1;
    //P_SW2 &= ~S2_S0;      //S2_S0=0 (P1.0/RxD2, P1.1/TxD2)
    //P_SW2 |= S2_S0;       //S2_S0=1 (P4.6/RxD2_2, P4.7/TxD2_2)
}
/*************串口2初始化************************/
void Uart2_Init(void)
{
S2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

/*----------------------------
    UART1初始化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AUXR1= AUXR1 & 0x3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L1 = 0xDC;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DC;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发送发送字符************************/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2BUF =dat;          //写数据到UART2数据寄存器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1(uchar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1(u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1(*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main()
{
sys_init();
InitUART();
Uart2_Init();
   EA = 1;   //quanjuzhongduan
  SendString("guowende ceshichengxu\r\n");
    while(1)
{
   if(Flag)
   {
   delay(200);
      SendData1(GetC);
   SendData(GetC);
   Flag=0;
   }

}
}
/************UART2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2() interrupt 8 using 2
{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清除S2RI位
         GetC= S2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Flag=1;
    }
    if (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清除S2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GetC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Flag=1;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网友A:
双串口设置,很实用的程序

网友B(2019-08-28):
借鉴一番,谢谢

网友C(2021-07-22):
可以发一下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