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两个直流电机,如果直接从l298引出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可行吗?

楼主(2015-05-30):
用l298驱动两个直流电机,如果直接从l298引出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的话会对单片机产生影响么?
因为我本来让电机先正转延时后再反转,独立电源工作下正常,但是用上述方法一起供电的时候,电机正转,延时后还是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那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可以 已用过

网友C:
我就是直接用的引出5v,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15-08-02):
注意的一点是需要共地,我由于没有共地而纠结了整整一天

网友E:
l298n自带有7805只不过不太稳定对单片机不好

网友F(2016-11-26):
有影响,L298给单片机上电确实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G:
可能是 开机的瞬间 电压波动造成的

网友H(2019-07-21):
为什么在给L298N接上电源后在输出OUT端没有检测到电压

网友I(2020-05-30):
没问题的,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