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多个error C202: 'keyamenu': undefined identifier 怎么改?

楼主(2015-05-30):
一个程序中出现多个这样的错误提 error C202: 'keyamenu': undefined identifier  怎么改?
复制

网友A:
没有定义变量或者定义出现错误,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变量,根据实际需要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变量或者定义出现错误,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变量,根据实际需要定义

因为刚接触,有很多不懂,所以具体的也不会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刚接触,有很多不懂,所以具体的也不会改

把程序贴上来,刚开始学,没事的,都经历过

网友B(2017-01-26):
`我是同样的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void delayms(uchar,uchar);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unm2,num1;
uchar 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display(uchar,uchar)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2++;
   if(num2==60)
      num2=20;
        shi=num2/10;
        ge=num2%10;
  }

}

网友C: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有的编译器不支持,大括号前面还放一个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