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采集温湿度+万年历12864液晶显示 以及红外+按键修改时间日期

楼主(2015-05-30):
       第一次做这个玩叶,觉得很好玩就动手做做。这里跟大家说说我做这个东西的一点经历和遇到的问题,展示一下我的成果。
    做了几周终于做出来了这个玩叶了,想想当初用红外控制一个东西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的事,还有远距离传输数据是怎么做到的,尼玛这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他怎么就能从哪一边把东西采集完传送到这一边呢?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等等一大堆问题,先是拿到这些东西查阅资料,慢慢的来做吧,想着应该能实现他的功能,在座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神奇,变态,你想不到问题。在调程序中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快崩溃了,都想放弃了,怎么办呢,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到底吧。一个人静下来仔细的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一个一个的排查,最终还是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在昨天晚上熬了一夜终于熬出来了。心情可高兴了,总算是有点成就了,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先上图片看看效果。

从机关闭无温度显示

从机关闭无温度显示

从机打开采集的温湿度显示在主机上

从机打开采集的温湿度显示在主机上

从机系统

从机系统

主机系统

主机系统

网友A:
很棒,非常漂亮的电子小制作,能共享一下制作资料吗?

楼主:
本来是要发视频的,视频不会发,就发了图片
可以共享

楼主:
这里我主机用的是15w系列的单片机,15w系列的资料太大了传不上去,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12864.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ds1302.h>
#include<send.h>
#include<comma.h>
#include<hongwai.h>

uchar  clk_time[3];  //秒,分,时寄存器初始值
uchar  date[4];     //日,月,年寄存器
uchar  date_ng,date_ns,date_yg,date_ys,date_rg,date_rs,date_s,date_g,temp,week;
uchar  clock_ss,clock_sg,clock_fs,clock_fg,clock_ms,clock_mg,b,clock_s,clock_g;
uchar code table2[]="  :   :   ";
uchar code table3[]={"欢迎使用本系统"};
uchar code table4[]={"20  年  月  日"};
uchar code table6[]={"星期   "};

uchar code table0[]={"温度:     ℃"};
uchar code table1[]={"湿度:     %"};

uchar code date_x1[]={" 一"};
uchar code date_x2[]={"  二"};
uchar code date_x3[]={"   三"};
uchar code date_x4[]={"    四"};
uchar code date_x5[]={"     五"};
uchar code date_x6[]={"      六"};
uchar code date_x7[]={"       日"};

uchar xdata shuzu[]={0x80,0x82,0x84,0x91,0x93,0x95,0x86};  //显示在12864指定的位置上
uchar xdata shuzu10[]={12,30,00,15,5,22,4};//存储设定时间的值

uchar idata IRCOM[7];

uchar  revbuf[20];
uchar idata xianshi1[5];
uchar idata xianshi2[5];
uchar revlength=0,revFlag=0;
uchar idata jiaflag=0,jianflag=0,setflag=0,yiweiflag=0,shezhinum;
uchar idata dsFlag=0;
/*************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hanzi()
{
         uchar j;
                 lcd_pos(0,0);
                  for(j=0;table2[j]!='\0';j++)
                     write_dat(table2[j]);
                 lcd_pos(1,0);
                  for(j=0;table4[j]!='\0';j++)
                     write_dat(table4[j]);
             lcd_pos(0,5);
                  for(j=0;table6[j]!='\0';j++)
                     write_dat(table6[j]);
}

//ds1302写时间进去
void DS1302write()
{

     write_1302(0x8e,0x00);    //WP=0 写操作
         write_1302(0x80,0x00);    //写秒
         write_1302(0x82,0x32);   //写分
         write_1302(0x84,0x20);    //写时
         write_1302(0x86,0x22);    //写日
         write_1302(0x88,0x05);    //写月
         write_1302(0x8a,0x05);           //写星期
         write_1302(0x8c,0x15);  //写年
         write_1302(0x8e,0x80);   //WP=1 写保护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 //        星期转换
                lcd_pos(0,7);
                switch(week)
                {
                  case 1:  for(week=1;date_x1[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1[week]);
                               break;
                  case 2:  for(week=2;date_x2[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2[week]);
                                   break;
                  case 3:  for(week=3;date_x3[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3[week]);
                                   break;
                  case 4:  for(week=4;date_x4[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4[week]);
                                   break;
                  case 5:  for(week=5;date_x5[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5[week]);
                                   break;
                  case 6:  for(week=6;date_x6[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6[week]);
                                   break;
                  case 7:  for(week=7;date_x7[week]!='\0';week++)
                               write_dat(date_x7[week]);
                                   break;
                }

}
void nyr()
{
                date_rg=date[0]%16;  date_rs=date[0]/16;          /****写年月日****/
                 date_yg=date[1]%16;  date_ys=date[1]/16;
                 date_ng=date[3]%16;  date_ns=date[3]/16;
                 week=date[2]%16;             //根据年月日计算得
                 lcd_pos(1,1);
                 write_dat(0x30+date_ns);
             write_dat(0x30+date_ng);
                 lcd_pos(1,3);
                 write_dat(0x30+date_ys);
             write_dat(0x30+date_yg);
                 lcd_pos(1,5);
                 write_dat(0x30+date_rs);
             write_dat(0x30+date_rg);
}
void sfm()
{
                clock_ms=clk_time[0]/ 16;  clock_mg=clk_time[0]%16;
        clock_fs=clk_time[1]/ 16;  clock_fg=clk_time[1]%16;
        clock_ss=clk_time[2]/ 16;   clock_sg=clk_time[2]%16;
                lcd_pos(0,0);
                write_dat(0x30+clock_ss);
                write_dat(0x30+clock_sg);
                lcd_pos(0,2);
                write_dat(0x30+clock_fs);
                write_dat(0x30+clock_fg);
                lcd_pos(0,4);
                write_dat(0x30+clock_ms);
                write_dat(0x30+clock_mg);

}

/***************写时分秒,年月日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temp=0x81;
        uchar j,dat=0x00;
   if(b==0)
     {
       for(j=0;j<3;j++)
            {
             clk_time[j]=read_1302(temp);
                 temp+=2;
             }
            for(j=0;j<4;j++)
            {
            date[j]=read_1302(temp);
            temp+=2;
            }
                sfm();
                   nyr();
                write_week(week);
      }
     if(b!=0)
            {
                clock_s=dat/ 10;  clock_g=dat%10;
        lcd_pos(0,0);
        write_dat(0x30+clock_s);
                write_dat(0x30+clock_g);
                lcd_pos(1,0);
           date_s=dat/ 10;  date_g=dat%10;
           write_dat(0x30+date_s);
       write_dat(0x30+date_g);
                }

}

/******************主屏切换函数*********************/
void qiehuan()
{
  uchar n,qFlag=1;
  if(qFlag==1)
  {
     lcd_pos(2,0);
         for(n=0;table3[n]!='\0';n++)
      {
        write_dat(table3[n]);
       }
    }
         delay(1000);
         qFlag=0;
         write_cmd(0x01);           //清除lcd12864显示内容
     xianshihanzi();

}
/*******按键修改*******/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k3==1)
        {
          delay(1);
                 if(k3==1)
             {
                    k3=0;
                        jiaflag=1;

                   }
                         while(!k3);
        }
        if(k4==1)
        {
                delay(1);
                if(k4==1)
                {
                    k4=0;
                        jianflag=1;

                }
                while(!k4);
        }
        if(k2==1)
        {
                delay(1);
                if(k2==1)
                {
                    k2=0;
                        setflag++;
                        yiweiflag=1;
                }
                while(!k2);
        }
}
/*************时间设置*******************/
void shezhi()
{
          uchar num1;
        if(setflag>=1)
  {
    if(setflag==1)
         {
                  setflag=2;
                lcd_pos(0,0);
                for(num1=0;num1<8;num1++)
                 write_dat(table2[num1]);
                 delay(1);
                 lcd_pos(1,0);
                 for(num1=0;num1<8;num1++)
                  write_dat(table4[num1]);
                  delay(1);
         }
              if(setflag>=2)
           {
                     write_cmd(shuzu[shezhinum]);                 //显示在12864指定的位置上

                        if(jianflag==1)shuzu10[shezhinum]=timeupdate(shezhinum,--shuzu10[shezhinum]);
                        if(jiaflag==1)shuzu10[shezhinum]=timeupdate(shezhinum,++shuzu10[shezhinum]);
                        if(shezhinum!=6)
                        {
                                write_dat(48+shuzu10[shezhinum]/10);
                                write_dat(48+shuzu10[shezhinum]%10);
                        }

                         //写星期
                    if(shezhinum==6)
                        write_week(shuzu10[6]);

                        write_cmd(shuzu[shezhinum]);
                    write_cmd(0x0f);                                                        //光标闪烁
                    delay(1);
                        write_cmd(0x0e);                                                //关掉光标闪烁
                        jianflag=0;
                        jiaflag=0;
                        if(yiweiflag==1&&setflag>=3)
                        {
                                yiweiflag=0;
                                shezhinum++;
                        }
                        if(shezhinum==7)setflag=10;
                }
                        if(setflag==10)
                    {
                     ES=1;
                        yiweiflag=0;
                        jianflag=0;
                        jiaflag=0;
                        setflag=0;
                        shezhinum=0;
                                                  //将设置的时间存入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shuzu10[0]%10+(shuzu10[0]/10)*16);
                        write_1302(0x82,shuzu10[1]%10+(shuzu10[1]/10)*16);
                        write_1302(0x80,shuzu10[2]%10+(shuzu10[2]/10)*16);
                        write_1302(0x8a,shuzu10[6]%10+(shuzu10[6]/10)*16);
                        write_1302(0x8c,shuzu10[3]%10+(shuzu10[3]/10)*16);
                        write_1302(0x88,shuzu10[4]%10+(shuzu10[4]/10)*16);
                        write_1302(0x86,shuzu10[5]%10+(shuzu10[5]/10)*16);
                        write_1302(0x8e,0x80);
                     }
        }
}
/**************红外修改************/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j,k,N=0;
     EX1 = 0;
         IRdelay(15);
         if (IRIN==1)
     {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IR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IR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IRdelay(1);
    N++;
    if (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 (IRCOM[2]!=~IRCOM[3])
    {
     EX1=1;
     return;
         }
        EX1 = 1;
}
void hongwai()
{
   if(IRCOM[2]==0x09)
    {
           delay(1);
          if(IRCOM[2]==0x09)
          {
        setflag++;
                yiweiflag=1;
                IRCOM[2]=0;
          }
    }
          if(IRCOM[2]==0x15)
          {
            delay(1);
                 if(IRCOM[2]==0x15)
                 {
                   jiaflag=1;
                        IRCOM[2]=0;
                 }
          }
          if(IRCOM[2]==0x07)
          {
            delay(1);
                if(IRCOM[2]==0x07)
                {
                 jianflag=1;
                 IRCOM[2]=0;
                }
          }

}

/**************温湿度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lay1(uchar X,uchar Y,uchar *str_str)
{
     uchar i=0;
                lcd_pos(X,Y);
                 while(str_str[i]!='\0')
                  {
                          write_dat(str_str[i]);
                          i++;
                  }
}
/**************清零函数***************/
void paraInit()
{
memset(revbuf,'\0',strlen(revbuf));
revFlag=0;
revlength=0;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2864Init();
           qiehuan();
           init();
           int_init();
         LCD_Display1(2,0,table0);
         LCD_Display1(3,0,table1);

     // DS1302write();
    //write_1302(0x8e,0x00); //WP=0 写操作
    //write_1302(0x90,0xa4);//开涓流充电
    //write_1302(0x8e,0x80);// /WP=1 写保护
         while(1)
         {
       SendString("aaa");
           delay(200);
           if(revFlag==1)
            {
                 GetDestString(revbuf,',',1,',',xianshi1);
                 LCD_Display1(2,3,xianshi1);
                 GetDestString(revbuf,',',2,',',xianshi2);
                 LCD_Display1(3,3,xianshi2);
                    paraInit();
             }
                hongwai();
                   keyscan();
                if(setflag==0) display();
            if((setflag<=10&&setflag>=1)||jiaflag==1||jianflag==1)
                {
                ES=0;
                shezhi();
                }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num2;
        dsFlag=1;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num2++;
        if(num2==50)
          num2=0;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time()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vFlag=1;
                 revbuf[revlength++]=SBUF;

           }
}

网友B(2015-07-18):
很棒,非常漂亮的电子小制作,

网友C:
厉害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5-10-19):
有图有真像,不错了

网友E:
有志者事竟成。一份努力 一分收获。值得尊敬。

网友F:
好好的,求分享电路图与源码

网友G(2015-12-11):
最近也想做一个来着,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求资料 996748905@qq.com  谢谢~

网友H(2016-01-30):
楼主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主机用的是15w系列的单片机,15w系列的资料太大了传不上去,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要

请求传给我一份。bg4icu@126.com。谢谢

网友J(2016-03-28):
求資料, 正在學習51  77404515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求传给我一份。   谢谢

好长时间没有上了     不好意思   今天上来到了   马上给你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求传给我一份。 谢谢

你要什么资料??

网友L:
楼主能发原理图给我妈?感激不尽  498731763@qq.com

网友M(2016-05-04):
谢谢楼主,能发我一份吗?小弟在此感谢,谢谢244284940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发原理图给我妈?感激不尽

原理图很简单的   单片机的开发板里面就有整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能发我一份吗?小弟在此感谢,谢谢

原理图很简单的   单片机的开发板里面就有整个原理图

网友N:
楼主,怎么将PM2.5用AD采集的数据传到12864上?求教

网友O:
你好,求教资料,请发送1358794503@qq.com

网友P:
按键控制LED灯的亮灭,我们可以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实验四会讲),独立按键的接法希望大家注意,直接接地,在没有按键的情况下IO口为高电平(注:因为本实验中按键接P1口,内部集成上拉电阻。若使用P0口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必须外接500Ω左右的上拉电阻。见实验四附图2),当有按键按下时IO口为低电平。

网友Q:
还可以,学习了

网友R(2016-06-05):
可以发一下资料给我吗,403955031@qq.com,谢谢

楼主(2016-09-07):
引用 网友N:
楼主,怎么将PM2.5用AD采集的数据传到12864上?求教

这个很简单的,PM传感器是串口采集  不过也有AD采集的,AD采集需要模数转化一下,就是简单的计算一下,其实这个PM传感器串口采集到的也是电压值,单片机串口接收到采集的电压值是一串数据,帧头是标志你接受的开始,数据位是两位(高位和地位),最后一位是结束位。利用这两位数据位根据公式把电压值转化成对应的PM浓度值就OK了。至于显示,只要你会用12864显示字符和汉字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S:
可以发一下资料给我吗  277938531@qq.com  谢谢了

网友T:
我想要这资料,邮箱是158916715@qq.com

网友U:
主机和从机程序打包发一份,亲!邮箱812253959@qq.com

网友V(2016-11-07):
995126745@qq.com求把这个资料发一份谢谢

网友W:
主机和从机程序打包发一份,亲!邮箱274787237@qq.com

网友W:
我也在学stc15单片机 但是有些问题弄不明白 前辈能把您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吗 无线模块用的什么啊 274787237@qq.com 谢谢了

网友W:
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程序给我一份啊 274787237@qq.com 谢谢了

网友X(2016-12-12):
35702129@QQ.COM发个资料把谢谢

网友Y:
能发一份资料吗?453011638@QQ.COM

网友Z:
你好,能分享资料吗?  1304464498@qq.com

网友AA(2017-05-27):
我想要这资料,邮箱是59392562@qq.com

网友AB(2017-07-01):
能分享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C:
能发一下资料吗web2009lk@163.com

网友AD(2017-08-18):
求资料,原理图在哪里啊 617653649@qq.com 谢谢

网友AE:
求楼主给我点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要发视频的,视频不会发,就发了图片
可以共享

楼主, 能分享资料,程序和原理图可以打包,上传到论坛吗?

网友AG:
大神也发我一下1107572536@qq .com

网友AH(2019-05-11):
楼主, 能分享资料,程序和原理图给我吗?邮箱:1638906503@qq.com,

网友AI:
谢谢分享,已经复制资料,以后慢慢学习一下。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AJ: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K(2019-06-30):
还请也发我一份谢谢1536423421@qq.com

网友AL(2019-09-06):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还有无线模块的资料分享一下吗1325266457@qq.com,谢谢

网友AM(2022-05-11):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要发视频的,视频不会发,就发了图片
可以共享

你好,能发一份原理图,源码以及仿真图吗